松下PLC-FPXH系列——005位置控制数据表设置 ...
松下PLC-FPXH系列——005位置控制数据表设置

楼主(2024-01-23):
我们必须放弃一部分安全感,才能长期、深入地观察和思考。
——李笑来《财富自由之路》
标准设备基本都离不开多轴控制,无论是自动螺丝机,点锡机,点胶机,喷漆机。位置数据表设置里面有几个细节是初步接触的工作人员容易忽略的,这里就稍做提醒。
以下分三点讲解,1、数据表参数设置注意事项;2、数据表内容设置;3、数据表位置分配方法。
1、数据表参数设置注意事项:
脉冲输入方式以及旋转方向,原点返回方式以及原点返回方向这些都可在调试过程知道,多尝试多调试就可知最准确方式,这个就不分析。
重点强调启动速度,初步设置的人可能会忽略这个参数,每一个电机都有它最大承受电流。启动速度,最终速度,还有加速时间将决定加速度,而加速度将受电机启动电流约束。若这几个参数设置不合理,将导致电机过载。所以这个启动速度最好靠数据寄存器赋值,保证可以在人机界面上面可调。
就是应用高级指令F385实现赋值,这部分内容可以参考004篇,里面有较为详细的讲解。
2、数据表内容设置:
一般在标准设备多轴控制上,会设置结束点并且走绝地值模式。这里强调两点设置。
A、目标速度的设置,上面已经有说明目标速度将影响到电机加速度,并且电机走的速度越大,抗负载能力会越弱,当然这里强调都是步进电机,所以每一个电机都有它能够运行的最大速度所以同样要将数值放在数据寄存器,方便在人机界面调试。
同样是应用到F385指令,更加详细内容在004篇上有讲解,可以返回去看看。
B、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的设置,同样是影响到加速度的大小,同样最好将数值放在数据寄存器上面,方便在人机界面上面调试。
3、数据表位置分配方法:
一根轴数据表有20行,并非要求我们用光它,一般用3个就可以满足需求,用得越多程序会越复杂,尽量少用行数。
对于相同动作的程序就用同一行数据表,然后利用索引寄存器不断变地址即可。对于不同动作的就放在其它行数据表上面,这样写程序就会非常方便。
希望我的见解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