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松下PLC-FPXH系列——006 JOG运行控制方法

楼主(2024-01-23):
抱怨,只是无能和无奈的表现而已。

             ——李笑来《财富自由之路》

强调一点,这些功能的应用皆是在FPWIN GR7软件上实现。

JOG运行,用于调试位置坐标的控制方法,是确定位置坐标不可或缺的工具。市场上面的螺丝机,点胶机,点锡机,喷漆机等标准自动化设备上面都有使用用。只需要掌握三点就可以快速灵活地应用该功能。1、赋值临时脉冲数给指定的临时数据寄存器;2、设置不同的调试速度;3、控制各轴的运行。

1、赋值临时脉冲数给指定的临时数据寄存器

里面用到高级指令F384,其中H1/H101/H201/H301代表是CH0/CH1/CH2/CH3各轴,后面的H2与K2是默认值,照搬即可。最后的DT2000/DT2002/DT2004/DT2006代表被赋值的临时数据寄存器。利用常闭继电器作为输入,保证不断读取该轴脉冲数。

2、设置不同的调试速度

以下是三个不同档次的速度

A、低速度

利用高级指令F385,H2/H102/H202/H302各自代表CH0/CH1/CH2/CH3,后面的K2与K16都是默认值,同样需要设置各轴的启动速度,只有当启动速度和最终速度协调好,轴运行时才不会出现响声,而启动速度是设置在在K1,这个和最终速度地址不一样,要记得区分开来。

B、中速度

C、高速度

这三个速度的设置所需要的数据地址不一样,要将其放在不同的数据寄存器上面。

3、控制各轴的运行

编程设置如下所示

其中用到高级指令F381,第一个参数K0/K1/K2/K3分别代表CH0/CH1/CH2/CH3各轴,后面的K0与K1代表正转与反转。

注意上面有用到32位数据比较指令,这里是用来限制轴运行,可以通过设置限位起点与终点脉冲数,从而限制轴的运行,防止轴在调试过程中出现碰撞,导致电机失电,这个是新手容易犯的错误,谨记谨记!

希望我的讲解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