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IEC 61131-3 定义的 46 个函数,你都掌握了吗?

楼主(2024-01-24):
引言:

IEC 61131-3 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编程标准,其中定义了许多函数用于数字运算、算术运算、位移与位运算、选择、比较和字符串操作等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函数来处理任何与算术、逻辑和字符串相关的任务。比如,我可以用 ADD 函数把两个数字加在一起,用 SEL 函数根据条件来选择执行不同的操作,用 CONCAT 函数将多个字符串拼接在一起。无论是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还是处理复杂的逻辑判断,这些函数都能派上用场。

本文将会逐一介绍这些函数,并结合实例,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函数介绍:

2.1

数字运算函数:

ABS:用于计算一个数的绝对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5.5,ABS 函数将返回 5.5。

SQRT:用于计算一个数的平方根。

例子:如果输入为 16,SQRT 函数将返回 4。

LOG:用于计算一个数的自然对数,即以 e 为底的对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10,LOG 函数将返回 2.302585.

LN:用于计算一个数的十进制对数,即以 10 为底的对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100,LN 函数将返回 2。

EXP:用于计算指数函数 e^x 的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2,EXP 函数将返回 7.389056.

SIN:用于计算一个数的正弦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45,SIN 函数将返回  0.7071068.

COS:用于计算一个数的余弦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30,COS 函数将返回 0.8660254.

TAN:用于计算一个数的正切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60,TAN 函数将返回 1.732051.

ASIN:用于计算一个数的反正弦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0.5,ASIN 函数将返回 30.

ACOS:用于计算一个数的反余弦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0.5,ACOS 函数将返回 60.

ATAN:用于计算一个数的反正切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1,ATAN 函数将返回 45.

2.2

算术运算函数:

ADD:将输入的两个值相加。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5,ADD 函数将返回 8。

SUB:将第二个输入值从第一个输入值中减去。

例子:如果输入为 10 和 3,SUB 函数将返回 7。

MUL:将输入的两个值相乘。

例子:如果输入为 4 和 2,MUL 函数将返回 8。

DIV:将第一个输入值除以第二个输入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10 和 2,DIV 函数将返回 5。

MOD:返回第一个输入值除以第二个输入值的余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10 和 3,MOD 函数将返回 1。

EXPT:返回第一个输入值的第二个输入值次方。

例子:如果输入为 2 和 3,EXPT 函数将返回 8。

MOVE:将第二个输入值的值赋给第一个输入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变量 A 和 5,MOVE 函数将把 5 赋值给变量 A。

2.3

位移与位运算函数:

SHL:将输入值按位左移指定的位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2 和 3,则 SHL 函数将把 2 左移 3 位,即将二进制数 00000010 转换为 00010000。因此,SHL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16。

SHR:将输入值按位右移指定的位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16 和 3,则 SHL 函数将把 16 右移 3 位,即将二进制数 00010000 转换为 00000010。因此,SHR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2。

ROR:将输入值按位循环右移指定的位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8 和 2,则 ROR 函数将把 8 右移 2 位,并循环移动。8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1000,循环右移 2 位后,得到 00000010。因此,ROR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2。

ROL:将输入值按位循环左移指定的位数。

例子:如果输入为 2 和 2,则 ROL 函数将把 2 左移 2 位,并循环移动。2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010,循环左移 2 位后,得到 00001000。因此,ROL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8。

AND:对输入的两个值进行按位与运算。

例子:如果输入为 5 和 3,则 AND 函数将对它们进行按位与运算。5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101,3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011。按位与运算的规则是,只有当两个对应位都为 1 时,结果才为 1,否则为 0。因此,按位与运算的结果为:00000001,其十进制表示为 1。因此,AND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1。

OR:对输入的两个值进行按位或运算。

例子:如果输入为 5 和 3,则 OR 函数将对它们进行按位或运算。5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101,3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011。按位或运算的规则是,只要两个对应位中有一个为 1,结果就为 1,否则为 0。因此,按位或运算的结果为:00000111,其十进制表示为 7。因此,OR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7。

XOR:对输入的两个值进行按位异或运算。

例子:如果输入为 5 和 3,则 XOR 函数将对它们进行按位异或运算。5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101,3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011。按位异或运算的规则是,只有当两个对应位不相同时,结果为 1,否则为 0。因此,按位异或运算的结果为:00000110,其十进制表示为 6。因此,XOR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6。

NOT:对输入的值进行按位取反运算。

例子:如果输入为 5,则 NOT 函数将对其进行按位取反运算。5 的二进制表示为 00000101。按位取反运算的规则是,将每个位上的 0 变为 1,将每个位上的 1 变为 0。因此,按位取反运算的结果为:11111010,其十进制表示为 -6(根据补码表示法)。因此,NOT 函数将返回十进制数值 -6。

2.4

选择函数:

SEL:根据条件选择返回两个值中的一个。

例子:如果条件表达式为真,SEL 函数将返回第一个输入值;否则返回第二个输入值。

MAX:返回输入的两个值中较大的一个。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7,MAX 函数将返回 7。

MIN:返回输入的两个值中较小的一个。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7,MIN 函数将返回 3。

LIMIT:根据上下限限制输入值的取值范围。

例子:如果输入为 8 和 5 到 10 的范围,LIMIT 函数将返回 5,因为 8 超出了范围。

MUX:根据输入的选择位选择返回多个值中的一个。

例子:如果选择位为 1,MUX 函数将返回第一个输入值;如果选择位为 0,返回第二个输入值。

2.5

比较函数:

GT:判断第一个输入值是否大于第二个输入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2,GT 函数将返回 1。

GE:判断第一个输入值是否大于等于第二个输入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3,GE 函数将返回 1。

LT:判断第一个输入值是否小于第二个输入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5,LT 函数将返回 1。

LE:判断第一个输入值是否小于等于第二个输入值。

例子:如果输入为 3 和 3,LE 函数将返回 1。

EQ:判断两个输入值是否相等。

例子:如果输入为 5 和 5,EQ 函数将返回 1。

NE:判断两个输入值是否不相等。

例子:如果输入为 4 和 3,NE 函数将返回 1。

2.6

字符串操作函数:

CONCAT:将两个字符串连接在一起。

例子:如果输入为"Hello"和"World",CONCAT 函数将返回"HelloWorld"。

LEN:返回字符串的长度。

例子:如果输入为"Hello",LEN 函数将返回 5。
LEFT:从字符串的左侧截取指定长度的子字符串。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World" 和 3,LEFT 函数将返回 "Hel"。RIGHT:从字符串的右侧截取指定长度的子字符串。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World" 和 5,RIGHT 函数将返回 "World"。MID:从字符串的指定位置开始截取指定长度的子字符串。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World"、2 和 5,MID 函数将返回 "elloW"。INSERT:将一个字符串插入到另一个字符串的指定位置。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3 和 "World",INSERT 函数将返回 "HelWorldlo"。DELETE:从字符串的指定位置开始删除指定长度的字符。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World"、6 和 5,DELETE 函数将返回 "Hello"。REPLACE:替换字符串中指定位置和长度的子字符串。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World"、2、5 和 "abc",REPLACE 函数将返回 "Heabcorld"。FIND:在字符串中查找指定子字符串的第一个匹配位置。 例子:如果输入为 "HelloWorld" 和 "o",FIND 函数将返回 5。

总结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实现这些函数的方法可能因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而异,以上示例仅为了演示基本用法。在实际使用时,请参考相关的编程文档和规范来正确使用这些函数。

这些函数涵盖了各种算术运算、位移与位运算、选择、比较和字符串操作等功能,为程序员们提供了丰富的工具来处理各种任务。无论是做简单的加减乘除,还是进行复杂的逻辑判断和字符串操作,这些函数都能够提供精确、高效的解决方案。它们就像是程序员的法宝,能够让他们的代码更加简洁、清晰而又高效。

想象一下,当我们使用这些函数时,他们好像是在谱写一段美妙的音乐。他们能够从函数的海洋中挑选出最合适的旋律,将代码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无论是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创造出令人惊艳的应用程序,这些函数都是我们的得力助手。

总之,这些 IEC 61131-3 定义的 46 个函数是编程世界的宝藏。它们丰富多样,功能强大,可以帮助程序员们轻松应对各种编程任务。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都可以从中受益,轻松编写出高效、可靠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