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 PLC | 模拟量编程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

楼主(2024-01-24):
前言:罗克韦尔自动化产品种类非常多,就控制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块而言,无论是安装在机柜内,还是安装在机器上,甚至更加恶劣的工况环境,都有灵活而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其中,对生产过程数据,比如温度、流量、压力等实时采集和监视的模拟量模块至关重要。AB控制系统产品系列比较多,与之匹配的模拟量模块型号也是如此,但是,各个系列模拟量模块硬件架构不同,加之罗克韦尔并未统一数据转换范围,就造成了工程师在处理数据转换时比较困惑,针对这种情形,本工作室开发了《AB模拟量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方便大家快速查询不同模拟量模块的数据范围,下载请见文末。

内容提要

1. 1769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2. 1734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3. 1794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4. 1762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5. 1756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6. 2080/2085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7. 5069/5094模拟量介绍和用户手册

8. 《AB模拟量模块用户手册》下载链接

9. 《AB模拟量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下载

1769模拟量

1. CompactLoigx控制器本地扩展模块为1769 IO模块,下图为常用的模拟量模块的型号,主要为电压和电流型,由于AB模拟量型号非常多,比如热电阻、热电偶模块,但是这些模块的数据处理,只需在组态时配置相应参数,控制器就会自动处理,无需考虑数据范围,本文所列出的模拟量主要为常用型号,即类型为直流电压或电流,后文其他系列也是如此.

2. 为了大家更好地熟悉和使用1769系列的模拟量模块,工作室已将各个型号的安装手册和用户手册打包准备好好了,下载链接详见文末.

3. AB CompacLogix和ControlLogix控制器同属于LOGIX 5000系列控制器,编程软件为RSLogix 5000或Studio 5000,针对1769系列模拟量数据处理编程时,需要先在手册里面查找对应的数据范围,如下图所示,然后用到程序里面,关于模拟量数据编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之前发表的文章《CompactLogix模拟量模块数据处理》.

031734模拟量
1. 柜内分布式1734 POINT I/O 模块非常适合需要灵活性和较低拥有成本的应用程序,该系列提供数字量、模拟量和特殊功能 I/O,每个模块有 1 到 8 个点,下图为常用的模拟量模块.

2. 下图为1734 POINT I/O 模拟量模块安装手册和用户手册,主要包括如何安装、如何接线、如何组态配置、以及状态指示等信息.

3. 虽然1734 POINT I/O 模拟量模块在编程软件RSLogix/Studio 5000组态时,会默认数据的上下限范围,下图为1734-IE2C/IE2V的数据范围,但为了提供数据处理精度,建议修改,详见文末的《AB模拟量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

4. 下图为1734-OE2C/OE2V的数据范围,针对电流模式,默认范围为0-8191,针对电压模式,默认是0-10000,为了提高数据处理精度,同样建议修改.

041794模拟量
1. 柜内分布式1794 FLEX I/O 模块可灵活地用于采用数字、模拟、HART 模拟和特殊 I/O 的应用程序,每个模块具有 4 到 32 个点,可以将数字量和模拟量 I/O 与安装和接线选件混合搭配使用,下图为常用的模拟量模块型号.

2. 下图为1794 FLEX I/O 模拟量模块安装手册和用户手册,主要包括如何安装、如何接线、如何组态配置、以及状态指示等信息,也打包准备好了.

3. 下图为1794 FLEX I/O模拟量数据范围,其型号中带有IE和OE,不包括IF和OF,这两个型号比较特殊,其数据范围,大家可以在上图列出用户手册查询.

051762模拟量
1. 1762 MicroLogix 扩展 I/O 模块可极为灵活地改变 I/O 数量与类型,从而扩展 MicroLogix 1100、1200 和 1400 控制器的功能,下图为1762模拟量模块型号.

2. 下图为1762模拟量模块的安装手册,包括安装方法、接线方法等.

3. 1762模拟量模块主要为电压或电流信号,组态方式又分为两种,其数据范围是不相同的,详见下图.

062080/2085模拟量
1. 2080 Micro800功能性插件模块用于扩展嵌入式 I/O 的功能,而不会增加控制器所占的空间,Micro820、Micro830、Micro850 和 Micro870 控制器支持功能性插件模块。2085 Micro800 扩展 I/O 模块可方便、灵活地改变 I/O 数量与类型,从而扩展 Micro850 和 Micro870控制器的功能,I/O 模块可牢固地卡接于 Micro850 和 Micro870 控制器右侧。下图为2080/2085模拟量模块.

2. 下图为2080、2085模拟量模块的安装手册和用户手册,方便大家查询安装方法、接线方法、使用方法等.

3. 下图为2080-IF2/IF4/OF2的数据数据范围,信号0-10VDC和0-20mA,数据范围均为0-65520,如果是4-20mA,就需要换算一下.

4. 2085模拟量模块信号为电压-10V~10V、电流信号0-20mA,组态时数据格式又分为三种,数据范围是不相同的,编程时需要对应上,数据才能处理正确,详见下图.

075069/5094模拟量
1. 在5069 Compact 5000 I/O 模块以紧凑型设计提供高性能控制,扩展了 Logix 平台的性能,它们是 CompactLogix 5380/5480系统中的本地 I/O 模块。FLEX 5000 I/O 模块是可靠、灵活的分布式 I/O 解决方案,作为远程 I/O 模块可以和 CompactLogix 5380/5480、ControlLogix 5580控制器搭配使用。下图为5069、5094常用模拟量模块.

2. 对于罗克韦尔新一代IO模块,熟悉其详细参数和性能的最佳方法就是阅读用户手册,已安排。

3. 罗克韦尔5094/5069输入模拟量模块,采用了硬件数据解码方式,只需在Studio 5000软件组态时选择信号类型,设置好仪表工程上下限,无需编程,直接在控制器标签里使用模拟量通道数据(仪表实时数据).

4. 5094/5069模拟量输出模块,也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对模拟量通道数据写入数值,就可以按照组态的参数转换为电压或电流信号,无需编程,完全摒弃了基于数据范围编程的处理方式.

081756模拟量
1. 1756 ControlLogix基于机架的模块提供全面的数字量、诊断数字量、模拟量、运动控制、特殊功能 I/O 和计算模块,可满足各种应用项目需要。下图为常用的模拟量模块型号.

2. 为了更好地使用1756模拟量模块,比如接线方式,是使用单端、差分,还是高速模式,通道详细诊断信息、状态指示等,这些都离不开官方第一手资料.

3. 1756模拟量模块,默认数据格式为浮点数,即采用硬件解码处理数据,无法编程,直接组态,配置信号类型,仪表工程量上下限范围,就能采集到仪表的实时数据,当然也可以选择整数数据格式,通过编程处理,数据范围-32767~32767,对应单极性,建议数据范围为0~30840。不过,建议采用浮点数数据格式,处理方式简单,因为无需编程,而且得到的数据精度更高.

4. 1756模拟量输出模块,数据处理方式和1756模拟量输入模块相同,不再累述.

09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
1. 工作室原创出品《AB模拟量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

2. 《AB模拟量模块用户手册》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mCjtlgjqBEmpuNaH0id7w?pwd=9u2k

3. 《AB模拟量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V1.0》下载链接,也可以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下载.https://pan.baidu.com/s/1zBFYtKyqrRTSMT6c-QWCVw?pwd=qruw

4. 如果链接失效请加工作室技术客服微信:oness918

结语: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图文方式比较全面的介绍了罗克韦尔AB模拟量模块,主要是信号类型为电压或电流通用模块,其他信号类型,比如热电阻、热电偶、温度,基本上无需编程,直接组态即可获取仪表数据,具体做法详见用户手册,不在此次讨论范畴。另外,工作室原创开发的《AB模拟量数据范围查询小工具-V1.0》免费开放,有需要的朋友可下载使用,快速查询数据范围用于编程。使用过程中,如果数据有误,请联系我们更正,谢谢。

—推荐阅读 —

1769模拟量模块数据处理编程方法

Studio 5000快捷操作方法大全

AB触摸屏基于PLC变量自动切换画面

【AB PLC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ID:abseme

   坚持原创  注重实用

如果本文,对您有一点帮助或启示。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对小编以示鼓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