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通过脚本实现对Wincc与PLC通讯状态的监视

楼主(2024-01-24):
--------------------------------

整理不易,点赞和转发都是您对我的莫大支持!

您动一动手,我温暖半天!

为了避免错过消息,可将公众号设置为星标!

部分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雷同,算我抄你(联系删除)!

获取过往技术文章,可以前往主页查看相关合集!

-----------正文-干货----------

第一步:创建变量

        在 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项目的”HMI 变量“相应变量表中,添加 Int 类型的外部变量External_tag_1,Bool 类型的内部变量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添加脚本

        在项目树中的 WinCC Runtime Professional 项目中脚本的“C脚本” 中添加新脚本“DiagConnection",如下图所示:

        在脚本中填写如下语句,语句内容为通过检查“External_tag_1“的变量状态来判断通信状态,如果通信正常给变量“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赋值为0,通信异常给变量“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赋值为1。

===========================================

DWORD dwState = 0;
GetTagSWordState ("External_tag_1", &dwState);
if (dwState == 0)

{
//Tag status OK
printf ("Tag status Ok: [Statuscode (hex):%X]\r\n",dwState);
SetTagBit ("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 FALSE);
}
else if (dwState&0X0001)
{
printf ("Tag status deviant: [Statuscode (hex):%X]\r\n",dwState);
SetTagBit ("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 TRUE);
}
else
{
//Tag status deviant
printf ("Tag status deviant: [Statuscode (hex):%X]\r\n",dwState);
SetTagBit ("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 FALSE);

=======================================

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添加任务

        然后在项目树中打开”计划任务“,新建 "DiagConnection" 的计划任务,计划任务类型选择“函数列表”,触发器选择 10秒,然后点击“属性”窗口中的“事件”选项卡,然后选择已经建立的C脚本“DiagConnection”。

第四步:开启服务

        然后在项目树中的 “运行系统设置” 中选择“服务”,并勾选 “运行系统中的计划任务” 选项。如下图:

        示例效果为每 10秒检查一次 外部变量 "External_tag_1" 所隶属的连接的通信状态,如果通信正常,则 “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 变量值为0,如果通信异常则 “Trigger_connection_interrupted” 变量值为1。

        注意:可通过对计划任务中触发器的设置,来调整通信诊断的时间间隔,本例中设置为10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