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怎么实现实时曲线?

楼主(2024-01-24):
趋势视图 (Basic Panels, Panels, Comfort Panels, RT Advanced)

简介

趋势是变量在运行时所采用值的图形表示。 为了显示趋势,在项目的画面中组态一个趋势视图。

为组态趋势视图,有以下几种趋势显示类型。

    日志: 用于显示变量的记录值

    循环实时: 用于值的时间触发显示

    位触发的实际时间: 用于值的事件触发显示

    位触发的缓冲区: 用于带有缓冲数据采集的事件触发显示

显示记录值

在运行系统中,趋势视图将显示来自数据日志的变量值。 趋势在特定窗口中及时显示所记录的值。 操作员可以在运行系统中移动时间窗口,以查看所需的日志信息。

脉冲触发的趋势

要显示的值由可定义的时间模式分别确定。 周期性触发趋势适合于表示连续曲线,如电机运行温度的变化。

位触发的趋势

要显示的值通过在“趋势传送”变量中设置一个已定义的位而触发。 读取完成后,对位进行复位。 位触发趋势对于显示快速变化的值很有用,如生产塑料部件时的注入压力。

带有缓冲数据采集的位触发的趋势

设置缓冲数据采集时,要显示的值在 PLC 中缓冲,并在位触发时作为一个数据块读取。 这些趋势适用于在对整个趋势过程要比对单个值更感兴趣的情况下显示快速改变。

在 PLC 中组态开关缓冲区,以便其可以在读取趋势缓冲区时连续写入新值。 开关缓冲区确保在操作员设备读取趋势值时,PLC 不会将值覆盖。

如下进行趋势缓冲区和开关缓冲区之间的切换:

只要在“趋势传送 1”变量中设置了分配给趋势的位,便同时从趋势缓冲区读取所有值并作为趋势显示在 HMI 设备上。 读取完成后,“趋势传送 1”中的位被复位。

操作员设备从趋势缓冲区读取变量值期间,PLC 将新的变量值写入开关缓冲区中。 在“趋势传送 2”变量中对分配给趋势的位进行置位时,从开关缓冲区读取所有趋势值并显示在操作员设备上。 操作设备读取开关缓冲区期间,PLC 再次写入趋势缓冲区。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为来自 PLC 的值组态趋势显示 (Panels, Comfort Panels, RT Advanced)

步骤

要组态趋势视图,执行下列步骤:

    将“趋势视图”对象从“控制”组中的工具箱添加到画面。

  • 在巡视窗口中,选择“属性 > 属性 > 趋势”(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rend),并在“名称”(Name) 域中双击“添加”(Add)。 创建了一个新趋势。
    可根据需要在“名称”域中输入唯一的趋势名称。

    在“样式”列中,使用选择按钮打开“样式”对话框,然后选择线的样式。

    在“趋势值”列中选择趋势值的数目。

    在“趋势类型”列中,选择需要的趋势类型。 下列条目可用:

      “实时位触发”

      “实时循环”

      “位触发的缓冲区”

      “数据日志”

    在“设置源”(Settings source) 列中,使用选择按钮打开“数据源”(Data source) 对话框,选择用于为趋势提供值的变量。

    如果选择“实时循环”趋势类型,则指定从 PLC 读取变量的周期。

    仅适用于“位触发”趋势:

    仅适用于“实时位触发”趋势类型:

    仅适用于“位触发的缓冲区”趋势类型:

      为开关缓冲区输入一个缓冲变量。 变量必须与趋势变量具有相同的类型和相同的长度。

    • 在“趋势传送 1”和“趋势传送 2”下各输入一个变量,该变量的位数目应不小于要在趋势视图中显示的趋势数目。 这些变量位的状态指定要从 PLC 读取的值的相应趋势。 “趋势传送 1”控制从趋势缓冲区进行读取,“趋势传送 2”控制从开关缓冲区进行读取。

    • 在“趋势传送”下输入一个变量,该变量的位数目应不小于要在趋势视图中显示的趋势数目。 这些变量位的状态指定要从 PLC 读取哪些趋势值。

      在“位”(Bit) 下,指定要将“趋势请求”变量和“趋势传送”变量的哪一位分配给趋势。 为每个趋势选择一个不同的值。

    • 在“趋势请求”下输入一个变量,该变量的位数目应不小于要在趋势视图中显示的趋势数目。 这些变量位的状态指定当前在操作员设备处显示哪个趋势。

    可以在巡视窗口的对话框中进行其它设置。 例如,可以在“表格”类别中选择“显示表格”选项,以便在趋势视图下显示数值表。

组态数据日志的趋势视图 (Panels, Comfort Panels, RT Advanced)

步骤

要组态趋势视图以显示来自数据日志的值,执行下列步骤:

    将“趋势视图”对象从“控制”组中的工具箱添加到画面。

  • 在巡视窗口中,选择“属性 > 属性 > 趋势”(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rend),并在“名称”(Name) 字段中双击“添加”(Add)。 创建了一个新趋势。
    可根据需要在“名称”域中输入唯一的趋势名称。

    在“样式”列中,使用选择按钮打开“样式”对话框,然后选择线的样式。

    在“趋势类型”列中,选择“数据日志”趋势类型。

    在“设置”列中,使用选择按钮打开“数据源”对话框;选择数据日志和为趋势提供值的变量。

    可以在巡视窗口的对话框中进行其它设置。 例如,可以在“表格”类别中选择“显示表格”选项,以便在趋势视图下显示数值表。

布局

在巡视窗口中,可以自定义对象的位置、几何形状、样式、颜色和字体类型。甚至,可修改以下特性:

    显示数值表、标尺和网格:指定除了坐标系外,是否还显示数值表、标尺或网格以提高可读性。

    工具栏:定义操作员控件的显示情况。

显示数值表、标尺和网格

为了提高可读性,可以在运行系统中显示数值表、标尺和网格。

  • 激活“属性 > 属性 > 外观 > 显示标尺”(Properties > Properties > Appearance > Show ruler)。

  • 激活“属性 > 属性 > 表 > 显示表”(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able > Show table)。

  • 激活“属性 > 属性 > 表 > 显示网格”(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able > Show grid)。

工具栏

在巡视窗口的“属性 > 属性 > 工具栏”(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oolbar) 下定义操作员控件的布局。

工具栏按钮

简述

说明

“转到开始位置”

滚动到趋势的当前值。

“放大”

减少显示的时间片。

“缩小”

放大所显示的时间区域。

“标尺向后”

将标尺向后移动。

“标尺向前”

将标尺向前移动。

“向后”

回滚一个显示宽度。

“向前”

向前滚动一个显示宽度。

“标尺”

显示或隐藏标尺。标尺显示相应位置的 X,Y 坐标值。

“启动/停止”

停止记录趋势或继续记录趋势。

对小显示屏的基本面板和设备进行操作

对于显示屏尺寸小于 6" 的基本面板和 HMI 设备,其中未显示趋势视图按钮。可通过分配有相应系统函数的 HMI 设备功能键,对趋势视图进行操作。

显示列标题

趋势视图中表格的布局取决于控制面板中的视图设置。根据设置的不同,列标题可能会截断。该设置位于控制面板的“显示 > 外观”(Display > Appearance) 中。要正确显示列标题,需要在“窗口和按钮”(Windows and buttons) 中将显示设置为“Windows 经典”(Windows Classic) 样式。

这种情况仅在组态期间发生。列标题在运行系统中可正确显示。

一致性测试

如果在进行趋势视图的一致性检查过程中输出窗口中显示有警告或错误,则需单击快捷菜单上的“跳转至出错处/变量”(Go to Error/Tag) 而且总是无法跳转到错误的准确位置。在某些情况下,仅在趋势视图中显示出错的原因。

添加、组态和删除趋势

在巡视窗口的“属性 > 属性 > 趋势”(Properties > Properties > Trend) 下管理趋势视图的趋势。可在不同趋势视图之间复制趋势。

END

公众号
--老王的工控笔记

扫码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