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用带电池的绝对式了!光栅尺才是真正的高精度测量利 ...
别再用带电池的绝对式了!光栅尺才是真正的高精度测量利器?

楼主(2024-01-24):
光栅尺,是一种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广泛运用于工业制造和科学研究中,相信搞自动化、搞技术的小伙伴们都应该知道一些,有的绝对值式的伺服机构中,可能也会使用到这个,来做闭环控制,有光栅尺的伺服系统,可能会说带电池的绝对式是假绝对式,但是他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光栅尺到底是什么?怎么来实现绝对位置的反馈?
什么是光栅尺?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把尺子。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卷尺,尺子上都会刻有相应的刻度,只要把被测物体与这个刻度相比较,就可以测量出相应的长度、高度等。同样的,光栅尺上也有刻度,只不过这个刻度是栅格,它的间隔单位更细,是通过光,刻印在尺子上的,这个刻度很难通过人眼来读取,而是需要通过配套的读取设备来读取位置信息。它其实就是利用光栅的光学原理工作的测量反馈装置,是通过测量光的干涉原理来实现高精度的测量。
一般来说光栅尺会刻在玻璃或者钢带上,利用光制作出一系列的栅格,栅格之间的宽度称为栅距,常见的比如说有20μm。
读取设备每扫描到一个栅距就会产生一个正弦波信号,这个信号还能够进行细分,比如说5倍,10倍,50倍细分,就能够达到较高的分辨率了。比如上面20μm的栅距,经过50倍细分,那就达到了0.4μm的分辨率,这个就是厂家标的分辨率。细分方式有些是通过读取设备内置的软件通过设置实现,有些则需要外接一个处理设备。
那读取设备是如何扫描光栅读取数据的呢?
如上所述,光栅尺上的刻度是用光刻的方法刻在尺子上的,然后通过匹配的读取头读取位置信息。读取头内有一个与刻度尺等间距的扫描光栅,当读数头相对于刻度尺移动时,LED光通过聚光透镜照射刻度尺,光线穿过光栅狭缝,衍射到读取头的光电池上,从而在探测器平面上产生明暗,光电传感器再将这些条纹转变成正弦波变化的电信号,然后再经过放大整形,就可以获得两个相位差为90度的正弦波或者是方波信号。最终将光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
有想了解的更清楚的可以看下面的视频资料:
00:00 / 00:37倍速
00:37
00:00 / 00:39倍速
00:39
有没有感觉到光栅尺也有点像漫反射/镜面反射的光电传感器?
对于光栅尺来说,光电传感器和光源是在同一侧的,当光照射到光栅尺后,有一部分光会反射回去,光栅尺是通过聚焦镜,照射回光电传感器,或者光电传感器的位置会与光源位置稍微偏置一点,如下视频。可以看到,光栅尺跟普通光电传感器的原理是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利用光的反射原理。
00:00 / 00:30倍速
00:30
光栅尺的精度等级有很多种,常见的有±5μm,±3μm,±1μm。影响其精度的因素也有很多比如:
光学部分:光栅玻璃的精度、光发射源的相干性、光衰减等。
机械部分:安装精度、轴承精度和结构精度等,结构刚性。
电气部分:电源的稳定精度、读取响应和电气处理电路等。
使用后光学系统的影响:污染、衰减等。
光栅尺的制造:光栅尺的分辨率与制造有关。。
那光栅尺的20um栅格刻度是怎么刻上去的?
答案是激光干涉仪逐格曝光烧制上去的。
首先会在被刻材料上涂一层感光膜,然后用激光干涉仪照射,每产生一次干涉,感光膜就被“烧掉”了,就曝光一个刻度。然后通过浸泡显影剂,光栅尺上的凹槽被腐蚀掉,并得到光栅刻度的尺寸,最终完成光栅尺的刻度制作。与电路板蚀刻的原理比较类似。绝对式光栅尺比增量式的多了一个位置编码,能够识别出当前位置,成本更高,但是不用每次都上电回零。
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光栅尺上标注的是重复定位精度,而不是系统精度?
栅尺上标注的是重复定位精度,而不是系统精度,是因为重复定位精度是光栅尺的一个重要指标,重复定位精度是指在相同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目标时,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即测量结果与真值的偏差。对应实际应用中,比如分料机构,伺服压机等工况,需要走固定的几个点位或固定扭力,其实就是需要重复定位精度来保证工况的一致性,因此重复精度对这种应用会更有实际意义,因此,有时候厂家会使用重复定位精度进行标注。
一般来说,重复定位精度的数值为定位精度的1/2~1/3,比如说一个定位精度在±5μm/100mm的一个光栅尺的重复定位精度可能是±1μm/100mm。
最后在安装光栅尺的时候,一定要将光栅尺安装在平面上,如果安装平面不够平,与光栅尺的导轨有一定的平行度差异,那么就会导致光栅尺的测量结果不准。
END
公众号
--老王的工控笔记
扫码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