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C# 方法

楼主(2024-01-24):
C# 方法

一个方法是把一些相关的语句组织在一起,用来执行一个任务的语句块。每一个 C# 程序至少有一个带有 Main 方法的类。

要使用一个方法,您需要:

    ①定义方法

    ②调用方法

1.C# 中定义方法

当定义一个方法时,从根本上说是在声明它的结构的元素。在 C# 中,定义方法的语法如下:
<Access Specifier> <Return Type> <Method Name>(Parameter List)
{
   Method Body
}

实例:

public void FindMax(int num1, int num2)
   {

  //指令

    }

下面是方法的各个元素:

    Access Specifier:访问修饰符,这个决定了变量或方法对于另一个类的可见性。如:public/static/private

    Return type:返回类型,一个方法可以返回一个值。返回类型是方法返回的值的数据类型。如果方法不返回任何值,则返回类型为 void。如:void/int等数据类型

    Method name:方法名称,是一个唯一的标识符,且是大小写敏感的。它不能与类中声明的其他标识符相同。

    Parameter list:参数列表,使用圆括号括起来,该参数是用来传递和接收方法的数据。参数列表是指方法的参数类型、顺序和数量。参数是可选的,也就是说,一个方法可能不包含参数。

    Method body:方法主体,包含了完成任务所需的指令集。

实例:

下面的代码片段显示一个函数 FindMax,它接受两个整数值,并返回两个中的较大值。它有 public 访问修饰符,所以它可以使用类的实例从类的外部进行访问。public是公共访问,是允许的最高访问级别,就是说任何对象都能访问
实例

class NumberManipulator //声明类
{
   public int FindMax(int num1, int num2)//声明方法
   {
      /* 局部变量声明 */
      int result;  //整数类型变量

      if (num1 > num2)
         result = num1;
      else
         result = num2;

      return result;
   }
   ...
}

2.C# 中调用方法

您可以使用方法名调用方法。下面的实例演示了这点:
实例

using System;

namespace CalculatorApplication
{
   class NumberManipulator  //类的声明
   {
      public int FindMax(int num1, int num2)  //方法声明
      {
         /* 局部变量声明 */
         int result;

         if (num1 > num2)
            result = num1;
         else
            result = num2;

         return result;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静态方法
      {
         /* 局部变量定义 */
         int a = 100;
         int b = 200;
         int ret;
         NumberManipulator n = new NumberManipulator();//实例化对象

         //调用 FindMax 方法
         ret = n.FindMax(a, b);
         Console.WriteLine("最大值是: {0}", ret );
         Console.ReadLine();
      }
   }
}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和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最大值是: 200
您也可以使用类的实例从另一个类中调用其他类的公有方法。例如,方法 FindMax 属于 NumberManipulator 类,您可以从另一个类 Test 中调用它。
实例

using System;

namespace CalculatorApplication
{

    class NumberManipulator  //类的声明

{
        public int FindMax(int num1, int num2)  //声明方法
        {
            /* 局部变量声明 */
            int result;

            if (num1 > num2)
                result = num1;
            else
                result = num2;

            return result;
        }
    }
    class Test  //另一个类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静态方法
        {
            /* 局部变量定义 */
            int a = 100;
            int b = 200;
            int ret;
            NumberManipulator n = new NumberManipulator(); //实例化对象
            //调用 FindMax 方法
            ret = n.FindMax(a, b);
            Console.WriteLine("最大值是: {0}", ret );
            Console.ReadLine();

        }
    }
}

当上面的代码被编译和执行时,它会产生下列结果:
最大值是: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