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技巧分享】YAMAHA四轴机械手的TCPIP通讯,设置教程!

楼主(2024-01-24):
YAMAHA四轴机械手的TCPIP通讯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机械手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机械手中,四轴机械手更是广泛应用于各种生产线中。而YAMAHA作为机械手领域的佼佼者,其四轴机械手更是备受瞩目。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YAMAHA四轴机械手的TCPIP通讯。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TCPIP通讯。简单来说,TCPIP协议是网络通信协议之一,它能够使得计算机与其他设备进行数据交换和传输。而在YAMAHA四轴机械手中,TCPIP通讯则是指通过网络连接实现对机械手进行控制和监控。

那么,在使用YAMAHA四轴机械手进行TCPIP通讯时,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就是网络连接问题。因为TCPIP通讯需要通过网络连接才能实现数据传输和交换,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网络连接正常,并且设置分配给机械手的正确IP地址和端口号,操作如下图。

然后在窗口树形图中,找到通用以太网端口,双击打开界面,可以看到GP0/GP1/GP2...这是以太网连接设置个数,一共可以设置8个以太网连接参数,具体参数解析如下:

    模式分伺服和客户端(他是指连接端的身份)。

    IP地址:肯定是要求同网段的IP。

    端口:按分配的设置,一般没什么问题。

    这里要注意一点--改行码,意思是以什么作为命令的结束符,发送和接收端一定要统一,不然就算发了也识别不了,有时候通讯发了收不到,可以确认下这个参数。参数分CR就是回车,CRLF就是回车换行,一定要统一!

当设置好网络参数后,在程序里还要写两句指令,才算真正建立了TCPIP的连接,如下--

CLOSE GP0  '复位以太网连接

OPEN GP0   '打开建立以太网连接

另外,在进行YAMAHA四轴机械手的TCPIP通讯时,还需要注意干扰性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生产线上设备的控制和监控,所以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来防止这种影响,比如网线需要是带屏蔽的,动力线和IO线尽量分开走线等,必要的时候要装网络隔离器来保护通讯网络的安全。

总之,在使用YAMAHA四轴机械手进行TCPIP通讯时,我们需要认真了解相关知识,并且注意相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生产线运行稳定、高效、安全。

END

公众号
--老王的工控笔记

扫码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