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 PLC | Logix5000控制器与MicroLogix控制器实通过MSG实现数据交互

楼主(2024-01-24):
前言:Logix5000控制器(CompactLogix和ControlLogix)与MicroLogix控制器如何实现数据交互?本文介绍这两者在以太网环境下,通过应用MSG指令来实现它们之间的数据传输。

开发环境

1. RSlogix 500 v8.3

2. Studio 5000 v30.0

3. CompactLogix 5069-L330ER,IP地址:172.16.10.1

4. MicroLogix1400,IP地址:172.16.10.201

5. 5069-L330ER与MicroLogix1400通过网线连接或交换机互联.

在Logix5000控制器端编程实现通信

1. 打开Studio 5000,在控制器标签域里新建4个变量:

(1)RdMSG,数据类型MESSAGE,从Mic1400中读取数据的通信指令结构体;

(2)WrMSG,数据类型MESSAGE,把数据写到Mic1400中的通信指令结构体;

(3)Rd_Data_from_1400,数据类型INT[2],存储从Mic1400读取的数据;

(4)Wr_Data_to_1400,数据类型INT[2],把这两个数据发送到Mic1400.

2. MicroLogix1400中与5069-L330ER中交换的数据:

N7:10-->Rd_Data_from_1400[0]

N7:11-->Rd_Data_from_1400[1]

N7:20<--Wr_Data_to_1400[0]

N7:21<--Wr_Data_to_1400[1]

3. 在Studio 5000中编写程序,代码如下图,使用100ms的时钟触发MSG指令,从而进行读写,实现与Mic1400数据交互.

4. MSG的详细配置如下图所示,其中读Mic1400数据使用SLC Typed Read,写数据到Mic1400使用SLC Typed Write,通信路径均为2,172.16.10.201

5. Studio 5000下载程序到CompactLogix 5069-L330ER,并程序在线,使用RSlogix 500在线监控MicroLogix1400。

(1)在N7:10和N7:11写入100,200,Rd_Data_from_1400[1]和Rd_Data_from_1400[1]分别为100,200;

(2)在Wr_Data_to_1400[0]和Wr_Data_to_1400[1]写入1000,2000,N7:20和N7:21分别为1000,2000;

到此,这两个CPU实现数据交互.

在MicroLogix1400端编程实现通信

1. 打开Studio 5000,在控制器标签域里新建2个变量:

(1)DataTo1400,数据类型REAL[3],把这两个数据发送到Mic1400;

(2)DataFrom1400,数据类型REAL[3],存储从Mic1400发送过来的数据.

2. 在Studio 5000中,点击LOGIX-->Map PLC/SLC Message...

3. 在弹出的窗口,填写如下,File Number对应Name,101对应DataFrom1400,102对应DataTo1400,什么意思,使用Map PLC/SLC Message功能将Logix5000控制器中数据映射到MicroLogix控制器中,File Number是RSLogix500中数据的代号,如B3-BINARY的File Number为3,T4-TIMER的File Number为4。101,102数值可以随便定义,只要在RSLogix500未使用的数据都可以.

4. 在RSLogix500新建3个变量:RI9,2个元素,数据类型为Routing Information,用于存储程序信息;MG10,MG11,数据类型为Message,用于通信指令.

5. 在RSLogix500中编写程序,代码如下图,使用100ms的时钟触发MSG指令,从而进行读写,实现与5069-L330ER数据交互.

6. 在读取数据MSG指令中,点击Setup Screen进入MSG的详细配置,如下图所示,其中Channel配置为1(Integral),通信指令为500CPU Read,读取的数据存放到F8:0,目标设备中Data Table Address为F102:0(即为Studio 5000中的File Number102),通信地址配置为172.16.10.1,Logix Backplane需要使用键盘上的Insert键点击插入,地址为0.

7. 在发送数据MSG指令中,点击Setup Screen进入MSG的详细配置,如下图所示,其中Channel配置为1(Integral),通信指令为500CPU Wrtie,需要发送的数据为F8:20,目标设备中Data Table Address为F101:0(即为Studio 5000中的File Number101),通信地同读取数据MSG指令.

8. RSlogix 500下载程序到MicroLogix1400,并在线,Studio 5000也在线监控CompactLogix 5069-L330ER,通过互相写入数据,均能在对方一一对应,说明通信成功,实现数据交互.

结束语:综上所述,要实现这两者之间的通信,可以在Logix5000控制器端编写MSG通信程序实现,也可以在MicroLogix控制器端编写MSG通信程序来实现,根据

实际情况,二选一即可。

【AB PLC工作室】

微信公众号ID:abseme

      坚持原创  注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