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岳学AB系列教程1.3.0.0-Compactlogix系列控制器如何刷 ...
小岳学AB系列教程1.3.0.0-Compactlogix系列控制器如何刷新固件(2种方法)

楼主(2024-01-24):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文章目录
文章前言
器件清单
实验步骤
精彩预告
文章结尾
文章前言
Hello大家好,小编今天介绍的内容相对来说会比较基础。
对于刚接触罗克韦尔自动化Compactlogix控制器的朋友来说,也许会让你更了解刚拿到控制器如何操作。拿到手接好线后的第一步就是给控制器刷固件。
对于比较熟悉罗克韦尔自动化的朋友来说,可以选择性跳过或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监督一下小编哪里有不对的地方或者严重遗漏的地方,如有发现错误的地方麻烦给小编留言,正所谓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分享~~~
器件清单
硬件清单
01-笔记本【1台】
(备注:建议运行内存8G以上,虚拟机会占用比较大)
02-控制器5380系列5069-L340ERM【1台】
(备注:任意Compactlogix系列控制器即可)
03-方形USB线 2米【1条】
(备注:打印机线即可)
04-网线1585J-M8TBJM-2 2米【1条】
(备注:普通网线也可以)
如果器件不齐全,需要购买,也可以私信本公众号“AB工控论坛”哦!或者通过在公众号菜单-“帮助”-“意见反馈”留言。
软件清单
01-Studio5000 V33&SE V12
包含软件:
1-Windows 10专业1909中文纯净版系统
2-Studio5000 V33.01.00专业中英文版
3-FactoryTalk View Studio V12版(含SE和ME)
4-CCW V12版
5-KNX5100C V2.01.00版
6-RSlinx Classic V4.20.00版
7-ControlFlash V15.03.00版
(备注:该虚拟机不含破解授权,可设置时间为安装时的日期进行试用学习。下载该虚拟机,使用的VMware版本必须≥V15版)本次实验只需要用到RSlinx Classic和ControlFlash软件而已,如果装有这两个软件的朋友可直接使用,不需要虚拟机。
02-VMware V15【专业英文版】
(备注:含虚拟机破解)
03-RSlinx Classic V4.20.00版
04-ControlFlash V15.03.00版
虚拟机、软件均不含破解授权,均可在“公众号菜单”-“下载中心”按清单名称搜索免费下载,前提得注册成会员,具体查看下载中心说明。
实验步骤
注意控制器电源接线,避免烧坏器件,具体可参考安装手册说明。这里默认都接好线,并通上电。5069-L340ERM接线如图所示:(切记确认好电源电压等级,避免烧坏产品)
方法一
01.打开虚拟机,用方形USB线连接控制器与电脑,会弹出窗口,选择“连接到虚拟机”,选择虚拟机,点击“确定”,如图所示:
02.打开RSlinx软件
03.点击RSWho,如图所示:
04.可以清晰的看到5069-L340ERM在AB_VBP1栏下面,如图所示:
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不是用USB线连接吗?为什么不是显示在USB栏下面而是在AB_VBP1栏下。解释一下,这里由于控制器被小编恢复出厂了,(对于怎么恢复出厂,后面会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尽请期待)版本很低,有时候会显示在AB_VBP栏下面。正常控制器有时候会显示在USB栏下面
05.打开ControlFlash软件
06.点击“下一步”
07.选择“Compactlogix5380(5069-L3)”,ControlFlash软件版本比较低的朋友这里需要选择5069-L340ERM,点击“下一步”(主要是ControlFlash软件在V15版以后就把原来每个型号的直接归类到整个系列了,这也方便用户选择,不再需要选择到对应的具体型号)
08.点击控制器5069-L340ERM,点击“OK”
09.点击“Show all revision”,选择33.011版,点击“下一步”
10.点击“完成”
11.点击“是”
12.点击“确定”
13.开始进行固件刷新,如图所示:
14.控制器的“OK指示灯”开始闪红,直到如图所示,开始倒计时,控制器“OK指示灯”变为常红,则说明控制器正处于重启自检阶段
15.自动弹出对话框,选择“连接到虚拟机”,点击虚拟机,点击“确定”
16.显示刷新成功,点击“OK”
17.点击“取消”
18.点击“是”
19.打开RSlinx软件,选择5069-L340ERM控制器,右键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如图所示:
20.可以看到当前控制器固件已经升级为33.011版
到这里刷新固件就已经完成了。
方法二
当你的控制器为使用过,已有IP地址时,除了使用USB线连接进行固件刷新,也可以用网线进行刷新,具体操作如下:
01.打开虚拟机,用网线连接控制器与电脑,关闭电脑无线WIFI连接,右键桌面右下角网络,选择“打开网络和Internet设置”
02.点击“以太网”-“更改设配器选项”,如图所示:
03.右键网卡选择“属性”
04.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点击“属性”
05.由于控制器看LED面板可知道IP地址为192.168.1.100,则需将虚拟机与电脑IP地址设置与控制器同网段的IP地址即可,这里设置虚拟机IP地址为192.168.1.10,如图所示:
06.同理设置电脑本地IP地址为192.168.1.11,如图所示:
07.打开RSlinx软件
08.点击“RSWho”
09.点击“Configuration Drivers”
10.选择“EtherNet/IP Driver”驱动,点击“Add New”
11.点击“OK”
12.点击“确定”
13.点击“Close”
14.可以看到控制器显示在EtherNet/IP栏下面
15.打开ControlFlash软件
16.点击“下一步”
17.选择“Compactlogix5380(5069-L3)”,ControlFlash软件版本比较低的朋友这里需要选择5069-L340ERM,点击“下一步”(主要是ControlFlash软件在V15版以后就把原来每个型号的直接归类到整个系列了,这也方便用户选择,不再需要选择到对应的具体型号)
18.选择控制器5069-L340ERM,点击“OK”
19.勾选“Show all revision”,选择33.011版,点击“下一步”
20.点击“完成”
21.点击“确定”
22.控制器开始固件刷新
23.刷新成功,点击“OK”
24.点击“取消”
25.点击“是”
26.打开RSlinx,点击控制器右键选择“Module Configuration”
27.可以看到控制器的固件版本已经刷新到V33.011版本
到这里刷新固件就已经完成了。
精彩预告
文章结尾
本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刚拿到Compactlogix控制器的第一步刷固件操作,操作相对简单,可多尝试练习。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或者错误的地方,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菜单-“帮助”-“意见反馈”与小编交流一下。顺便可以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看一下,谢谢,您的支持就是小编前进的动力。
往期回顾
小岳学AB系列教程7.1.0-RSlinx为何识别不到USB或VBP驱动的设备(17种方法)
小岳学AB系列教程4.1.5-PanelView Plus如何下载字体
小岳学AB系列教程4.1.2-PanelView Plus如何复位Windows CE密码及恢复出厂
小岳学AB系列教程4.1.1-PanelView Plus如何刷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