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Control/CompactLogix PLC标签快速转为SE标签 ...
Rockwell Control/CompactLogix PLC标签快速转为SE标签

楼主(2024-01-24):
JZGKCHINA工控技术分享平台
尊重原创 勿抄袭
勿私放其他平台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有一款工具可以实现快速将AB PLC的标签转换为SE项目的标签了。
使用过AB PLC的人都知道,在Logix5000软件或Studio5000软件内可以导出标签库(Tags),但是导出的标签库不能直接被SE标签库直接使用,很是烦恼,并且,导出的标签库内中文描述都变成了乱码,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也不能被完全导出。在项目过程中处理这部分内容会浪费你不少的时间,尤其是标签超过5000个,看的眼睛都花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使用Excel软件编写的小工具,可以快速将PLC的标签库处理成SE软件项目的标签库。
下载地址
点击“阅读原文”获取
工具适用范围:
Logix5000:V16及以上
Studio5000:所有版本
FactoryTalk RSview SE 8.0及以上-实测
MicroSoft office Excel
提示
接下来操作需要按步骤进行,由于Logix5000软件和Studio5000软件区别不是很大,文中我们以Studio5000 V32版本做测试,有区别之处会列出来。
开 整
这也太简单了
准备标签库
1、使用Studio 5000软件打开你的实际项目文件,点击菜单栏的“TOOLS>Export”,选择导出Tags and LogicComments.选择一个合适的路径就将你的项目标签库导出为“.CSV”文件了。
2、使用FactoryTalk View Studio软件打开你的项目,点击左侧“HMI Tags> Tags”即可打开SE项目的标签库。在该标签内新建一个任意数据类型的设备标签变量(Device)
创建完成后选择菜单栏的Tools,Tag Import and Export就会把当前的标签库导出成一个CSV格式的文件,留存备用。
选择下一步
选择SE项目类型和实际使用的项目名称,点击下一步
SE软件默认会同时导出Tags和报警数据库,我们此处只用到Tags。点击完成即可当SE标签库导出,默认路径为C盘公用文档下项目文件夹内。
C:\Users\Public\Documents\RSView Enterprise\SE\HMI Projects\具体项目文件夹。你也可以修改这个路径。
PLC和SE的标签库准备完毕后,双击打开快速生成工具。
使用工具处理标签
注意
打开后第一页是该工具的使用须知,如下:
本工具作用是将Logix5000/Studio5000软件内导出的CSV格式标签库文件自动转换成FactoryTalk RSView SE软件内可以用的标签库文件。提高项目开发效率,缩短编辑标签的时间。
请按Sheet1内上部按钮上标出的顺序操作。
第三步为自动替换自定义结构体标签(UserDefined)功能,可选,如果没有使用到自定义数据类型,就不要点击,如果使用到了,请手动在“自定义数据类型”表格内参考规定格式输入。注意:该表内格式按Studio5000软件内的UserDefined格式类型编辑的,如果你的标签文件是从Logix5000软件导出的,需要将粘贴后的UserDefined多出的两列删掉。替换完所有自定义数据类型之后,请检查第一页内是否还有其他第三方模块的数据类型,如果有,请手动根据需要删除或保留。详情请查看该表内描述。
禁止 修改和删除任何表名称,禁止删除任何一个表
如果PLC内使用了数组类型,本工具会自动将已经使用的数组元素列出来,没有使用的,默认只列出第0个数组元素
本工具适用于Logix5000 V16版本及以后的版本
本工具只保留Controller Tags里面的标签,默认删除TIMER、MESSAGE、COUNTER、PID等类型和MainProgram里面的所有标签,处理完成后根据自己需要添加或删除多余的。
“Sheet1”表格内标签处理过程中会自动将ACSII码转换为中文显示,如果需要单独转换的,请在“ASCII转中文”表格内操作
SE的标记库必须先在SE软件内任意创建一个设备标签,再导出。
导入SE标记库文件前请先选择SE项目的通讯方式,有时候,通讯方式不一样会导致标记库内Address前缀不一样,如果实际的前缀有冒号(:),请直接添加到Topic名称前后。
导出的SE标记库内所有标记没有进行分组,如果需要按标签分组,手动再“SE标签库”表格内编辑好后再导出
SE的版本亲测8.0/11.0/12.0,本工具生成的标记库都可以成功导入,导入后请注意Topic名称是否跟标记库内在线看到的完全一样
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请联系作者
使用前请一定先看使用须知!
使用介绍:
1、点开“Sheet1”表格,是整个工具的操作页面,有7个按钮控制该工具。
在进行任何操作前点击第0个按钮,清除以前的所有数据,包括“Sheet1”表格内第8行以后的所有内容和“SE标签库”表格内的所有行内容。清除完成后会提示清除完成。
2、点击 导入PLC标签CSV文件按钮,在弹出框内选择刚才准备好的PLC标签库文件。
系统会提示导入成功和已导入的标签个数
3、点击 “清除文件格式并将描述转换为中文”按钮,工具会自动将IO模块标签、TIMER、MESSAGE、COUNTER、PID类型标签、MainProgram及所有Logic相关参数删除,只保留我们自己创建的标签。并且,如果标签类型是数组,会自动将数组符号转移到标签名后面,系统已经使用的数据元素也会自动列出来。对于描述部分的ASCII码,工具会自动将其转换为中文。该按钮下的程序处理完后“Sheet1”表格内只保留标签名列、描述列、数据类型列,其余全都删除。
4、此时表格内还有一些自定义数据类型存在,在SE项目内是不会识别的该数据类型的,因此,我们需要将里面使用的所有自定义数据类型完全转化为SE能够识别的数字量或开关量。此时需要根据实际程序情况,在“自定义数据类型”表格内,将程序里面创建的自定义数据类型都粘贴进来。
操作时请务必阅读表格前面的使用须知:
将Studio5000内创建的User-Defined类型内容拷贝到此处,选中所有自定义类型里面的标签行后右键选择Copy,然后在该表格Name列下第一个单元格选中,粘贴即可。左侧为自定义类型名称,右侧为该名称对应的下级标签名。如果有多个自定义类型,横向按前面格式增加相应格式的表格即可
注意:
如果你的程序来自Logix5000 V20版本,将自定义数据类型内容拷贝进来的时候会多两列数字,请务必将这两列数字删除。
以演示程序为例,里面创建了AI/DDF/EM/GPBPMotor这几个自定义类型,只要你需要跟PLC建立通讯的,有多少个都得粘贴进来。
以DDF为例,选中你需要的自定义类型里面的子标签行,右键,选择Copy
在该工具内“自定义数据类型”表格里面的Name下第一个单元格内粘贴即可。然后挑选实际使用的子标签,不用的直接删除即可,注意子标签之间不能有空格。
同样地,其余的自定义结构类型依次往右排列好
然后回到“Sheet1”表格页面,点击“获取使用自定义结构类型的设备标签名称”按钮,就会将所有的自定义结构类型自动替换成带子标签的标签名,包括子标签的数据类型和描述。
至此,PLC标签自动处理完毕,你还需要再检查一遍标签内是否含有第三方模块的数据类型,这种数据类型工具无法自动处理,需要手动删除。
5、接下来需要将之前导出来的SE标签库导入到本工具内,点击“导入SE标记库csv文件”按钮,选择SE项目的标记库文件,导入完成后会提示导入成功。
导入完成后可以看到刚才已经创建的一个标签。不要删除它。
6、回到“Sheet1”表格,点击“生成SE标记库文件”按钮,就会将“Sheet1”表格内处理过的标签都转移到“SE标签库”表格内。此时需要注意选择SE项目跟PLC的通讯方式,目前有RSLinx OPC和Rslinx Enterprise两种,前者需要使用到Rslinx软件内的OPC功能,需要提前规划好Topic名称,后者是SE软件自带的,也需要提前规划好Topic名称,一个PLC只能选择一种方式进行通讯。有时候这两种方式对应在SE的标记库内生成的标签前缀可能会不一样,需要具体在SE软件内点击在线标签查看。需要注意的是,在SE的标签库内,标签名不能含有”[]”、”.”等特殊字符,工具自动将这些字符转换为下划线“_”。
标签转移过程中会在按钮下方实时显示标签个数。转移完成后可以点击到“SE标签库”表格内查看转换是否正常。尤其检查最后一列Address,这是SE跟PLC通讯的关键,必须有[Topic]标签名组成。标签名必须与PLC内标签名完全一样。
7、转移完成后即可点击“导出SE标记库”按钮,将生成的标签库导出成一个csv文件。保存文件名后面加.csv后缀
8、将该文件导入到SE项目内
至此完成。
为感谢剑指工控群友的支持特开辟专属特价——0.99元
请关注“剑指工控“微信公众号后,添加管理员,加入剑指工控微信群后找群管理员领取专属优惠卷注意:
1、每人限领一张优惠卷;
2、优惠卷使用截至日期为2021年4月14日20点,请领优惠卷后,尽快兑换。
往期精选
人气推荐
more+
1.Smart200&V90伺服系统:已更新15课
2.贝加莱直播课程:已更新16课
3.力控科技产品培训:已更新5课
4.剑指工控经典公开课:已更新22课5.新品推荐:已更新3课
6.专家课堂:已更新12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