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全新 CompactLogix 5380 控制器【开箱图】

楼主(2024-01-24):
罗家今年发布了其全新一代 CompactLogix - 5380 系列控制器,我们有幸拿到其首批原包装实体产品,本期就为各位带来 CompactLogix 5380 控制器的开箱图解。

废话不多说,先看外包装。

产品外包装基本为边长为 20cm 左右的立方体,盒体上方侧面有产品标签封条。

产品标签上显示产品型号为 5069-L340ERM,从标签上的简单描述可以了解到此型号控制器为具备 4MB 内存、基于以太网 EtherNet/IP 的运动控制器。除此以外,还能看到产品的系列号、生产日期以及产地(新加坡)。

划开标签封条,打开包装盒盖,首先看到的是产品英文安装说明书。

接着就看到了盒内的塑料填充物支撑。

翻开顶部的填充物,直接看到了 5380 控制器本尊。

很快将产品与底部塑料支撑一同从包装盒内取出,放在桌面上。

新的 CompactLogix 控制器的包装十分简洁,与以往包装不同,5380 包装盒内仅使用上下两片适合产品外形的塑料支撑,十分轻便。

迅速切入重点部分,产品本体。

在产品本体正面贴着一张黄色警告标签,上面有几行“NOTICE”注意事项,大概意思是:

    该模块的以太网端口默认为 DLR (设备层环网)模式,也就是说其为双以太网口,且出厂默认设置为两个网口使用相同的一个 IP 地址

    如果两根网线处于不同的 IP 地址网段,请勿直接将它们插入控制器的网口,意思是说如果需要使用双 IP 地址模式,需要事先对网口进行设置。

揭下黄色警示标签,就看到完整的新款 5380 控制器。

从外观上,在标志性的 “CompactLogix 灰”基础上增加了上下两根黑色装饰条。背板上橙红色的 DIN 导轨安装卡扣按钮十分醒目。

外型上 5380 与之前介绍过的 5069 Compact I/O 适配器很接近,甚至连各个端口的位置都基本一致。

来到产品正面。

控制器面板基本分为:

    最上面为状态显示区域

    中段区域是有 SD 卡标记的盖板

    下面为通讯接口区域,包括编程 USB 端口和双以太网端口

模块右侧中、下部有两个长条的“洞”,貌似也是两个端口,这个梗我们等会儿会提到。

我们首先近距离了解面板的各个部分。

模块左上角为控制器和网络状态显示区域,包括一个 4 位滚动显示屏,提供产品诊断和故障处理功能。

“RUN”、“OK”、“FORCE”和“SD”卡的指示灯,沿用了目前 Logix 控制器的一贯风格。除此以外,在这个显示区域的右侧(Allen-Bradley 标识下面),还有四个指示灯,用于显示两个以太网端口( A1 和 A2 )的网络连接状态--NET 和 LINK 的含义与一般 EtherNet/IP 的网络端口指示灯含义是相同的。

中段的盖板是可以向左打开的,不过新入手产品的盖板有点紧,打开时稍显费力。

翻开盖板后,看到了 Logix 控制器标志性的 “RUN/REM/PROG” 拨码开关,用于切换控制器的“运行/调试/编程”模式。

在拨码开关上方,是程序数据备份用的 SD 卡插槽。

如上图这块插槽内 2GB 的 SD 卡,是每台 5380 控制器在出厂时的标配。当然,如果需要,也可以根据标签上的型号向厂家单独订购。

不过,尽管有控制器厂家的标签,依然可以从背面文字中识别出其为德系 OEM 产品。

面板左下方为通讯端口。可以直接看到的是 USB 端口,用于本地编程、调试、故障处理和固件更新。

另外,尽管控制器正面底部标有 EtherNet/IP <A1...A2>,但其实双以太网端口并不在正面,而是在控制器的底部,如上图。

从产品资料上了解到,这两个以太网端口各自都具备 1GB 的通讯带宽,共可扩展最多 55 个以太网节点;另外,具备运动控制能力的 5380 控制器可通过 EtherNet/IP 端口实现多轴同步的集成运动控制,以本次入手型号为例,可控制 20 个同步轴。

不过从产品标识和用户手册上,还是很难分辨出 A1 和 A2 分别是哪个端口。

控制器正面右上角,是两个电源状态指示灯。

MOD POWER 为运行 CompactLogix 5380 系统的系统侧电源。

SA POWER 则是为现场侧设备供电的现场侧电源,即用于连接传感器(Sensor)与执行器(Actuator)的 I/O 电源。

这两个电源的接线端口,就在控制器右侧的上述电源指示灯下方。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面板右侧的两个“洞”。上面靠近电源指示灯的为 MOD 电源端口,下面靠近以太网端口的为 SA 电源端口。而之所以它们看上去是两个“洞”,是因为在标配的出厂配置中,是没有接线端子的。

⚠️注意,不仅是没有安装在控制器模块上,在包装盒内也没有接线端子的附件。(上面这两个端子是从实验台上拆下的样品)

也就是说,控制器必备的电源接线端子,是需要另外单独订货的。

这个需要提醒各位用户务必注意。

根据所需的端子接线方式不同,两个端子打包套件的订货型号也有所区别:

如上图中螺丝旋紧式端子,则需选购 5069-RTB64-SCREW 套件,其中包含:

    SA 电源端子:5069-RTB6-SCREW

    MOD 电源端子:5069-RTB4-SCREW RTB

也可以选用弹簧夹紧式端子,选购端子套件型号为 5069-RTB64-SPRING,包含:

    SA 电源端子:5069-RTB6-SPRING

    MOD 电源端子5069-RTB4-SPRING RTB。

安装电源接线端子时,先将端子底部卡入控制器卡槽。

然后将端子排压入卡槽内

最后按压端子排顶端的锁扣按钮,将端子排锁紧在控制器上。

来到控制器右侧。

右侧的端盖板是可以如上图样式抽出的。

抽出右侧端盖板后首先看到的是产品标签,与之前包装盒上的产品标签信息是完全一致的。

在控制器右侧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本地 I/O 扩展总线端口了。在 5380 控制器中,使用了 5069 Compact I/O 总线技术。

借助这个 I/O 扩展端口,最多可以扩展 31 个 5069 Compact I/O 模块。

当然,本地 I/O 扩展后,不要忘记将之前抽出的右侧端盖板插回到扩展 I/O 最右侧,这个和之前的 1769 CompactLogix 系列是类似的操作。

不过与上一代 CompactLogix 不同,这个 5069-ECR 的右侧端盖板,貌似并没有终端电路与扩展 I/O 连接,只是起到对 5069 I/O 总线的电路绝缘保护作用,防止其与外界的意外接触。

控制器左侧面板没有太多“内容”,只是隐约看到背板侧的 DIN 导轨卡槽。

控制器顶部为 CPU 的通风散热格栅,同时又看到了橙红色的 DIN 导轨安装卡扣按钮。

从背面看,顶部的卡扣按钮与 DIN 导轨卡扣相连,用于实现控制器在 DIN 导轨上的安装与拆卸。

5380 控制器的 DIN 导轨装卸操作与 5069 Compact I/O 是一样的。在 DIN 导轨卡扣按钮处分别有:

    卡扣按钮,与 DIN 导轨卡扣相连,如上图呈凹面按钮状

    锁扣按钮,用于锁住 DIN 导轨卡扣。

将控制器卡在 DIN 导轨上,按下卡扣按钮,可将控制器卡锁在 DIN 导轨上。

对于已经固定在 DIN 导轨上的 5380(或 5069 I/O),将锁扣按钮向背板侧按压,卡扣按钮向上弹出,解锁 DIN 导轨卡扣,则可以将控制器(或 I/O)模块拆下。

从官方发布的资料看,除了本次入手的 5069-L340ERM,新款 5380 控制器还有如下型号可供选择。

本期仅仅是从硬件外观方面简单了解了一下这款新控制器,后期我们会进一步去深入解析它的性能和特点......

本期产品由 Rockwell Automation 提供。

mcrazy

以上内容包括产品图片由作者本人拍摄制作,相关产品信息来自产品资料和手册,如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通过本公众号与我们联系。

⚠️ 关于产品的操作使用,请务必严格参照官方发布的产品资料和手册等信息。

点击“阅读原文”,了解 CompactLogix 5380 更多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