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教程丨EPLAN中的设备结构

楼主(2024-01-25):
教程

EPLAN中的设备结构

编辑丨钻石海

出品丨电气CAD论坛

今日在AskECAD.com问答社区里,看到有人问道:

http://www.askecad.com/question/776.html
他想在插入部件时,如何先放主触点,再放线圈,这个需求其实不难,可以按N实现,后又看EPLAN中功能定义的文章,又看了看官网的帮助后,对软件里一些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以前有很多萌新刚上手EPLAN时经常被什么部件、功能定义、设备啊等名词搞的头大,今天就给大家转来一篇关于设备结构的描述,帮你理解这背后的一切。

设备:是电气工程或液压动力(液压的/气动的)共同作用的逻辑单位。它们由一个设备标识符来命名,例如 M1,K1,X1,XS1,W1。设备通过项目中定义的功能,由设备标识符来表示(例如 K1),相同命名的设备标识符可用来表示之间的逻辑关联。

组件与部件:组件可在安装板上以图形方式显示,设备可由多个或一个组件组成。组件是设备的一部分,而无法继续拆分,例如:电机、端子、插头、辅助块、电缆。一个组件可分配到一个部件编号,即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组件代表了一个部件。
组件仅在部件管理和设备操作时才有意义,而对于逻辑系统特性则没有(复制、删除、使用现有设备等)。一个组件的电气工程或液压动力特性是通过功能而体现出来的。每个组件都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功能。
功能、符号与元件:一个功能可被放置于原理图中,并通过一个符号显示。我们称一个已放置的功能为元件。元件连接了逻辑与图形。符号仅包含图形,而逻辑信息则来自于功能(更准确地说:来自于功能定义)。这说明在原理图中只能放置功能,不能放置组件!
功能分为主功能和辅助功能。其中主功能代表设备,一个部件只能分配给主功能,而且通过部件也能将设备定义保存在主功能中。以下图形使设备结构(比如接触器)一目了然:

设备 K1 由两个组件构成:接触器和辅助块。两个组件拥有同一个设备标识符 K1,接触器具有多个功能,例如线圈、主回路常开触点、辅助常开触点等。其中线圈是主功能,它代表了该设备,可分配一个部件。这些功能均在原理图中通过符号以图形方式显示。当插入一个 EPLAN 符号库中的符号时(例如一个线圈),此符号已分配了功能。在放置该符号的同时也放置了功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元件,它具有功能中带有的特定属性。如果为该设备分配了一个(或多个)部件,则可在类型为“安装板布局”的页上放置相应的组件。往后翻车文,我们再回到开始那个问题,在插入部件时(注意条件是插入部件而不是插入符号时),能不能先放主触点在放线圈?这其实就是在问能不能把主触点设为主功能。当你执行菜单插入设备命令或部件导航器拖出时,软件会从功能模板下定义的主功能中插入功能定义的符号,因为只有主功能才代表设备,如果你没有定义功能模板,则会有对话框提示你选择一个符号或宏,要想切换成主触点,就得需要将主触点改为主功能,那有这个可能吗?答案是没有,除非EPLAN官方发布程序时改修,否则默认的线圈与主触点其主功能是不可改的,详见下图:

后来查了下官方文档,里面这样描述:

“由 EPLAN Software & Service 维护和扩展功能定义库。在安装新建版本或更新时可使用新建功能定义库,然后必须重新将其集成到系统中。”

这个悲伤的结果,希望那位网友能够接受,所以我建议他改变下绘图习惯,比如先从设备导航器对应项目或页下新建“新设备”,然后在选中主触点拖出去用。这样曲线救国也能满足这个需求了。
以上问题来自:AskECAD.com问答社区

我们专为

电气工程师服务

电气CAD论坛

www.cad-bbs.com

E-CAD问答社区

www.AskECAD.com

长按,识别二维码,加关注

--- QQ千人群 ---

ACE深入浅出:241313463

EPLAN深入浅出:333793864

EB深入浅出:539153016

E3 series深入浅出:815243199

    丨图纸丨EPLAN学习图纸7

    丨图纸丨EPLAN学习图纸8

    丨图纸丨EPLAN学习图纸9

    丨部件库丨施耐德iC65N系列部件库

    丨继电器丨施耐德中间继电器

    丨部件库丨WAGO万可279/280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电缆部件库v1.0

    丨部件库丨西门子S7 1200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西门子3RT60交流接触

    丨部件库丨西门子3RV6电机保护开关

    丨部件库丨上海二工LA39-A型按钮

    丨部件库丨DVP-ES2系列台达PLC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GA70B2系列安川变频器

    丨部件库丨1756系列AB PLC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施耐德NS NSX系列塑壳断路器

    丨部件库丨正泰NM1系列塑壳断路器

    丨部件库丨正泰CJX2系列接触器

    丨部件库丨松下A5/A6系列伺服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施耐德EZD系列塑壳断路器

    丨部件库丨欧姆龙MY系列继电器

    丨资料丨一本C#开发EPLAN的书

    丨部件库丨ABB微型断路器

    丨部件库丨三菱FX3U系列PLC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三菱Q系列PLC部件库

    丨部件库丨施耐德⌀22按钮部件库

    更多部件库分类整理,请登陆电气CAD论坛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