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ET 200MP的系统电源与负载电源模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4-01-25):
西门子S7-1500系列PLC有两种电源模块:一种称为“负载电源模块”(PM),另一种称为“系统电源模块”(PS)。这两种电源有什么不同呢?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讨论这个话题。

1、负载电源模块

负载电源模块(PM,Power module),顾名思义,它是用来给负载提供电源(DC 24V)的模块。这里的“负载”可以是S7-1500的CPU模块、信号模块、外部传感器等,甚至可以是系统电源模块(PS)。

负载电源模块接收交流电(AC 120V或230V,可自动转换),并将其整流成直流电(DC 24V)向外输出。

S7-1500有两种负载电源模块:PM 70W 120/230V AC和PM 190W 120/230V AC。从名字可以看出,这两种电源的区别在于功率不同(前者70瓦,后者190瓦),前者外观如下图所示:

负载电源模块上端有三个LED灯,从左到右依次是:运行、错误和维护。

①【运行】LED灯,绿色,正常情况下常亮,表明模块正常工作,向外输出24V直流电;

②【错误】LED灯,红色,有故障时常亮,表明模块可能有过载、输出电压故障等故障;

③【维护】LED灯,黄色,待机状态或需要维护时常亮;

打开模块前面的盖子可以看到电源开关和接线端子,工作时需要将电源开关拨到接通的位置。

S7-1500的负载电源模块可以与CPU模块安装在同一导轨上,只能安装在CPU的左侧,并且最多能安装一个。负载电源模块与CPU模块之间没有背板总线连接器,它输出的电压是通过硬接线的方式连接到CPU模块的电源端子上。在实际项目中,也可以不使用负载电源模块,而改用其它的直流开关电源,比如SITOP电源或其它厂家的电源。

2、系统电源

系统电源(PS,Power supply),顾名思义,是给系统供电的电源。具体来说是给背板总线供电的电源。我们知道S7-1500/ET 200MP的CPU和信号模块通过背板总线连接器相连而构成背板总线,系统电源就是给这条总线供电的。

S7-1500有四种系统电源模块:

    PS 25W 24V DC ;

    PS 60W 24/48/60V DC;

    PS 60W 24/48/60V DC HF;

    PS 60W 120V/230V AC/DC;

“PS 25W 24V DC”名称中的“25W”表明模块的输出功率为25瓦,“24V DC”表示额定输入电压为直流24V;“PS 60W 24/48/60V DC”名称中的“60W”表明模块的输出功率为60瓦,“24/48/60V DC”表示额定输入电压可以是直流24V、48V或60V;第三种“HF”是其高性能型产品,增强了诊断功能;“PS 60W 120V/230V AC/DC”的输出功率也是60瓦,额定输入电压可以是交流或直流120V或230V;

PS 60W 24/48/60V DC HF模块的外观如下图所示:

系统电源与CPU或信号模块通过背板总线相连,可以安装在CPU模块的左侧或右侧。CPU模块左侧最多安装一个,右侧最多两个。当机架上信号模块过多而使背板总线电压降低时,可以通过增加新的系统电源给背板总线供电。每个系统电源都会形成新的电位组,并且只能为其右侧的背板总线供电。

实际项目中也可以不使用系统电源,因为CPU模块也可以为背板总线供电。不过当信号模块的背板总线消耗超过了CPU模块的供给能力,仍需要添加系统电源。

系统电源也有状态指示LED灯,打开前面的盖板,其内部也有一个开关。使用时需要将开关拨到接通的位置。

负载电源与系统电源的典型应用如下图所示:

图中“IM”表示ET 200MP的接口模块(ET 200MP分布式I/O系统与S7-1500使用相同的信号模块)。

好了,关于S7-1500/ET 200MP的电源模块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的书《西门子S7-1200/1500 PLC SCL语言编程 ——从入门到精通》中也有这方面的介绍,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或者左下角的【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