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图解 | 西门子S7-1500与触摸屏在线仿真

楼主(2024-01-25):
16套高清电工、电气控制等必备行业PPT

S7-1200/S7-1500与精简面板仿真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1)、S7-1200 的CPU的固件版本应为V4.0或更高版本。S7-1200 只能用S7-PLCSIM V13 SP1或更高的版本仿真。

2)、博途中和STEP 7 V5.5中的S7-300/S7-400的仿真软件S7-PLCSIM V5.4的使用方法完全相同。S7-1200/S7-1500的仿真软件S7-PLCSIM V13可以作为独立的软件单独打开,其使用方法与S7-PLCSIM V5.4有较大的区别,它仿真时需要独立于博途项目的仿真项目。

下面是仿真过程的步骤和图解

打开博途的项目视图,单击工具栏最左边的“新建项目”按钮,创建一个新项目。

双击项目树中的“添加新设备”,选中“添加新设备”对话框中的V4.1版的CPU 1214C AC/DC/Rly, 其PN接口的IP地址为192.168.0.1,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单击“确定”按钮确认。

双击项目树中的“添加新设备”,选中“添加新设备”对话框中的KTP400 Basic精简面板,不要勾选“启用设备向导”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确认。

双击项目视图中的“设备和网络”,打开网络视图。单击“连接”按钮,自动选中“HMI连接”。用拖拽的方法连接HMI和PLC的PN接口,自动生成HMI_连接_1。

S7-1500和V4.0及更高版本的S7-1200应选中设备视图中的CPU,再选中巡视视图中的“属性 > 常规 > 保护”,采用默认的设置,右边窗口的复选框“允许从远程伙伴(PLC、HMI、OPC、..)使用PUT/GET通信访问”被自动选中。

在PLC的默认变量表中生成BOOL变量“起动按钮”M0.0和“停止按钮”M0.1,它们的信号来自HMI画面上的按钮,用画面上的指示灯显示变量“电动机”Q0.0的状态。

下面是PLC主程序中的梯形图

在Windows 7的控制面板中执行菜单命令“查看”→“转至”→“所有控制面板项”,显示所有的控制面板项。双击其中的“设置PG/PC接口”,打开“设置PG/PC接口”对话框。单击“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列表框中的“PLCSIM S7-1200/S7-1500.TCPIP.1”,设置“应用程序访问点”为“S7ONLINE (STEP 7) -->PLCSIM S7-1200/S7-1500.TCPIP.1”。最后单击“确定”按钮确认。

单击“警告”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关闭控制面板。

为了验证仿真是否成功,在启动画面中组态一个指示灯和两个按钮,按钮组态为点动按钮,按下时将变量置位,释放时将变量复位。用PLC程序中的起保停电路和画面上的按钮控制指示灯。

选中项目树中的PLC_1站点,执行菜单命令“在线”→“仿真”→“启动”,打开S7-1200/S7-1500的仿真软件S7-PLCSIM V13的精简视图,自动生成一个S7-PLCSIM V13的项目。

同时出现“扩展的下载到设备”对话框。按下图设置好“PG/PC接口的类型”“PG/PC接口”和“接口/子网的连接”,使用CPU的PN接口下载程序。

单击“开始搜索”按钮,“目标子网中的兼容设备”列表中显示出搜索到的仿真CPU的以太网接口的IP地址。

单击“下载”按钮,出现“下载预览”对话框,勾选复选框“全部覆盖”,编译成功后,单击“下载”按钮,将程序下载到PLC。

勾选“全部启动”复选框,单击“完成”按钮。

下载成功后,PLCSIM的CPU自动切换到RUN模式。

选中博途中的HMI_1站点,执行菜单命令“在线”→“仿真”→“启动”,或单击工具栏上的“开始仿真”按钮,起动HMI运行系统仿真器。编译成功后,出现仿真面板和根画面。

单击 “起动”按钮,变量“起动按钮”(M0.0)被置为1状态,由于PLC中的梯形图程序的作用,变量“电动机”(Q0.0)变为1状态又变为0状态,画面上的指示灯亮。单击画面中的“停止”按钮,变量“停止按钮”(M0.1)变为1状态后又变为0状态,指示灯熄灭。

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西门子全套”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文章推荐【案例】威纶通触摸屏通过建立过程画面来认识元件(附源程序)PID很难理解?系统讲解PID控制及参数调节,理论加实际才是真的好!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值得收藏!【免费领书】超全电子书库!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免费领。80页PPT,帮你一键掌握PLC控制程序的设计【案例】S7-200SMART运动控制如何画圆,附源程序!周报5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模拟量等常见问题解答【案例】TCP调试助手与S7-200SMART PLC Modbus TCP服务器通信如何使用C脚本实现WinCC 单按钮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