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PLC与G120C变频器实现模拟量控制

楼主(2024-01-25):
本文主要介绍如何利用S7-1200型PLC与G120C变频器实现模拟量控制,本文内容主要包括控制要求、控制方案、PLC程序设计、变频器参数设置、MGCS组态界面和运行结果组成。

一、控制要求

利用S7-1200 PLC控制变频器实现电动机速度控制,通过触摸屏给变频器设置转速,并将电动机的运行速度反馈到触摸屏上显示,同时电动机可以实现正反转控制,有三个控制按钮,分别是正转启动按钮、反转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

二、控制方案

选择PLC型号为S7-1200 CPU1212C DC/DC/DC,由于CPU1212C本身有两路模拟量输入,2M、0为1一路,2M、1为另一路,没有模拟量输出功能,需要增加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本项目选择模拟量输出扩展模块为SM1232。

选择变频器的型号为西门子G120C,G120C变频器是由功率模块、控制单元和操作面板构成,本次控制单元选择CU240E-2。在CU240E-2电路中,要让9号端子输出24V,则必须将28、69、34号3个端子两两接在一起,3(AI0+)、4(AI0-)号端子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同时4号端子和2号端子相连接,注意模拟量输入端子的正负极性,12(AO0+)、13(GND)号端子为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

通过分析控制要求可知,PLC的DI个数为3,分别为正转启动按钮、反转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三个按钮均选择常开触点,对应地址分别为I0.0、I0.1、I0.2,将PLC模拟量输入端子与G120C变频器模拟量输出端子相连接,将PLC模拟量输出端子与G120C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相连接。G120C变频器采用宏定义18实现模拟量控制实现电动机正反转控制,需要用到控制电路5、6、3、4、12、13号端子,其中,5、6号端子分别对应PLC输出Q0.0、Q0.1。PLC的DQ输出端子3L+、3M分别与变频器的9、28号端子相连接,PLC和变频器的外部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三、变频器参数设置

首先,根据被控电动机的铭牌参数对变频器进行快速调试,本项目用到了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和模拟量输出端子。对模拟量输入AI端子进行设置,确定模拟量输入类型。设置模拟量输入AI端子的类型,需要将AI类型的拨码开关拨至正确的位置,拨至I测为电流型模拟量,拨至U测为电压型模拟量。

设置模拟量输入类型,根据下表对应参数p756[0]进行设置。本项目采用0~+10V,则需要将P756[0]设置为0。

对模拟量输出AO端子进行设置,首先确定模拟量输出类型,然后在确定模拟量输出AO端子功能。设置模拟量输出类型,按照下表对参数p0776[0]进行设置。本项目模拟量输出类型为0~+10V电压信号,所以设置p0776[0]为1。

确定模拟量输出端子功能,本项目需要将变频器的实际转速在触摸屏上进行显示。需要将模拟输出AO的参数p0771与模拟量互联输出参数CO相连。部分模拟量互联输出参数CO的含义如下表所示。要实现模拟量输出AO0输出变频器的电压信号表示实际转速,所以将p0771设置为r0021。

通过上述分析变频器参数设置过程如下

P10=1    P15=18    P756=0    P771=21    P776=1    P10=0

四、PLC程序设计

PLC的I/O变量表如下图所示。

PLC程序如下所示

五、MCGS组态界面设计

六、运行结果
通过触摸屏设置转速,然后按下正转启动按钮,变频器启动控制电动机运行到设定转速,触摸屏上显示实际转速,与此同时正转指示灯变亮;然后按下反转启动按钮,反转指示灯变亮,变频器控制电动机开始下降知道变成负的设置转速。最后按下启动按钮变频器停止运行,电动机停止运行。(原创文章,转载请联系获取授权)
猜您喜欢

◆  S7-1200系列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如何驱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

◆  西门子PLC与昆仑组态MCGS联合虚拟仿真的实现方法

◆  基于S7-1200 PLC与G120C变频器实现电动机多段速运行

◆  一篇文章教会你S7-1200系列PLC硬件接线

分享 · 共赢

电气圈,一个有态度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