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教你,S7-1200 PLC如何实现组态王通讯 ...
老师傅教你,S7-1200 PLC如何实现组态王通讯

楼主(2024-01-25):
当我们使用S7-1200PLC作为下位机,组态王软件作为上位机时,它们之间需要建立通讯连接。组态王提供了S7-1200的连接驱动,下面请看看如何操作吧!
011200PLC配置
首先我们需要设置PLC的IP地址192.168.0.1 如下图所示:
在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中,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讯访问,如下图所示:
如果需要读取DB块的数据,还需要将DB块去优化,如下图所示:
若无需读取DB块的数据可忽略此步骤。至此PLC的设置就完成了。下面进入组态王中的配置。
02组态王配置
先创建或打开一个组态王项目,然后在设备中新建设备:
点击新建将弹出以下对话框,选择S7-1200下面的TCP,点击下一页;
设置一个名称,然后点击下页;
保持默认参数,直接点击下一页;
输入PLC的IP地址,后面跟上:0。注意冒号为英文半角模式下输入。具体含义可点击地址帮助查看,然后点击下一页;
本页无需更改参数直接点击下一页;
点击完成,直接我们的驱动配置完成。
下面我创建一个变量验证一下吧。
我们创建了一个MW100的变量(创建过程不做赘述)并在画面上显示出来,在博途监控表中监控MW100,并写值43,组态王界面也显示数值43。那么经过测试我们的通讯已经正常。
总结
以上便是S7-1200PLC与组态王的通讯配置过程,本文使用的PLC型号是1214DCDCDC;固件版本是4.6;组态王版本是7.5SP5,其他版本操作亦是如此。
以上内容若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罗浩,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LC案例源程序
扫码领取
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点分享
点收藏
点点赞
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