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CPU做IO共享设备的配置方法【图文】 ...
S7-1200CPU做IO共享设备的配置方法【图文】

楼主(2024-01-25):
一、导读
假设有两个PROFINETIO控制系统,每个PROFINET IO控制系统下各带有相应的IO设备,如下图所示:
若此时要求两个IO系统之间可进行数据交换,在不增加PN耦合器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时间呢?其实我们可利用S7-1200CPU的IO共享设备的功能来组成如下图所示的网络,来实现两个IO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这里要求S7-1200的CPU版本需要V4.2以上版本)。
二、实验设备选择
本示例中选择一台S7-1500和一台S7-1500T的CPU作为IO控制器,一个S7-1200CPU作为IO共享设备来为大家说明S7-1200如何配置为共享设备。此处需要注意因两个控制器都需要与S7-1200CPU进行连接,所以这三个设备的IP地址需要配置为在同一网段,这里面我们把S7-1200CPU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0.144.另外两个控制器分别设置为192.168.0.142和192.168.0.143.
三、 配置IO共享设备
(1)在TIA 博途中创建一个项目并添加一个S7-1200控制器(型号选择CPU1214C),对该控制器命名为Iosharedevice,并组态好IP地址,如下图所示:
(2)把S7-1200CPU组态为IO设备,并配置好数据传输区地址,配置IO设备时,对于IO控制器的选择请选择为“未分配”,如下图所示:
配置完IO设备后,需要在操作模式下的“智能设备通信”选项里面去组态数据传输区,这里我们组态四个传输区,每个传输区交换的字节数为1个字节,传输区1和传输区2用于与控制器1进行数据交换,传输区3和传输区4用于与控制器2进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区的组态如下图所示:
(3)配置IO控制器的数量及导出GSD文件
在操作模式下的实时设定选项中组态IO控制器的个数,这里需要把IO控制器的个数组态为2.配置完后对所配置的内容进行编译,编译无错误后点击导出GSD文件按钮,导出GSD文件,如下图所示
四、 配置IO控制器
(1)添加一个S7-1500控制器,并设置该控制器的IP地址为192.168.0.142,在子网处选择添加一个PN/IE_1子网,如下图所示:
(2)导入GSD文件,把导出的 GSD文件添加到TIA 软件中,点击软件中的“选项”选择里面的“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进行GSD文件的安装,如下图所示:
(3)在网络视图中添加IO设备,进入网络视图界面,把刚才安装好的GSD文件拖拽出来,并将其分配到IO控制器上,如下图所示
(4)配置传输区访问权限和数据交换区,对IO控制器与IO设备的数据交换区地址进行配置,双击IOcontrol1连接的共享设备,进入设备视图,选择设备的PROFINET选项,点击巡视窗口中属性,找到“Shared device”,对传输区地址的访问权限进行配置。对不具备访问权限的传输区使用“_”替代,如下图所示
在设备概览中组态IO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地址,该地址可进行修改,如图中默认的I地址为42,Q地址为30.
根据IO设备中所分配的地址,可得到如下的对应关系得到IO控制器1与IO共享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5)以相同的方法对IO控制器2进行组态配置,并配置好相应的数交换区,如下图所为IO控制器2的数据传输权限的配置与数据对应交换区。
根据IO设备中所分配的地址,可得到如下的对应关系得到IO控制器2与IO共享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五、 数据交换程序的编写
数据交换程序只需要在IO共享设备中编写即可,由两个IO控制器与IO共享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对应关系可得到如下图所示的对应关系:
根据该对应关系只需要在程序中编写如下对应的程序即可实现两个IO控制器之间的数据交换。
六、总结
S7-1200PLC作为IO共享设备的配置关键在于对IO设备控制器的个数的设置、GSD文件的导出和导入以及在IO控制器中对数据传输区权限的配置和数据交换区地址的对应关系的理解,希望通过此简单的示例让大家更好的掌握S7-1200CPU的IO共享设备的配置。
(文章来源:PLC发烧友,作者:技成培训网-曾鑫,转载请注明来源,侵权必究)
END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西门子全套”资料,含手册、案例、软件等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
(博途)S7-300 PLC停车场空闲车位数码显示程序设计
2021-04-05
EPLAN授权过程中你必须要知道的重要一步
2021-04-03
【步骤详解】西门子 PLC PID组态设置及PID常见问题解答
2021-04-03
库卡(KUKA)机器人零点标定,看完就会!
2021-03-31
MCGS(昆仑通态)报警功能的、配置、弹窗、脚本功能应用
2021-03-30
【案例】S7-200SMART运动控制如何画圆,附源程序!
2021-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