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能控制多少个轴?

楼主(2024-01-25):
【导读】S7-1200 运动控制轴的资源个数由开环运动控制和闭环运动控制(V4.1及其以上支持 )组成,其运动控制轴的资源个数是由PLC硬件能力决定的,不是由单纯的添加IO扩展模块来扩展的。
教你玩转S7-1200数据块
教你玩转S7-1200存储区
教你玩转S7-1200时间中断
教你玩转S7-1200诊断错误功能
(一)单个CPU开环控制(PTO)
对于固件V4.0及其以下的S7-1200 CPU来说,运动控制功能只有PTO这一种方式。目前为止,1个S7-1200 PLC最多可以控制4个PTO轴,该数值不能扩展。该控制方式由CPU向轴驱动器发送高速脉冲信号(以及方向信号)来控制轴的运行,这种控制方式是开环控制。
(1)CPU固件版本为V1.0-2.2
(2)CPU固件版本为V3.0
(3)CPU固件版本为V4.0
注意: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添加SB信号板并不会超过CPU的总资源限制数。对于DC/DC/DC类型的CPU来说,添加信号板可以把PTO的功能移到信号板上,CPU本体上的DO点可以空闲出来作为其他功能。而对于RLY 输出类型的CPU来说如果需要使用PTO功能,则必须添加相应型号的SB信号板。
(二)多个CPU组合开环控制
目前为止,S7-1200 的最大的脉冲轴个数为4,该值不能扩展,如果客户需要控制多个轴,并且对轴与轴之间的配合动作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多个S7-1200 CPU,这些CPU之间可以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进行通信。
(三)单个CPU闭环控制
所有的 V4.1及其以上版本的 S7-1200 CPU都可以通过 PROFIdrive 或模拟驱动器接口控制最多 8 个驱动器。下面分别描述这两种闭环控制模式。
(1)模拟量控制方式
固件V4.1开始的 S7-1200 PLC的另外一种运动控制方式是模拟量控制方式。以CPU1215C为例,本机集成了2个AO点,如果用户只需要1或2轴的控制,则不需要扩展模拟量模块。然而,CPU1214C这样的CPU,本机没有集成AO点,如果用户想采用模拟量控制方式,则需要扩展模拟量模块。模拟量控制方式也是一种闭环控制方式,编码器信号有3种方式反馈到S7-1200 CPU中,如下图所示。
(2)PROFIdrive控制方式
PROFIdrive 是通过 PROFIBUS DP 和 PROFINET IO 连接驱动装置和编码器的标准化驱动技术配置文件。PROFIdrive是在Profibus和Profinet基础上开发的一种驱动技术和应用行规,它为驱动器产品提供了一致的规范,通过认证后,产品可以方便地接入Profibus和Profinet网络。 支持 PROFIdrive 配置文件的驱动装置都可根据 PROFIdrive 标准进行连接。控制器和驱动装置或编码器之间通过各种 PROFIdrive 消息帧进行通信。每个消息帧都有一个标准结构。可根据具体应用,选择相应的消息帧。通过 PROFIdrive 消息帧,可传输控制字、状态字、设定值和实际值。这种控制方式可以实现闭环控制,如下图所示:
(四)五个运动控制例程
以下为S7-1200 运动控制的几种可能情况分别提供了例程:(公众号对话框回复“1200yd”获取下载链接)
1. 通过发送PTO脉冲的方式控制驱动器,工艺对象组态的测量单位为"脉冲";
2. 通过发送PTO脉冲的方式控制驱动器,工艺对象组态的测量单位为“mm”;
3. 使用命令表功能将多个单独的轴控制命令组合到一个运动顺序中;
4. 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伺服进行闭环控制;
5. 通过基于PROFINET的PROFIdrive方式与V90 PN连接;
(公众号对话框回复“1200yd”获取下载链接)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