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功能 ...
西门子触摸屏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功能

楼主(2024-01-25):
功能描述:
要使整个工厂的日时钟都相同,可以使用时间同步来将工厂组件的时间进行同步。必须有一个系统组件作为时钟,才能使工厂的所有组件以相同时间运行。作为时钟的组件成为时间主站。接收时间的组件作为时间从站。
时间同步的属性
HMI 设备既可作为主站对时间进行定义,也可作为从站来接受 PLC 的时间。
在“主站模式”下,在每次建立连接时进行时间同步。
在“从站模式”下,在每次建立连接时进行时间同步,之后每 10 分钟进行一次时间同步。
运行系统启动后立即对 HMI 设备执行首次时间同步。
只有在运行系统工作时,才会对HMI设备执行时间同步。
当PLC和HMI需要时间同步时,以二代精简面板和精智面板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为例说明。
1. 二代精简面板只支持时间的从站模式。
还需要在屏上设置时区,否则时间显示时会存在时差。
2. 精智面板既可以做主站模式也可以做从站模式。
还需要在屏上设置时区,否则时间显示时会存在时差。
组态限制:
如果触摸屏设备与 SIMATIC S7-1200或S7-1500 之间存在多个连接,则只能组态一个连接作为“从站”。
如果已对作为“从站”的触摸屏设备启用时间同步,则无法继续使用“日期/时间 PLC”全局区域指针。
如果使用二代精简面板进行组态,则无法同时使用通过 NTP时间同步以及“日期/时间 PLC”区域指针。
无法实现与 SIMATIC S7-1200 (V1.0) 控制器的时间同步。
只有在组态了正确的“访问密码”后,HMI设备才可以从具有“全面保护”安全类型组态的PLC中请求时间。
在HMI设备的“连接”编辑器中组态与具有“全面保护”安全类型的PLC进行通信时使用的“访问密码”。
该“访问密码”必须与PLC中组态的密码相匹配。PLC密码在PLC属性中分配:“常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