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PLC在跨国项目中多语言编程功能使用

楼主(2024-01-25):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工控老鬼。培训项目主打三菱、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在很多跨国项目中,开发人员和使用人员不使用一种语言,或者开发人员之间不使用一种语言,需要在一个项目中使用多种注释语言。

从TIA PORTAL V11开始,TIA PORTAL 的PLC离线项目程序中涉及到文本的地方可以支持多语言,例如程序标题、程序注释、变量注释、文本列表等,可以同时支持任意种的语言。

而PLC内部执行的程序同样支持多语言,例如下载进去的注释,还有运行时的诊断缓冲区,对于S7-1200,PLC内部最多同时支持2种文本语言。如图1所示。

图1 项目语言示例

这样通过多语言功能,解决了不同语言的人员对同一项目的使用,下面分别介绍多语言项目制作,以及多语言项目的下载和Web server的使用。

多语言项目制作步骤

1.显示编辑语言:新建TIA PORTAL 项目,然后执行如下图中的操作。

图2 项目编辑语言

①将项目树中的“语言和资源”展开,双击“项目语言”

②在右边的语言列表中,看到当前已经设置的所有语言,如上图中所示,中文界面的TIA PORTAL的默认选择的语言为“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③从这里看到当前的编辑语言也是“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说,在当前环境下编辑的都属于“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项目,即使此时输入的注释等语言为其他语言,例如英语。

2.增加编辑语言:添加英语作为另一种编辑语言,如下图所示。

图3 增加英语

①在语言列表中选中“英语(美国)”

②在编辑语言列表中此时就可以看到“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英语(美国)”,但是当前的编辑语言还是“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③从这里看到当前的参考语言是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会在后面导出项目文本时使用。

3.增加程序注释:编辑S7-1200项目,增加一些注释项,如下图所示。

图4 各种文本

①块标题与程序段注释

②接口变量注释

③程序段标题

④UDT变量注释

⑤DB变量注释

⑥SCL多语言注释

4.增加另一种语言注释:修改文本语言为英语,一般有以下三种方法

方法一:如下图所示,将当前编辑语言修改为“英语(美国)”,然后在之会发现之前输入的注释都没有了,重新用英语编辑注释、标题等

图5 修改编辑语言

方法二:如下图所示,打开项目文本列表。

图6 项目文本

①在项目树语言和资源展开后,双击“项目文本”

②可以看到工作区的左边是“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项目文本中参考语言的位置,所谓参考语言是用在翻译时做参考的,可以设置参考语言可以参考图3中③

③可以看到工作区的右边是“英语(美国)”,在这里可以直接编辑翻译后的注释、标题

④考虑到直接在TIA PORTAL中翻译不是很方便,还可以通过导出成Excel文件来翻译,点击该按钮后,如图7所示

⑤在Excel翻译后,可以重新导入

图7 导出文本

①选择参考语言

②选择需要翻译的语言

③选择需要翻译的内容

④翻译系统文本,和S7-1200无关

⑤选择导出的文件名和路径

⑥设置完毕,点击“导出”按钮,打开导出的Excel按钮如图8所示

图8 Excel项目文本

在编辑语言下方输入对应的文本,然后保存后,通过图6的⑤处的按钮导入即可

方法三:在每一处的注释、标题、文本等下方的属性里面可以直接编辑,以主程序OB1中的文本为例,如图9所示

图9 块内修改

①选择块标题

②选择“属性”

③选择“文本”

④在下方可以看到所有可编辑的语言,可以直接在这里编辑。对于DB变量、UDT、PLC变量等需要V15以后的TIA PORTAL软件开始支持,SCL多语言需要V16以后的TIA PORTAL软件开始支持

5.编辑结果:通过以上任意一种操作,可以得到多语言项目,即通过修改当前编辑语言,可以得到对应编辑语言的注释。如图10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尽量在文本中使用当前的编辑语言,即当前编辑语言为“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文本使用中文,在当前编辑语言为“英语(美国)”,文本使用英语,避免混乱

多语言项目下载

1.编程组态:打开S7-1200设备视图,找到属性中的多语言组态,如图11所示。

图11 多语言组态

①双击PLC下方的“设备组态”

②打开“设备视图”,能看到PLC主机架的设备

③双击CPU

④在视图下方找到并点击“属性”

⑤在视图下方找到并点击“常规”

⑥在属性列表中点击“支持多语言”,能在右边看到目前支持的六种设备显示语言/Web服务器语言,以及对应的项目语言

2.设置多语言:

对于S7-1200 ,只关心Web服务器语言,和左边的项目语言。

对于默认情况项目,项目语言取决于建立设备时,TIA PORTAL软件的用户界面语言。如果用户界面语言是中文,默认的项目语言以及初始编辑语言是中文。

按照图11下载后,项目语言只有“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使用Web server功能时,将Web页面切换任何语言时,诊断缓冲区也只有中文。

如果希望Web页面切换到中文(简体)时显示中文诊断缓冲区,切换到英语时显示英文诊断缓冲区,切换到其他语言时不显示诊断缓冲区,可以按照图12设置。

图12 语言设置

3.下载组态:这样修改项目语言后下载,可以看到下载预览中的提示,如图13所示。

图13 下载组态

红线中的意思是当前PLC的项目语言为中文,而即将下载的项目语言是中文和英语

4.Web server测试:使用Web server查看诊断缓冲区可以看到,如图14-16所示。

图14 中文Web页面

图15 英语Web页面

图16 德语Web页面

以从图14-16中看出,中文页面显示中文缓冲区,英语页面显示英语缓冲区,德语页面不显示

推荐阅读点击蓝字一分钟了解《电气工程师职业技术证》如何报考

好消息!西门子工业培训课堂1847会员卡9折优惠限20名 西门子S7-1200/1500/300PLC程序案例共82个,欢迎下载!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