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PLC工程创建及程序下载读取

楼主(2024-01-25):
西门子S7-1200PLC是西门子公司一款紧凑型、模块化的小型PLC,可以完成逻辑控制、HMI及网络通讯等任务的控制,全系列CPU型号有1211C、1212C、1214C、1215C、1217C等。

1200PLC除了CPU型号之外,还要关注输入输出类型,常见的有三种型号:AC/DC/ARY、DC/DC/RLY和DC/DC/DC。

输出类型不能搞混,搞混了轻则电路不能正常工作,重则产生安全事故。

S7-1200PLC的工程创建

西门子S7-1200PLC需要使用博途软件进行编程。常用的有V14、V15、V16、V17这些版本,除了V14可以用WIN7系统外,其余的都需要用WIN7以上的系统(本文以V14为例,其余版本操作方式方法大同小异)。

首先打开软件之后,创建新项目。这个时候可以给项目取个名字,同时选择文件所在位置,确定好之后点击右侧的创建。

第二步就是打开项目视图,进入项目

第三步是在左边的项目树栏双击添加新设备。

第四步就是选择PLC的CPU型号输入输出方式和订货号及版本,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确定”。

PLC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这个“属性”栏中。

因为PLC的程序上传和下载都是用网线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在属性栏的以太网地址中设置PLC的IP地址,IP地址要和电脑的地址在同一个网络中。

设置完IP地址之后,在软件左侧设备项目树中,点击“程序块”,然后点击跳出来的“Main[OB1]”,进入程序编写界面。至此,工程创建结束。

S7-1200PLC的工程下载和读取

工程下载之前我们需要确定我们的IP地址,网线连接,PLC电源等都正常并且能够使用。之后鼠标点击左侧“项目”下面的“PLC_1”处,再在菜单栏中找到并点击“编译”。

因为这样编译会把PLC的硬件设置也一起编译,然后下载的时候会把硬件设置也下载进去,我们暂时没有什么硬件设置,但是我们后面学习到扩展模块、时钟脉冲等知识点的时候就需要把硬件设置一起下载进去了,要不然PLC的程序就实现不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编译完成之后,会在下面“信息”这一栏中出现提示:“编译完成”,如果有警告,也没有关系。然后点击上面菜单栏中的下载图标即可(在编译图标的旁边)。

在跳出来的对话框中点击“开始搜索”

搜索结果出来之后,图标和下载按钮就会点亮,点击“下载”即可。

在下载预览的对话框中,点击“装载”

点击“全部启动”和“完成”

等对话框消失,在软件的右下角显示“下载完成(错误:0;警告:0)”即可

S7-1200PLC的工程读取

程序的读取前几步和创建工程一样,先创建新工程,再打开项目视图,点击菜单栏中的“在线”、“可访问的设备”

在对话框中选择“开始搜索”

搜索结束后点“显示”

在右侧项目树中点击“程序块”和“Main[OB1]”,就能看到PLC中的程序

但是,这样的方法只能看程序,不能改程序。

如果要改程序的话,前几步和创建工程一样,先创建新工程,再打开项目视图,根据设备上的PLC型号和订货号添加PLC,然后点转至在线。

点完之后点“开始搜索”

搜索结束后,再点“转至在线”

这个时候,上传按钮已经点亮,并点击

对话框中勾选“继续”,上传结束,可以在“程序块”的“Main[OB1]”中打开程序,并且在软件右下角显示“从设备中上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