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PLC支持的通信协议~

楼主(2024-01-25):
西门子系列PLC产品,功能比较强大。而在通信这块也是独树一帜,那么对于初学者来说,面对西门子1200 PLC如此强大的通信功能,那在实际项目中该如何选择通信协议呢?本文我们将来了解1200PLC的通信功能。

S7-1200 CPU 本体上集成了一个 PROFINET 通信口(CPU 1211C - CPU 1214C)或者两个 PROFINET 通信口(CPU 1215C - CPU 1217C),支持以太网和基于 TCP/IP和UDP 的通信标准。这个PROFINET 物理接口是支持10/100Mb/s的 RJ45口,支持电缆交叉自适应,因此一个标准的或是交叉的以太网线都可以用于这个接口。使用这个通信口可以实现 S7-1200 CPU 与编程设备的通信,与HMI触摸屏的通信,以及与其它 CPU 之间的通信。

S7-1200 CPU支持的通信功能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①PG通信、HMI通信

②S7通信

③OUC通信

④PROFINET通信

⑤MODBUS TCP通信

⑥Web服务器通信

一、PG通信、HMI通信

PG通信即为与编程设备之间的通信,S7-1200CPU通过博途软件实现对PLC的程序上载与下载、调试、诊断时,都需要用到PG通信功能。

HMI通信主要用于S7-1200与触摸屏之间的通信,如连接西门子的精简面板、精致面板等,也可以实现与一些带以太网接口的第三方设备进行通信,与第三方设备的触摸屏通信时,需要在CPU属性的“防护与安全”设置中激活“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否相通信可能无法建立(如图1)。

图1

二、S7通信

S7通信主要用于西门子SIMATIC CPU之间的通信,如S7-1500与S7-1200之间的通信,S7-300/400与S7-1200通信等,该通信标准未公开,不能用于实现与第三方的设备进行通信。S7通信是一种组态通信,使用S7通信时,需要在网络视图中进行组态与配置,客户机-服务器通信,通过组态进行自动连。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图3

三、OUC通信

OUC通信即为开放式通信,采用开放式标准,适合与第三方设备或PC进行通信,也适用于S7-300/400,S7-1500/1200以及S7-200SMART之间的通信。S7-1200的开放式通信支持TCP/IP通信、ISO_on_TCP通信和UDP通信,TCP/IP通信是面向“数据流”的通信,而ISO_on_TCP通信和UDP通信是面向“消息流”的通信。如图4所示。

图4

S7-1200CPU提供了相应的OUC通信指令,来实现S7-1200的OUC通信,常用的指令为TSEND_C和TRCV_C,该指令为带有连接管理的指令。使用是可以在该指令的组态项中组态OUC通信的通信方式。如图5和图6所示

图5

图6

四、MODBUS TCP通信

Modbus协议是一种简单、经济和公开透明的通信协议,用于不同类型总线或网络中的设备之间的客户端/服务器通信。除了有基于以太网接口上的Modbus TCP通信外,还有基于串口通信的Modbus RTU通信。

ModbusTCP通信也是开放式的通信,同样需要使用OUC通信的连接资源。Modbus TCP使用端口号502,S7-1200CPU即可作为Modbus TCP通信的客服端或服务器。如图7、图8所示。

图7

图8

五、PROFINET通信

PROFINET是开放的、标准的、实时的工业以太网标准, PROFINET IO主要用于模块化、分布式控制器。

S7-1200CPU可通过PROFINET IO通信连接现场分布式站点(如ET200S、ET200SP等)S7-1200固件版本在V4.0以上除了可以作为PROFINET IO控制器外还可以作为PROFINET IO智能设备,固件版本在V4.1以上的开始可支持共享设备功能,即可以最多与2个PROFINET IO控制器连接。如图9所示。

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