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实现西门子,欧姆龙、三菱,AB等PLC之间数据交 ...
不用编程实现西门子,欧姆龙、三菱,AB等PLC之间数据交换的方案

楼主(2024-01-25):
以下内容来源于网络。
1 需求背景
工控项目中经常遇到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等不同的PLC,有时候需要实现这些PLC之间的信息交换。但是这些PLC之间的通信协议并不兼容,不能实现两个品牌的PLC之间的直接通信。在此需求下,使用协议转换网关,可轻松实现不同plc之间的数据交换,并且不需要更改plc里的程序。
2 工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VFBOX网关设备作为一个桥梁连接在西门子PLC和AB PLC之间。工作原理是网关分别和两种PLC进行通信。用户可以在onker网关里进行配置,建立两个PLC设备之间的数据对应关系。数据变化后,则网关会自动把变化的数据发送给对应的PLC中。同样,通过网关也可以实现其他品牌的PLC之间的数据交换。
3 设备连接
网关和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 PLC进行网线连接,这些设备可以在同一个网段,也可以在不同的网段。
4 使用方法
1. 下面以西门子PLC和AB PLC为例说明如何把一个PLC里的数据传递给另外一个PLC。
2. 首先在网关中添加一个采集设备,采集AB PLC的数据。
4. 添加采集PLC中B3:0/0(标签AB1),B3:0/1(标签AB2)的数据标签。读写控制为“读”。
6. 再新建一个采集设备,采集西门子PLC的数据
8. 建好设备后,新增两个Q0.0和Q0.1的数据标签。读写控制为“读写”。
10. 此时需要把AB PLC中的B3:0/0,B3:0/1的值写到西门子1200的Q0.0和Q0.1寄存器中。
11. 点击SE(1),再双击SE1(2),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3),
13. 点击下图(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对应的变量。
15. 设置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7. 配置完成后,下载的网关中运行,连接好AB,西门子PLC,就可以实现AB PLC中B3:0/0,B3:0/1的值写到西门子1200的Q0.0和Q0.1寄存器中。
5 使用网关的优点
使用协议转换网关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不同PLC之间的转换。大量节省了项目实施过程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网关产品一般都是工业级品质,符合工业应用的场景。网关只需要简单的参数配置,可以很快完成设备和系统之间的连接。方案优点:
1. 不需要修改PLC里的程序。
2. 不用调整plc的参数。
3. 不影响plc原有的工作方式和功能。
4. PLC的寄存器地址配置到网关中就可以采集数据。
加群探讨论加hyxxc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