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初始配置

楼主(2024-01-25):
最近在搞AB PLC,介绍一下一款新的AB PLC怎么设置IP、升级固件版本,以1769L33ER为例。
测试环境:Win10专业版、EtherNet IP地址调试工具(设置PLC IP)、RSLinx Classic(连接PLC)、RSLogix5000 V20.05、Studio5000 V33
1-设置PLC IP
打开EtherNet/IP地址调试工具,选择与PLC连接的网卡,点击确定
勾选扫描到的PLC,点击添加到配置(如果搜不到的话PLC断电重启一下)
输入主机名称,随便写;输入要设定的PLC IP,IP要与网卡IP在同一个网段,点击确定
设置完IP后点击左侧的配置,选中要配置的PLC,点击设置IP配置模式
模式设置成静态模式,点击应用
点击应用后,如果IP模式设置成功,会有如下提示。设置成功后点击取消
2-RSLinx连接PLC
连接PLC设置方法有很多种,此处只介绍其中一种方式
打开RSLinx软件
点击Communications-->Configure Drivers
选择EtherNet/IP Driver
点击Add New
此处默认名称,点击OK
选择与PLC通讯的网卡,点击确定
以上设置完成后,状态显示为Running,点击Close
点开刚刚设置的连接名称,会自动刷新出PLC上的所有模块。
3-更新PLC固件版本
选择PLC右键属性,查看PLC当前版本号,此PLC版本为1.001
安装完软件后在如下路径下有自带的模块固件版本,如果要升级的版本没有可以在AB官网下载,下载完后复制到以下目录
以升级到V33版本为例,打开Studio5000 V33,点击通讯路径选择,选择要升级的PLC,点击联机
点击联机后会弹出升级提示,可以看到当前固件版本为01.002要升级到的版本为33.016,点击更新固件
点击更新,更新时将PLC切换到REM模式、拔出内存卡;更新过程中千万不要断开连接
是
确定
正在更新,更新完会自动关闭
更新完成后在RSLinx中查看更新后的PLC版本
更新完成后即可将程序下载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