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楼主(2024-01-26):
积木式上位机怎么设计?
高质量的PLC程序应该从何入手?
如何在西门子博途中实现工艺配方?
秒懂S7-1500PLC读写SQL微软数据库
分享一组污水处理3D画面,谈谈上位机设计原则!
【导读】今天主要分享的是关于台达ASDA伺服的控制案例:台达ASDA伺服定位演示系统。
1、控制要求
(1)由台达 PLC 和台达伺服组成一个简单的定位控制演示系统。通过 PLC 发送脉冲控制伺服,实现原点回归、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功能的演示。
(2)监控画面:原点回归、相对定位、绝对定位。
2、元件说明
3、参数设置
注意:当出现伺服因参数设置错乱而导致不能正常运行时,可先设置 P2-08=10(回归出厂值),重新上电后再按照上表进行参数设置。
4、电气接线
5、控制程序
6、程序说明
当伺服上电之后,如无警报信号,X3=On,此时,按下伺服启动开关,M10=On,伺服启动。 按下原点回归开关时,M0=On,伺服执行原点回归动作,当DOG 信号 X2 由 Off→On 变化时,伺服以 5KHZ 的寸动速度回归原点,当 DOG 信号由 On→Off 变化时,伺服电机立即停止运转,回归原点完成。 按下正转 10 圈开关,M1=On,伺服电机执行相对定位动作,伺服电机正方向旋转 10 圈后停止运转。 按下正转 10 圈开关,M2=On,伺服电机执行相对定位动作,伺服电机反方向旋转 10 圈后停止运转。 按下坐标 400000 开关,M3=On,伺服电机执行绝对定位动作,到达绝对目标位置 400,000处后停止。 按下坐标-50000 开关,M4=On,伺服电机执行绝对定位动作,到达绝对目标位置-50,000处后停止。 若工作物碰触到正向极限传感器时,X0=On,Y10=On,伺服电机禁止正转,且伺服异常报警(M24=On)。 若工作物碰触到反向极限传感器时,X1=On,Y11=On,伺服电机禁止正转,且伺服异常报警(M24=On)。 当出现伺服异常报警后,按下伺服异常复位开关,M11=On,伺服异常报警信息解除,警报解除之后,伺服才能继续执行原点回归和定位的动作。 按下 PLC 脉冲暂停输出开关,M12=On,PLC 暂停输出脉冲,脉冲输出个数会保持在寄存器内,当 M12=Off 时,会在原来输出个数基础上,继续输出未完成的脉冲。 按下伺服紧急停止开关时,M13=On,伺服立即停止运转,当 M13=Off 时,即使定位距离尚未完成,不同于PLC 脉冲暂停输出,伺服将不会继续跑完未完成的距离。 程序中使用 M1346 的目的是保证伺服完成原点回归动作时,自动控制 Y4 输出一个 20ms 的伺服脉冲计数寄存器清零信号,使伺服面板显示的数值为0(对应伺服P0-02参数需设置为0)。 程序中使用 M1029 来复位 M0~M4,保证一个定位动作完成(M1029=On),该定位指令的执行条件变为 Off,保证下一次按下定位执行相关开关时定位动作能正确执行。 组件说明中作为开关及伺服状态显示的 M 装置可利用台达 DOP-A 人机界面来设计,或利用WPLSoft 来设定。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