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PLC主要软元件介绍

楼主(2024-01-26):
信捷PLC软元件主要有:输入继电器X、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计数器 C、数据寄存器 D、FlashROM寄存器FD、内部扩展寄存器ED。其中常用的主要有:X、Y、M、S、T、C、D,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常用软元件。

1、输入继电器(X)

输入继电器的作用:

输入继电器,是用于接收外部的开关信号的接口,以符号X 表示。

地址分配原则:

(1)在基本单元中,按X0~X7,X10~X17…八进制数的方式分配输入继电器地址号。

(2)扩展模块的地址号,按第1 路扩展从X100 开始,第2 路扩展从X200 开始…一共可以带7 个扩展模块。

使用注意点:

(1)在输入继电器的输入滤波器中采用了数字滤波器,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改变滤波参数。

(2)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配备了足量的输入继电器,其多于输入点数的输入继电器

(3)与辅助继电器一样,作为普通的触点/线圈进行编程。

2、输出继电器(Y)

输出继电器的作用

输出继电器,是用于驱动可编程控制器外部负载的接口,以符号Y 表示。

地址分配原则

(1)在基本单元中,按Y0~Y7,Y10~Y17…八进制数的方式分配输出继电器地址号。

(2)扩展模块的地址号,按第1 路扩展从Y100 开始,第2 路扩展从Y200 开始…一共可以带7 个扩展模块。

使用注意点

在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配备了足量的输出继电器,其多于输出点数的输出继电器与辅助继电器一样,作为普通的触点/线圈进行编程。

3、辅助继电器(M)

辅助继电器的作用

辅助继电器是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具有的继电器,以符号M 表示。

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照十进制数分配辅助继电器的地址。

使用注意点

(1)这种继电器有别于输入输出继电器,它不能获取外部的输入,也不能直接驱动外部负载,只在程序中使用。

(2)断电保持用继电器在可编程控制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保存其ON/OFF 的状态。

4、状态继电器(S)

状态继电器的作用

作为步进梯形图使用的继电器,以符号S 表示。

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照十进制数分配状态继电器的地址。

使用注意点

不作为工序号使用时,与辅助继电器一样,可作为普通的触点/线圈进行编程。另外,也可作为信号报警器,用于外部故障诊断。

5、定时器(T)

定时器的作用

定时器,用于对可编程控制器内1ms,10ms,100ms 等时间脉冲进行加法计算,当到达规定的设定值时,输出触点动作,以符号T 表示。

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按照十进制数分配定时器的地址,但又根据时钟脉冲、累计与否将地址划分为几块区域,具体可参见2-2 节。

时钟脉冲

定时器的时钟脉冲有1ms、10ms、100ms 三种规格,若选用10ms 的定时器,则将对10ms 的时间脉冲进行加法计算。

累计/不累计

这些定时器又分为累计与不累计两种模式。累计定时器,表示即使定时器线圈的驱动输入断开,仍保持当前值,等下一次驱动输入导通时继续累计动作;而不累计定时器,当驱动输入断开时,计数自动清零。

6、计数器(C)

计数器以不同的用途和目的可分为以下种类:

6.1内部计数用(一般使用/停电保持用)

(1)16 位计数器:增计数用,计数范围1~32,767

(2)32 位计数器:增计数用,计数范围1~2,147,483,647

这些计数器供可编程控制器的内部信号使用,其响应速度为一个扫描周期或以上。

6.2高速计数用(停电保持用)

(1)32 位计数器:增/减计数用,计数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

(单相递增计数,单相增/减计数,AB 相计数)分配给特定的输入点。

(2)高速计数可以进行频率80kHz 以下的计数,而与可编程控制器的扫描周期无关。

地址分配原则

在基本单元中,计数器以十进制编址。

7、数据寄存器(D)

数据寄存器的作用

数据寄存器,是供存储数据用的软元件,以符号D 表示。

地址分配原则

XC 系列PLC 的数据寄存器都是16 位的(最高位为符号位),将两个寄存器组合可以进行32 位(最高位为符号位)的数据处理;数据寄存器以十进制编址。

使用注意点

跟其他软元件一样,数据寄存器也有供一般使用和停电保持用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