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HMI资料传输如何使用?详细操作步骤来了!

楼主(2024-01-26):
导读:

不知道大家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设备之间没有做通讯,但分别都与触摸屏连接,他们之间也需要有少量的交互数据,这时我们就可以使用触摸屏作为他们之间的桥梁,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我们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该如何使用吧(这边我们以威纶通触摸屏为例,让1200PLC与200SmartPLC做数据交互)。

威纶通软件

在EB pro中新建项目,先添加一个1200PLC设备:

添加设备的过程非此次讲解的重点,这边就不做详细介绍。

我们再添加一个200smartPLC设备,如下图为添加后的状态:

        再进行下一步之前,我们可以分别测试一下触摸屏是否与两个PLC通讯成功,这边不做赘述!

若下图所示:

至此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数据传输了。

数据传输

打开EB pro软件中元件下的资料传输如下图所示:

点击后有两种模式,分别是窗口和背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区别,如果交互是通过手动点击按钮触发的话就使用窗口模式,如果需要按照时间间隔定时触发的话就使用背景模式。

我们这边以背景模式为例,为大家进行演示,点击资料传输(背景)选项,弹出如下界面:

地址模式可以选择Bit(位)或Word(字),如图:

现在我们这边把1200中的MW100传给200smart中的VW200,那么就进行如下设置:

若想传输连续的多个字,那么就更改字数量即可。间隔时间也可根据实际需求去调整(不建议大家设置的太小,对触摸屏造成较大的负担)。点击确认后如下图所示:

至此就完成了整个配置,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经过测试,确实将1200中MW100的数据给到了200smart的VW200中。

总结:

以上就是使用威纶通完成了数据传输的功能,我们这边使用了两个PLC,其实只要是连接触摸屏的设备都是可以的进行数据交互的。那么有小伙伴会提出疑问,若使用其他的触摸屏但他们没有数据传输的功能那能否实现同样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后续有时间为大家讲解一种通用的办法,适用于市面上99%的HMI。

若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技成科技—产品部)。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罗浩;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违者必究!

粉丝专属【西门子全套 资料】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