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和打印机通信打印报警信息案例

楼主(2024-01-26):
本案例主要控制要求是这样的,一台威纶通触摸屏,链接了三菱的FX3U的plc,通过PLC的M点报警信号,通过报警元件显示出来,同时,需要报警触发的时候,触摸屏通过打印机,打印出对应的报警界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链接的方案,我们选择的是威纶通MT8102IQ信号的触摸屏,触摸屏后面带有两个通信端口,如下图:

首先是威纶通和三菱plc的连线,一般你只需要和触摸屏卖家直接购买,说买一跟和三菱plc的通信线卖家就会配给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焊接,引脚链接图如下:

然后是打印机和打印机的连接,我们这边购买的是思普瑞特的热敏打印机,型号是SP-RMDIIID采用的是标准232接线方法,直接可以和打印机的买家要求,配置标准RS232的线就可以,也可以自己去焊接,引脚连接图如下

以上,硬件部分的连接已经做好了,接下来可以进行软件的配置。

打印机这边的使用它的出厂设置就好,不需要修改,默认的参数为:波特率9600、无校验、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

触摸屏这边的配置如下

型号根据厂家说明,选择SPRT(SP-DIII,DIV,D5,D6,A,DA,T),端口选择COM1(RS-232),波特率9600,0校验。8位数据位,停止位1位,由于纸张宽度大概300个像素,画面比例缩放100%。

然后触摸屏和三菱plc通信需要添加一个对应的通信协议,参数如下:

这样整个触摸屏的设置就做好了,接下来做一个报警设置

把M100设置位报警的条件,我们做一个报警显示器,如下图

最后面,根据下图的顺序,添加打印的命令:元件--plc控制--新增--画面截取--M100控制--打印机信息

这样整个功能就做好了,一旦plc上的M100报警触发了,触摸屏上的报警显示就能显示出来,同时进行打印。

伺服电机知识大汇总,值得收藏!

2021-09-14

七步完成PLC调试,电气新手看完也能学会!

2021-09-13

一键自动计算,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电气计算不求人!

2021-09-12

西门子1500高速脉冲采集功能和应用及数据的处理

2021-09-11

【干货】PLC入门弄清这几个PLC接线难点

2021-09-11

给大家讲透PLC的中断功能

2021-09-10

43张动图!全网最全的传感器工作原理图汇总

2021-09-10

扫码领资料

扫描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大容量电气资料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