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如何进行触控校准及初始化? ...
威纶通触摸屏如何进行触控校准及初始化?

楼主(2024-01-26):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3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我们都知道HMI 触摸屏可能因为安装或现场环境等各种因素导致触控偏移,手指触控位置与实际作用点不在同一地方是吧?那么当 HMI 发生触控偏移时,怎么排查问题,以及怎么处理呢?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出现触控偏移时,首先需要排除是否是螺栓安装过紧导致表面铭板不平变形所导致。如果将此因素排除,需要对 HMI 进行触控校准。
当遗失 HMI 硬件的的系统设置密码时,可以通过系统初始化的方法恢复出厂设置。HMI 触控校准进入途径有四种,OS 系统初始化则只能通过拨码开关方式进行;
一、拨码开关方式触控校准与系统初始化
对于eMT 全系列、MT8000iE 系列、MT8000i 系列、TK 系列、WT 系列等HMI 背后都有一组复位按钮及拨码开关,做不同模式切换时,将可触发对应功能。
若 HMI发生触控偏移或遗失 HMI 的系统设定密码时,可以通过调整拨码开关将 HMI 进行触控校准,或恢复成出厂设置。详细设定步骤如下:
1. 将拨码开关 1 切至 ON,其余拨码开关保持为 OFF,然后重新启动 HMI,进入触控校正模式。
以下为各机型拨码开关设置,请参阅相关安装说明书
2. 在 HMI 会出现"+"光标。使用触控笔或手指点选"+"光标的中心点(持续按住 2 秒钟左右松开)进行五点校正,分别是左上、右上、右下、左下、居中位置。所有"+"皆被准确触控之后,"+"光标消失。校准参数会保留在系统里。
3. 完成校正动作后,系统会询问用户是否将 HMI 的系统设定密码恢复为出厂设定。
若是仅做触控校准的,则按“NO”即可;若在 10 秒钟之内不做任何选择,则不会初始化密码;
4. 如果要进行系统初始化,按下“YES”,系统再次确认用户是否要将 HMI 的系统设定密码恢复为出厂设置 。当输入[yes]按下[OK]后, HMI 内所有的工程文件及历史资料将全部被清除。
5. 初始化完成后, [Local Password]系统设置密码恢复为预设密码 111111。但其他密码,包括下载与上传所使用的密码当选择恢复出厂值设定后,皆需重新输入,才能进行正确的上传、下载 Project;
二、开机长按屏幕进入触控校准方式
【适用机型】全系列常规产品机型(不包括 cMT 系列和 cMT-HD 系列)
【操作步骤】
第一步:开机时长按屏幕任意位置, 如果 HMI 开机时屏幕右下角会显示手指图或“long press to calibration touch panel”,即代表支持此功能。
第二步:触控校准,当界面上出现"+"字光标的触控校准界面,依次点击进行校准(手指点选"+"光标,持续按 2 秒左右松开,进行五点校正,左上/右上/右下/左下/居中位置的所有"+"皆被准确触控之后,校准完成)。
第三步:确认是否存储结果。1.按 OK 存储校准且进入工程画面;2.按 RETRY 再次进入五点校准。
注意:
① 若倒数十秒,使用者都没点击 OK 按钮,则需重新校正。
② 在十秒内,使用者可以触控屏幕测量自己的校正偏移。
③ 触控校准程序也支持垂直模式;
三、通过鼠标进入触控校准方式
【适用机型】MT8050iE、MT8121iE、MT8150iE、MT8104XH、MT8121X、MT8150X
【操作步骤】
1. 将鼠标插入 HMI;
2. 当 HMI 人机启动后显示画面,鼠标点击屏幕右下角的"+"字触控校准模式图标。
3. 在弹出来的“Continue to touch panel calibration?”(继续触控校准模式)鼠标点击[YES]按键;
4. 进行五点触控校准操作:屏幕上出现"+"字光标。使用触控笔或者手指点击"+"字的中心点进行校正。
所有"+"字皆被准确触控之后,"+"字会消失,即完成校正,会回到工程画面。
四、电脑 Project Manager 软件进入触控校准方式
【适用机型】TK6070iP、MT6070iH5、MT6050iP
【操作步骤】
1. 在电脑的 Project Manager 项目管理器上,选择 MT(TK)6000/8000 iP/iH5 Series,下方会出现“触控校正”按钮;
2. 通过以太网或 USB 线缆连接电脑和 HMI,点击“触控校正”按钮,HMI 设备进入触控校准画面。
3. 进行五点触控校准操作:屏幕上出现"+"字光标。使用触控笔或者手指点击"+"字的中心点进行校正。所有"+"字皆被准确触控之后,"+"字会消失,即完成校正,会回到工程画面。
以上这几种常见的威纶通触摸屏进行触控校准及系统初始化的方法,你掌握了吗?
分享朋友圈一起长见识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