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问题收集贴

楼主(2024-01-26):
《威纶通触摸屏应用入门》这门课程,我将会拍摄一些问题与解答的视频课程,这里我首先要收集一下大家在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对知识点有疑问的问题。问题的样式可以参考下面,欢迎大家在留言板块提出问题出来,我将会收集起来,再拍摄视频解答~谢谢大家配合

1、 EB8000、 EBpro 软件对应支持的型号? 是否通用?
EB8000 软件适用于 TK 系列, 以及以前的 i 系列机型。
EBPro 软件适用于 eMT; cMT; MT_iE; MT_iP 系列机型。
EBPro 可以兼容 EB 8000 程序; 反之, 不行。
EBPro 软件不可以直接上传和下载 TK 系列、 i 系列机型的程序。

2、 屏是什么系统? 支持的电脑系统?
屏是 Linux 系统; 支持 xp, win7, win8, win10 系统; windows 2000, 苹果系统不支持。

3、 屏可否上传程序? 上传下载方向和方式?
MT200/300 系列无上传功能; MT500 系列以后的屏都有上传功能( 编程人员做相关保护另论) 。串口线( MT200、 300、 500 系列) ; USB 线或者 U 盘/SD 卡或者以太网, 依据具体型号具备接口决定。

4、 断电保持地址是什么?
RW; 默认是 1 分钟保存一次, 可以使用 LB9029 强制保存。

5、 中文字体显示为方框?
如果报警信息显示为方框, 将信息栏下的字体(默认为 Arial) 改为中文字体。
如果历史数据表格的列名为方框, 将一般属性下的文字(默认为 Arial) 改为中文字体。编译时勾选建立字体文件, 下载时勾选韧体和字体。

6、 PLC 如何连接多台屏?
连接两台屏, 屏和屏可以使用串口(主从协议)或者以太网连接方式;两台以上的屏建议使用以太网连接方式。

7、 如何连接多台三菱 FXPLC, 如 3 台 FX2N?
因三菱编程口无法设置不同站号受限; 可 PLC 端各加一个 485BD, 屏 485 口并联; 程序中添加一个 Mitsubishi FX232/485BD 驱动, 地址采用“站号#地址”区分。

8、 EA2.0 无法联机?
检查屏的 IP 地址是否正确设置, 可以手动输入 IP(DNS 地址也要输入), 也可以自动获取 IP。如果在大陆使用, 组态软件的系统设置和 EA2.0 客户端都要选择中国地区。

9、 用 USB 线下载程序失败的解决办法?
1. 用 USB 3.0 download.如果 HMI 的 OS 是 20140911 之前的可以考虑更新 OS。 如果电脑是用USB 3.0 download project 请更新到这个版本或更新的版本:MT8000i_OS_20141001.zip、MT8000iP_OS_20140911.zip
2. 用电脑前方的 USB port.
3. 用质量好的 USB cable.
4. 将 PLC 和触摸屏通讯线断开再下载, 触摸屏接地线

10、 屏和 PLC 通讯不成功?
检查屏和 PLC 的通讯参数是否一致, 检查接口类型是否正确(比如三菱 FX 一般为 RS485 4W,不能选择其他类型), 最后检查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