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如何与1200/1500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1-26):
上一篇文章讲解了威纶通触摸屏与1200以太网通信的组态设置方法,PLC设备类型选择Siemens S7-1200(symbolic Addressing)(Ethernet),只能使用I区,Q区,M区来交换数据,虽然可以使用,但是1200/1500数据多数存储在DB数据块中,需要转换到M区存储,非常不方便。本文就讲解一个全面的连接方法。

一、 在博途中组态一个简单的项目:1200与威纶通以太网通信

点击“项目视图”打开项目视图:

双击“添加新设备”进行PLC添加。

选择添加CPU1215C DC/DC/DC,订货号6ES7 215-1AG40-0XB0 V4.2版本。

右击CPU>属性>防护与安全>连接机制>勾选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至关重要)。

双击添加新块>选择DB数据块>确定

在创建的DB数据块中创建两个变量

右击DB块>选择属性,打开属性编辑界面

在属性界面中将优化的块访问勾去掉,编译后可现实偏移量地址。

打开主程序编写简单的起保停程序:

将程序下载到CPU:

二、 创建触摸屏项目:选择触摸屏型号MT8071IP,PLC设备类型Siemens S7-1200/1500(Absolute Addressing)(Ethernet)以太网

此处无需再导入标签,直接确定即可。

设置1200PLC的IP地址与实际PLC完全一致,此处默认192.168.0.1

在画面中添加一个启动按钮,地址DB1.DBX0.0可以表示为DBnBit 100000或DBxBit 1000000或DB1Bit 00

同样的方法创建一个停止按钮,地址用M10.0

再创建一个指示灯,地址为Q0.0。

再创建一个数值输入/显示元件,地址为DB1.DBD2 ,可表示为DBDn 10002或DBDx 100002

点击在线模拟,模拟运行测试通信效果,若出现元件不显示,则说明地址格式有误或未建立通信连接。

通过此方法可以实现1200/1500与威纶通触摸屏全部地址通信。

如何成为优秀的电气工程师?扫码请咨询▼左老师:18073180632(同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