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威纶通软件下载工程文件至HMI的方法 ...
四种威纶通软件下载工程文件至HMI的方法

楼主(2024-01-26):
点击技成培训置顶,每日7:30准时为您推送
一个工程文件创建好之后,我们要执行程序,肯定要把工程文件下载到HMI,对吧?对于威纶通工程文件的下载,是有多种方法的。那么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四种下载工程文件至HMI的方法。
step
使用USB下载线下载。
使用USB线传输程序前,需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 确认USB驱动是否安装完成,如果没有安装,先手动完成安装。然后在Easy Builder Pro的工具菜单上,点击工具-下载,选择USB下载线进行下载。
step
使用以太网下载
1.首先设置触摸屏硬件的IP地址,在触摸屏硬件的右下角,系统图标进去,会弹出提示输入密码,输入默认密码111111即可。
2.进去之后,在NETWORK页面对IP地址进行设置,比如设置成192.168.0.146,注意这个IP地址应该跟电脑的IP地址是在同一个网段的,假设电脑的IP地址是192.168.0.50,那这就是在同一个网段了。(注意电脑不要自动获取IP地址)
3.把网线插好,一端接电脑,一端接触摸屏上,注意网线使用交叉网线。网线连接方法:1-3, 2-6, 3-1, 6-2。
4.在Easy Builder Pro的工具菜单上,点击工具-下载,选择以太网,并指定HMI的IP地址192.168.0.146,设置好之后点击下载即可。
注意:对话框中的编译后自动使用当前设置进行下载,如果勾选此项,下一次只要点击下载,Easy Builder Pro将自动编译程序,并下载到上一次下载的目标HMI。操作方法如下:
1.点击选项-偏好设定,在打开的对话框中勾选下载和模拟前自动保存并编译工程文件。
2.点击保存工程文件,再点击下载,并勾选对话窗中的编译后自动使用当前设置下载 。
3.完成以上设定后,下一次只要点击下载,Easy Builder Pro将自动编译程序并下载到上次下载的目标HMI。
step
使用HMI名称下载
1.在工具-系统设置里面,设定HMI name。
2.在Easy Builder Pro上,选择先前设定的HMI 名称并开始下载。若使用搜寻,请在HMI名称中输入要搜寻的特定HMI名称。若使用搜寻全部,则搜寻同网域的所有HMI。
step
使用U盘/ SD卡下载
1.使用Utility Manager中的建立使用在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先建立要下载的资料。
2.插入外围设备如SD卡或U盘至HMI。
3.在HMI上选择Download,输入密码。
4.密码确认后会显示外部装置下的目录名称。( pccard : SD 卡;usbdisk : U 盘)
5.选择工程档存放路径,按下OK即开始下载。
讲解了使用U盘/ SD卡下载的方法,那再顺便介绍一下将U盘/SD内的程序上传到电脑的方法。
1.将U盘插到触摸屏的USB口上,选择上传到U盘的指定位置,具体操作方法与下载方法一样。
2.打开U盘内生成的文件夹,文件夹内有history和mt8000两个文件夹,打开mt8000文件夹下的001文件,并将其中的文件mt8000的文件格式改成mt8000.exob。
3.使用EB Pro软件的反编译功能,对生成的mt8000.exob文件进行反编译,打开反编译出来的emtp文件即可打开从触摸屏上传的程序。
第四种方法的操作会相对复杂一下,一般选择使用USB线或网线下载的方法多一些,不过至于具体要使用哪种方法,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关于威纶通触摸屏软件的四种下载工程文件至HMI的方法,你都掌握了吗?(技成培训原创,作者:蔡慧荥,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长按扫码了解课程
技成培训网
技成培训网是一家致力于制造业远程教育品牌。专注12年,专业课程涵盖了电工基础、PLC、变频器、伺服、人机界面、机械制图、数控、机器人等精品课程,致力打造制造业线上高端互动学习交流平台;累积已达200多万学员
喜欢点这里
免费学PLC和电工课程,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