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威纶通触摸屏通过建立过程画面来认识元件(附源程序)

楼主(2024-01-26):
【免费领书】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免费领

在学习威纶通触摸屏的时候,都要用到元件,比如开关、按钮、指示灯,数显等一系列元件它们统称为过程画面,接下来通过一个电机正反转双重联锁+正转加一反转减一功能来认识元件。

准备工具
1. 威纶通触摸组态软件(EasyBuilder Pro)版本6.04

2. 一台S7-200SMART PLC ST20 CPU

3. 一根网线
编写程序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

第二步:(编写电机正反转双重联锁程序)

程序段1:

M0.0电机正转启动按钮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M0.1本是常闭接通输出——M0.2本是常闭直接接通输出——线圈Q0.0接通电机正转。

程序段2:

M0.2电机反转启动按钮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M0.1本是常闭接通输出——M0.0本是常闭直接接通输出——线圈Q0.1接通电机反转

第三步:(编写电机正转自加一、反转自减一程序)

程序段3:

Q0.0线圈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SM0.5直接接通以0.5秒脉冲输出——上升沿——递增指令输出加一。

INC_W(字递增)指令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接通指令块

填写:Q0.0—SM0.5—上升沿(P)

概念:IN:输入端,这里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增。

填写:VW30

概念:OUT:输出端,这里也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增。

填写:VW30

程序段4:

Q0.1线圈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SM0.5直接接通已0.5秒脉冲输出——下降沿——递减指令输出减一。

DEC_W(字递减)指令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接通指令块

填写:Q0.1—SM0.5—下降沿(N)

概念:IN:输入端,这里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减。

填写:VW30

概念:OUT:输出端,这里也只能输入字相关地址,因为是字递减。

填写:VW30

程序段5:

M0.3由常开变成常闭接通输出——字传送指令

MOV_W(传送字)指令引脚填写如下:

概念:EN:使能端,接通指令块

填写:M0.3

概念:IN:输入端,这里数字

填写:0

概念:OUT:输出端,这里填写字地址

填写:VW30

第四步:(下载程序到PLC)

配置触摸屏系统参数
第一步:(在桌面打开Utility Manager组态软件)

第二步:(鼠标点击EasyBuilder Pro打开它)

第三步:(新建工程,选择MT8071 iE,点击确定)

第四步:(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点击新增设备创建PLC连接参数)

第五步:(设备名称选择200SMART Ethernet、接口类型选择以太网、IP地址设置成200SMART PLC下载通讯的IP地址即可)

组态过程画面
第一步:(组态画面)

指示灯(以此类推)

按钮(以此类推)

文字(以此类推)

数值显示

时间显示

项目选单

项目选单数显

表针

滑动开关

第二步:(演示效果)

1. 电机正转并开始自加一

2. 项目选单根据第四大步骤项目选单组态来设定(锦绣家园=数字2  数值2=锦绣家园)

1. 电机反转开始自减一

2. 项目选单根据第四大步骤项目选单组态来设定(红庆家园=数字8  数值8=红庆家园)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徐陈爽,评论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如果需要上面案例源程序以及触摸屏画面,可以直接扫码免费领取!

▲扫码立即领取

                                                                                                    伺服电机如何选择脉冲、模拟量、通讯三种控制方式?                                                                                                    2020-10-11                                                                                                    PID很难理解?系统讲解PID控制及参数调节,理论加实际才是真的好!                                                                                                    2020-10-08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值得收藏!                                                                                                    2020-10-06                                                                                                    【免费领书】超全电子书库!64本经典西门子电子书免费领。                                                                                                    2020-10-05                                                                                                    80页PPT,帮你一键掌握PLC控制程序的设计                                                                                                    2020-10-04                                                                                                    【案例】S7-200SMART运动控制如何画圆,附源程序!                                                                                                    20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