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与Profibus二种总线的性能比较

楼主(2024-01-26):
PROFINET和PROFIBUS是PNO组织推出的两种现场总线。两者本身没有可比性,PROFINET基于工业以太网,而PROFIBUS基于RS485串行总线。两者协议上由于介质不同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关联。两者相似的地方都具有很好的实时性,原因在于都使用了精简的堆栈结构。基于标准以太网的任何开发都可以直接应用在PROFINET网络中。世界上基于以太网的解决方案的开发者远远多于PROFIBUS开发者,所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去创新技术。
PROFINET与PROFIBUS的性能比较
对于PROFIBUS,数据传输的带宽最大为12Mbps。
对于PROFINET,数据传输的带宽为100Mbps。
对于PROFIBUS,数据传输的方式为半双工。
对于PROFINET,数据传输的方式为全双工。
对于PROFIBUS,一致性数据最大为32bytes 。
对于PROFINET,一致性数据最大为254bytes 。
对于PROFIBUS,用户数据的最大为244bytes 。
对于PROFINET,用户数据的最大为1400bytes。
对于PROFIBUS,12Mbps的最大总线长度为100m。
对于PROFINET,设备之间的总线长度为100m。
对于PROFIBUS,引导轴必须在DP主站中运行。
对于PROFINET,引导轴可以运行在任意SIMOTION中。
对于PROFIBUS,组态和诊断需要专门的接口模板,例如CP5512。
对于PROFINET,可以使用标准的以太网网卡。
对于PROFIBUS,如果一个PG接入,可能引起通讯问题。
对于PROFINET RT,一个PG接入,可能产生极小的反应,而对于PROFINET IRT,接入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对于PROFIBUS,需要特殊的工具进行网络诊断。
对于PROFINET,使用IT相关的工具即可。
对于PROFIBUS,总线上一般只有一个主站。多主站系统,会导致DP的循环周期过长。
对于PROFINET,任意数量的控制器可以在网络中运行。多个控制器不会影响IO的响应时间。
对于PROFIBUS,总线上的主要故障来源于总线终端电阻不匹配或者较差的接地。
对于PROFINET,不需要总线终端电阻。
对于PROFIBUS,使用铜和光纤作为通讯介质。
对于PROFINET,无线(WLAN)可用于额外的介质。
对于PROFIBUS,一个接口只能做主站或从站。à对于PROFINET,所有数据类型可以并行使用。
对于PROFINET,一个接口可以既做控制器又做IO设备。
对于PROFIBUS,不能确定设备的网络位置。
对于PROFINET,可以通过拓扑信息确定设备的网络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