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分配 IP 地址和指定 PROFINET 设备名称 ...
博途:分配 IP 地址和指定 PROFINET 设备名称

楼主(2024-01-26):
在驱动上设置 IP 地址
在通过 PROFINET 在驱动上转入在线前,必须为驱动的 PROFINET 接口分配合适的 IP 地址。
在供货状态下,驱动的 PROFINET接口无 IP 地址。
如果驱动已经有一个 IP 地址,请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将地址复位为 0.0.0.0。
项目中已为 PROFINET 接口分配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IP 地址:192.168.1.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处于 S7-1500 的子网中,其使控制器与驱动的联网简化。
说明
分配 IP 地址,不执行“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驱动已有一个 IP 地址,可输入一个新地址,将原有地址覆盖掉。但只有执行重启,该设置才会生效。
要求
已存在至驱动的在线连接且您已在相应接口中的“在线访问”下通过“更新可访问设备”查找设备。
系统显示设备。
步骤
要分配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步骤:
在项目导航中双击“在线访问”处的“在线诊断”。
在工作区的二级导航栏中双击“功能”条目。
双击“分配IP地址”条目。
分配 IP 地址
① 为项目输入合适的 IP 地址。
② 输入一个合适的子网掩码。
③ 单击“分配 IP 地址”。
在“在线访问”下更新显示。系统显示 IP 地址。
系统自动读取 MAC 地址。
指定 PROFINET 设备名称
命名
除了 IP 地址外,还必须为驱动分配设备名称,以便在 PROFINET 子网中运行。
设备名称必须符合 DNS 命名规范,详细信息参见 TIA Portal 的在线帮助。
驱动发货时没有设备名称。
如果有名称,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原先的名称被删除。
要求
已建立 PC 和驱动的在线连接。
“在线访问”步骤
要命名,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在项目导航中双击“在线访问”处的“在线诊断”。
在工作区的二级导航栏中双击“功能”条目。
在二级导航栏中双击“命名”条目。
命名
① 输入设备名称。
② 单击“命名”,为驱动命名。
在“在线访问”下更新接口。现在名称显示在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