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PROFINET IO 系统中的节点

楼主(2024-01-26):
为每个 PLC 提供一个包含 256 个 IP 地址的“Class-C 网络”。根据规定的方式分配这 256 个 IP 地址。
在检查器窗口中显示接口的属性。
应根据硬件组态中的 PROFINET 总线结构创建 PROFINET 节点,并且用相应的参数进行设置和标记。
PROFINET 接口 CPU 属性
支持不使用可移动存储介质更换设备
在某些情况下,不用插入可移动存储介质(例如 MMC)或者不用 PG 就可以更换 IO 设备。为此可通过以太网机制分析各个 IO 设备与 IO 控制器之间的邻居关系。IO 控制器根据保存在 IO 控制器中的邻居关系识别替换了哪一个 IO 设备,并且重新定义设备名称。
项目
为了能够不插入可移动存储介质或者不使用 PG 进行参数设置就能更换 IO 设备,必须在 IO 控制器界面上的“常规”选项卡中激活复选框“可以不使用可移动存储介质更换设备”。
应将 IO 通信的发送周期设置为 1.0 ms。
设置节点(伙伴)的刷新时间
为每个 PROFINET 节点逐一设置刷新时间。
默认将刷新时间设为“自动”,以实现很短的刷新时间。自动设置时值小于 4 ms 的节点例外,可以手动将其设为 4.0 ms。
刷新时间总览
在“I/O 通信”选项卡中可看到所设置的各个节点(伙伴)的刷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