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 “设备名” “IP地址” “MAC地址”介绍 ...
PROFINET “设备名” “IP地址” “MAC地址”介绍

楼主(2024-01-26):
对于PROFINET网络来说,涉及了几个地址参数,设备名、IP地址、MAC地址。不仅如此,每个PROFINET的设备的MAC地址还有多个。如会存在接口模块的MAC地址和端口MAC地址。若一个接口下有多个端口就会有多个端口MAC地址。
那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一件事是,这些地址都有什么作用,有些地址可以没有吗?比如我们只设置设备IP地址,不设置设备名可以吗?或者既然已经有了MAC地址,我们连IP地址也不设置可以吗?只有我们能够清楚地简答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快速且准确地排除PROFINET网络通信不正常的故障现象。而不是当现场网络通信不上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在现场给出的方案:“MAC地址设置的是不是不对或IP地址设置的不对”。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设备的接口MAC地址、端口的MAC地址都不是由我们工程师设置的,它们是在出厂的时候由设备的生产厂家烧录到硬件中的,且这些MAC地址是唯一的,而对于IP地址和设备名我们是可以设置的。所以TIAPortal的组态软件中没有MAC地址参数设置项,原因就是MAC是固化在设备上的,不需要工程师来组态配置。在TIAPortal中有P地址和设备名的设置选项如下图,就没有MAC地址设置的地方。
PROFINET相关地址的参数有:PN设备名、PN设备IP地址和PN的MAC地址。PN的设备名属于PN通信的OSI参考模型中应用层的地址;PN设备的IP地址是OSI参考模型中网络层的地址;PN设备的MAC地址则是OSI参考模型中数据链路层的地址。
TIA博途中组态的设备名和IP地址是离线的地址参数。在线的PN设备名和PN的IP地址是保存在真实硬件设备上的地址参数。PN正常通信最关键是通过离线组态的设备名找到在线的设备名与其一致。
我们可以理解为PN的控制拿到了博途下载给它的配置后,PN的控制器会使用离线的组态的设备名去寻找在线的设备名,若寻找到了,在查看组态的离线的IP地址在网上是否存在(此功能通过ARP地址解析协议来完成),若有ARP有响应,则离线和在线的IP地址一致,此过程也实现了IP地址和MAC地址的映射关系。若没有ARP的响应,在就说明离线组态的IP地址与在线组态的IP地址不一致,此时,会通过PN的DCP协议修改在线的IP地址为离线组态的IP地址,然后再次ARP解析IP地址和MAC地址的对应关系。PN的通信即可正常建立。总结一下,关键的参数就是设备一致名,只要设备名一致,后续的IP地址和MAC地址都可以让其能够实现离线与在线的参数一致。也就是可以修改在线的IP为离线配置的IP地址,然后据此IP地址在获得MAC地址。
版权声明:本文来源于网络,如果有侵权,请转告小编或者留言,本公众号立即删除。
TIA_Portal_v18虚拟机分享
西门子TIA博途软件入门到精通教程免费分享
西门子S7-1500博途PLC(基础+高级)视频教程分享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编程多套视频资料免费分享-限时删除西门子TIA博途高级语言SCL视频资料分享
三菱FX3U系列plc精讲视频分享(40讲+240讲) 49GB
西门子smart200视频教程分享汽车行业自动化SiCar标准的培训资料
两套西门子WinCC视频教程分享(9.5G)PLC、触摸屏工控小游戏样例合集分享EPLAN电气设计制图视频教程分享-限时删除都有哪些好用电工仿真软件?学习电路图变得如此简67本自动化书籍免费领取啦!!!最新西门子授权工具EKB2022版分享立体仓库穿梭车程序分享
威纶触摸屏视频教程(66讲)分享
博途TIA V16-V17全套软件与组件分享
标准化编程之-博途TIA程序设计编程规范
西门子SCL编程练习:排水泵根据运行时间先起先停控制
如何使用C#编写程序读写西门子PLC?
VASS标准—PLC安全程序架构讲解
VASS05标准—KUKA机器人培训课件
大众VASS_05标准——PLC程序架构
KUKA机器人高级编程(下)第3-4章(计时器\运动编程)西门子博途SCL案例_仓储系统出料优先级控制程序实战练习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教程—伺服V90速度控制
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教程—伺服V90定位控制
西门子TIA博途SCL高级视频教程—模拟量在工程中的应用博途TIA Portal——SCL间接寻址PEEK和POKE指令的使用案例
西门子SCL高级语言教程—冒泡排序和选择排序西门子博途WINCC脚本VBS教程4_脚本操作画面内对象的属性如何使用C#编写程序读写西门子PLC?
C#上位机通过TCP/IP协议和KUKA机器人通讯
不外传的28条PLC编程规范及建议,赶紧收藏win10家庭版安装西门子博途软件时提示“管理员已阻止你运行此应用”解决方法西门子SCL编程-数据堆栈存储与操作在项目中的使用
博途实现程序动态加密—分级催款密钥授权管理系统程序实现分享几个PROFINET网络故障诊断与分析案例工控的面向对象编程SiCar自动化标准平台架构
特斯拉EPLAN 电气图纸和结构标准
SICAR标准-VALVE_1_TO_8_3POS_FB夹具控制功能块
西门子PLC信号分析软件Winplc Analyzer 使用方法
PROFINET设备的GSD文件及其描述语言GSDML
大众标准VASS06软件环境设置
ABB机器人编程与应用中级篇PLC编程算法—FIFO堆栈程序的实现大众VASS06 项目库标准程序结构.
C#利用S7netplus读写西门子PLC数据
吉利KUKA_KRC4系列机器人现场应用规范和技术要求
TESLA特斯拉—PLC 逻辑编程规范TESLA特斯拉—SCADA 设计规范
技术交流资源获取
趋热纳凉,尽享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