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 IO设备名称

楼主(2024-01-26):
IO控制器的标识。集成的PROFINET接口始终具有简短描述"PN-IO"。

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是PROFINET IO控制器的名称。

对于带集成PROFINET接口的设备,设备名称源于简短描述:"PN-IO".

可以自由选择和更改名称。所选名称必须符合IEC 61158-6-10标准。为此,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设备名称的长度最多为240个字符(字母、数字、连字符或句点)。

    设备名称必须至少包含一个以上字符。

    在设备名称中,两个句点之间的字符串构成一个标签。例如,标签可以是".Machine-A."。

    标签长度最多为63个字符。

    标签的最小长度为一个字符。

    一个设备名称中可以有一个或多个标签。

    在标签中,只允许使用字母a到z(无元音变音觥等)、数字0到9以及连字符。

    标签中不允许使用特殊字符,例如,括号、下划线、斜线或空格。

    禁止使用元音变音(例如"?或"?)。

    连字符("-")是唯一允许使用的特殊字符。

    但是,标签不能以连字符开头。

    标签也不能以连字符结尾。

    设备名称不能使用n.n.n.n形式(n =0...999)。

    设备名称不得以字符串"port-xyz-"(x,y,z = 0...9)开头。

    设备名称不得以句点开头或结尾。例如,这表示字符串".Machine-A."不允许作为设备名称(只能作为设备名称的一部分,作为标签)。

对于带有集成PROFINET接口的设备,接口名称始终与设备名称一致。

对于有一个以上集成PROFINET接口的设备,将接口名称用作设备名称。

使用不同方法获取设备名称

如果想要使用不同方法获取设备名称,则选中复选框。其它获取设备名称的方法如下:

    从用户程序分配。

    在下载用户程序时获取。

    使用PLC > Ethernet> 编辑Ethernet节点菜单命令获取。

支持无可交换介质的设备更换

如果希望可以更换一个无PG或可交换介质的模块(连接到IO控制器的设备模块),则选中"支持无可交换介质的设备更换"复选框。

新IO设备不再从可交换介质或PG上接收其名称,而是从IO控制器接收。IO控制器使用所组态的拓扑和由IO设备检测到的邻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