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PROFINET通讯方式组态

楼主(2024-01-26):
1 机器人机架号101为机器人做主站,机器人网口3.4做主站

2机器人机架号102为plc做主站,机器人网口1.2做从站,机器人基本上都是配置FANUC自身的R834板卡。R834板卡的Profinet通讯设置硬件选项:双通道Profinet板卡,有的板1,2也能做主站

1、Fanuc mini-slot Profinet carrier board;

规格号:A05B-2600-J076;

备件号:A20B-8101-0930。

2、Molex F104 dual channel Profinet;

规格号:PCB-A05B-2600-J083;

备件号:A15L-0001-0150

在配置profinet之前检验板卡受否拨码正确,板卡拨码开关设置状态为:ON,ON,OFF,ON,OFF,ON。Staut表示带状态的

1首先把控制器与机器人通过网线连接,接到机器人的第三个网口,再把电脑与机器人相连,接机器人的第四个网口。Proifnet 的卡上面2个口是从站功能,下面2个口是主站接口

2机器人侧1通道默认IP为192.168.1.10.电脑侧指定IP到同一IP段。

3 机器人“1频道”要保持有效。

4,打开组态软件,首先创建一个 configuration

下图新建NEW.

再添加一个 target configuration

这里扫出来的应该是机器人侧的,192.168.1.10.前面勾选。设置IP是电脑侧,地址不能重复。

选定蓝色位置,点击在线(箭头处)

5点击下方divice library 添加GSD文件。然后跳出对话框点下一步-找到GSD文件目录-下一步-完成

6,添加完成出现下图

4点击RT(FW>=1.13),然后点击“→”,会在右侧生成模块名称abcc-prt-2-portRT(FW1.13)。

5双击abcc-prt-2-port RT(FW1.13),生成下面图标,在右边点击1、2把原来内容删掉,从新在左侧加载 ,使1、2是输出,3、4为输入,完成后点击OK。

6 然后对模块进行命名及更改IP地址,点击“Network Detection”,进行扫描,会生成下图,双击商科模块会生成下边的对话框,对模块进行命名及更改IP地址,在“Permanent Name”处点对勾,完成后点击“Apply Name及Apply”进行命名。完成后点击OK。

此处注意,上图左上在线在不了,网络扫描处上面也灰色的,扫描不了。是因为商科焊机有3个网口,出厂在最左边口上,此时给插到右侧带二维码的口上就可以在线,扫描了。扫描出来设备后把扫描关掉,上图中间的勾掉,不然一直在扫描。

然后对模块进行命名及更改IP地址,在“Permanent Name”处点对勾,完成后点击“Apply Name及Apply”进行命名。完成后点击OK。

此时把IP改掉,不要和PLC通讯的IP在同一IP域。我们一般PLC192.168.1.1-255.此时给改掉。这次改的是192.168.2.150.

7然后进行下载置机器人

8然后在机器人里进行更新,然后点击追加,然后点击保存,保存成功上边蓝色横条会变成红色,然后重启机器人。

在追加后在IO单元里面,把机器人侧的IP改成和焊机在同一域的地址。然后追加,保存。配置无误后关机重启。

9然后在“1频道”把“有效”改为“无效”,然后左侧指示灯会变成绿色,表示成功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