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IO总线与西门子PLC组态操作说明

楼主(2024-01-26):
79.1、机器人端设置
79.1.1、安装Profinet-IO从站板卡
1)Profinet-IO从站板卡包装内含有板卡*1,板卡固定用钣金件*1,说明书若干。
2)拆除控制器上盖板及选件挡板。
3)将Profinet-IO从站板卡插入对应卡槽内,安装好板卡固定用钣金件,拧好螺丝。
4)将控制器上盖板安装回去,并拧好螺丝,插上网线。
79.1.2、配置地址大小
RC软件菜单栏设置→系统配置→控制器→输入/输出→现场总线,在常规选项中按照需求配置输入输出字节大小数。
点击关闭,等待控制器重启完成。
注:[DAP 模式]的设置需要根据使用的PLC设置,通常使用Ver.2。
79.1.3、LED灯的状态
1)初始安装未配置时板卡LED状态如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879159307311988737
2)配置完成后板卡LED状态如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879160905023045635
79.2、PLC端设置
79.2.1、GSDML文件
在软件的安装目录EPSONRC70→Fieldbus→PROFINET,中找到对应机器人控制器型号的GSDML文件。
79.2.2、设置PLC总线
79.2.2.1、确认设备连接
如下图,搜索可访问设备,看是否可以识别到Profinet-IO从站板卡。
79.2.2.2、加载从站设备
在设备组态→网络视图中,从硬件目录→Other field devices→PROFINETIO→General→SEIKO EPSON CORPORATON→RC90 PROFINETIO Device(按照具体控制器选择)→Migration→RT RC90 PNIO_V2加载从站设备。
79.2.2.3、配置IP地址
79.2.2.4、配置输入/输出地址
按照EPSON控制器端设置的输入/输出地址大小,在PLC端配置好相应的加载好相应数量的输入和输出模块。
79.2.2.5、分配设备名称
右击从站设备→分配设备名称。
79.2.2.6、下载配置
79.3、使用示例
79.4、补充说明
79.4.1、关于IP地址
Profinet-IO从站板卡的IP地址与机器人的IP地址无关,是由PLC分配的。如果机器人控制器也使用网线连接,需要将两个IP地址区分开,否则可能会造成组态不上或者连接不了机器人。
79.4.2、关于LED灯状态
控制器在未启动完成前,LED灯都是熄灭的。
控制器启动完成后,“MS”灯不亮请检查Profinet-IO从站板卡是否存在故障。“LNK/ACT”灯不亮请确认连接的网线或者交换机是否存在故障。
配置完成后,PLC需转至“在线”状态,否则“MS”灯也是会红色交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