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和Ethernet的不同点有哪些, 通信周期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1-26):
点击上方“正运动小助手”,随时关注新动态!

小伙伴们,我们又来了。上期大概介绍了EtherCAT的一些特性,本期我们将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EtherCAT的实现方式,通信周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SDO和PDO到底是什么等概念。

首先要声明,尽管本期介绍略微深入,实际上小伙伴使用正运动控制器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你完全可以不了解下面的概念就可以充分利用正运动在总线上的多种优势,这篇文章是为感兴趣,想了解更多的小伙伴写的。只有了解更多,才能解决复杂问题哦。

ZMC408CE

实现“8通道独立PSO”应用场景
说到EtherCAT总线控制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款正运动技术推出的高性能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ZMC408CE。

ZMC408CE核心技术采用了先进的FPGA技术,实现硬件位置比较输出、精准输出功能,保证连续轨迹加工的出色性能和稳定性,以及动态数据捕获的实时性,从而实现更加精准控制和提高生产效率和品质。

ZMC408CE支持EtherCAT+脉冲轴混合插补,可脱机或联机运行,轴数8-32轴可选,支持ZDevelop+多种高级上位机混合编程,可以实现点位运动、电子凸轮、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轨迹加工和30+种机器人模型的控制。

ZMC408CE产品亮点1.高性能处理器,提升运算速度、响应时间和扫描周期等;
2.一维/二维/三维、多通道视觉飞拍,高速高精;

3.位置同步输出PSO,连续轨迹加工中对精密点胶胶量控制和激光能量控制等;

4.多轴同步控制,多坐标系独立控制等;

5.EtherCAT同步周期可快至125us;

6.EtherCAT总线和脉冲轴混合插补;

7.直线插补、任意空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样条插补等;
8.应用灵活,可PC上位机开发,也可脱机独立运行;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852688440973623297
ZMC408CE视频介绍想要了解更多关于ZMC408CE的详情介绍,可以点击“推荐|8通道PSO的高性能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查看。
EtherCAT设计目标和优势

工业现场往往需要稳定并且实时的通信,传感器和IO信号需要高速响应,电机的数据需要实时传输。在EtherCAT之前,就已经有CAN总线等现场总线。

但随着现场的自动化系统越来越庞大,传统总线的瓶颈就越来越明显:带宽不够高,传输数据量少,无法充分利用IT技术的发展等。所以就诞生了一批基于Ethernet的现场总线,EtherCAT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EtherCAT总线的官方描述是基于Ethernet的现场总线(如上图),为什么不直接使用Ethernet呢,因为现场通信的一些特征是和IT领域完全不同的:
1.单个系统拥有大量节点(设备)。
2.这些节点一般需要传输数据量比较少,但实时性要求很高。
如果每个节点都用一个Ethernet数据帧来通信的话,最后的通信效率就会非常的低。按照官方的一个计算示例,最终的带宽利用率可能不到5%,并且,基于Ethernet的通信协议,例如TCP,会带来额外的带宽开销和延迟,大量的带宽都被无效的数据占用。

EtherCAT的解决方法就是,所有的节点使用一个数据帧,主站发出数据帧后,所有的从站会在飞行中处理数据,读取自己需要的,塞入自己需要返回的数据,然后继续把数据帧继续向下传输,直到碰到最后一个节点,利用Ethernet的全双工特性再将数据返回给主站。

利用这种传输方式,数据帧的最大有效数据率(maximum effective data rate)可以超过90%,主站是唯一允许主动发送数据报文的设备,其他节点只能顺序传输报文,这样可以避免Ethernet网络中常见的冲突和延时,保证EtherCAT数据传输的实时特性。并且,从站使用专用芯片(ESC)在飞行中处理数据报文时,完全使用硬件来处理, 使得整个EtherCAT网络的通信时间保持稳定可预测,和每个从站的不同部署完全无关。

EtherCAT网络中可以传输周期性的数据和非周期性的数据。周期性数据是通过PDO(Process Data Object)来交换的,一般用于实时的数据交换,例如电机的命令位置和反馈位置,IO信号的交互等。非周期的数据是可以通过邮箱协议来传输,最常见的就是CoE(Canopen Over EtherCAT),可以SDO(Service Data Object)来传输信息,SDO一般用于非实时的通信,例如电机参数的配置(例如分辨率, 最大电流等),包括从站的PDO配置信息也是通过SDO来传输的。配置PDO就像为你的数据买高铁票,这样主站和从站在正式工作之前就已经提前知道了将会有哪些数据上这列高铁,每过一个从站ESC芯片将会自动取下来对应位置的数据,塞入需要返回的数据。这样可以最大化的缩减无效的数据,并且加快处理速度。

PDO信息的传输周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EtherCAT通信周期。例如正运动的常规固件默认都是1ms的周期(1K的通信频率),正运动部分产品可以设置125us的周期(8K的通信频率)。为什么默认是1ms而不是更短的周期(更高的频率)呢?控制器在这1ms内在做什么呢?从站又在做什么呢?

这个要从CSP的工作模式和电机的控制环路说起,后面章节会再详细介绍。[一般1ms已经足够小了(1K已经足够高了)。并且,电机之间的同步不是靠数据帧的到达时间,而是靠分布式时钟的,可以实现纳秒级的同步,上期文章有介绍]。

前面提到,因为EtherCAT数据帧的独特设计,有效数据率非常高,所以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Ethernet的百兆带宽,实际上百兆带宽也可以让非常多的电机实现1ms的通信周期,例如正运动家就有128轴的控制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哦)。那上次留下的一个问题是,既然EtherCAT百兆总线已经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去设计千兆和万兆总线?答案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更庞大更复杂的系统,例如先进的物流系统或者磁悬浮系统需要非常多的轴(几百甚至上千),并且这些轴之间需要精确同步;或者需要采集大量传感器数据的测量设备,都对总线的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带宽可以让现场总线进入更多的应用领域,同样更强的总线也可以支撑设计以前没有的复杂系统。

本次,正运动技术EtherCAT和Ethernet的不同点有哪些?通信周期又是什么意思?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正运动小助手”公众号,需要相关开发环境与例程代码,请咨询正运动技术销售工程师:400-089-8936。
本文由正运动技术原创,欢迎大家转载,共同学习,一起提高中国智能制造水平。文章版权归正运动技术所有,如有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回顾往期内容

开奖啦!参与《运动控制系统应用与实践》赠书活动的粉丝们看这里

送书福利!全自主IDE的《运动控制系统应用与实践》

工业以太网时代,该如何选择总线运动控制器?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三):二维/三维/多轴PSO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二):多轴PSO等距/周期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的C++开发(一):单轴PSO

运动控制器八通道PSO的视觉飞拍与精准输出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七):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Labview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六):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Matlab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五):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VC6.0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四):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VB.NET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三):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C++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二):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Qt

Windows实时运动控制软核(一):LOCAL高速接口测试之C#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 快速调用图形库应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振镜矫正方法与实现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C++快速开发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五):ZMC408SCAN 光纤激光器的能量控制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四):ZMC408SCAN振镜控制光纤激光器加工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三):ZMC408SCAN轴控光纤激光器加工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二):ZMC408SCAN激光接口与控制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一):ZMC408SCAN接口与功能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三):高精度等间距二维三维PSO输出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二):PSO模式详解

运动控制器PSO位置同步输出(一):硬件平台与PSO指令简介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十):EtherCAT总线快速入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九):示波器使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八):轴参数与运动指令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七):运动缓冲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六):数据储存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五):多任务运行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四):ModbusRTU或ModbusTcp与触摸屏通讯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三):PLC实现多轴直线插补与电子凸轮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二):ZBasic实现多轴直线插补运动

经济型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一):功能简介与应用场景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三):视觉纠偏+连续插补的配方编辑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二):移动标定和形状匹配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一):机械参数和配方文件的管理

运动控制+机器视觉Demo软件框架系统概述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六):双振镜运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五):ZMC408SCAN控制器硬件介绍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四):PSO位置同步输出在激光振镜加工中的应用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三):振镜矫正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二):振镜填充

开放式激光振镜+运动控制器(一):硬件接口

EtherCAT轴扩展模块EIO16084在运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EtherCAT运动控制器中脉冲接口的快速调试与诊断EtherCAT运动控制器之ZMIO300模块的使用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四) 电子凸轮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三) 电子齿轮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二) 圆弧插补
EtherCAT运动控制器的PLC编程(一) 直线插补

快速入门 | 篇二十一:运动控制器ZHMI组态编程简介一

快速入门 | 篇二十一: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自定义通讯

快速入门 | 篇二十: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MODBUS通讯

快速入门 | 篇十九: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多轴同步与电子凸轮指令简介

快速入门 | 篇十八:正运动技术脉冲型运动控制器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七:运动控制器多轴插补运动指令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六:正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快速入门

快速入门 | 篇十五:运动控制器运动缓冲简介

快速入门 | 篇十四:运动控制器基础轴参数与基础运动控制指令

快速入门 | 篇十三: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ZDevelop 编程软件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二: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U盘接口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十一:正运动技术运动控制器中断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十:运动控制器多任务运行特点

快速入门 | 篇九: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示波器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八: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EtherCAT总线的基础使用?

快速入门 | 篇七: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CAN总线扩展模块的使用?

快速入门 | 篇六: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数据与存储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五: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输入/输出IO的应用?

快速入门 | 篇四: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与触摸屏通讯?

快速入门 | 篇三: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PLC程序开发?

快速入门 | 篇二: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ZBasic程序开发?

快速入门 | 篇一:如何进行运动控制器固件升级?

EtherCAT与RTEX驱动器轴回零的配置与实现

G代码在运动控制器上的应用

运动控制器的自定义G代码编程应用

离线仿真调试,加快项目进度!

8轴EtherCAT轴扩展模块EIO24088的使用

运动控制器之追剪应用Demo

运动控制器激光振镜控制运动控制器轴回零的配置与实现
运动控制器位置锁存功能的应用

ZMC运动控制器SCARA机械手应用快速入门

运动控制器RTEX总线使用入门

正运动技术CAD导图软件配合控制器的使用方法

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器应用进阶一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中):小线段连续轨迹加工、暂停与继续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Qt(上):开发环境配置与简单运动控制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开发教程之python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SCARA等机器人指令的应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PWM与模拟量输出和运动速度同步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硬件比较输出以及编码器锁存

EtherCAT运动控制卡IO动作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实时程序的运行和读写控制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运动暂停、恢复与系统安全设置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小线段前瞻的连续插补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多轴插补运动和手轮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辅助调试工具与方法介绍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总线轴参数设置和轴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硬件外设读写与回零运动

EtherCAT运动控制卡的硬件接线与C#的单轴运动控制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六):螺距补偿和反向间隙补偿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五):PC启停控制器的实时程序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四):PWM、模拟量输出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三):IO动作与运动控制的同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二):运动控制系统的安全设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一):运动的暂停恢复和速度倍率设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十):连续插补和小线段前瞻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九):圆弧插补和螺旋插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八):直线插补和手轮运动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七):一次性加载多条连续小线段数据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六):Basic文件下载和连续轨迹加工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五):IO配置与回零运动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四):函数库的封装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三):轴参数配置和单轴运动控制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二):外设读写与ZDevelop诊断

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一):硬件接线和上位机开发

运动控制卡在ROS上的应用(下)

运动控制卡在ROS上的应用(上)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五)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四)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三)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二)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和LabVIEW构建智能装备(一)

EtherCAT运动控制卡在LabVIEW中的运动控制与数据采集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MATLAB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Python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C#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inux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NE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B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VC6.0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使用Qt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LabVIEW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激光振镜控制

运动控制卡应用开发教程之硬件比较输出

关于正运动技术

正运动技术专注于运动控制技术研究和通用运动控制软硬件产品的研发,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视觉运动控制一体机、人机界面以及扩展模块等。

正运动技术汇集了来自华为、中兴等公司的优秀人才,在坚持自主创新的同时,积极联合各大高校协同运动控制基础技术的研究,是国内工控领域发展最快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少有、完整掌握运动控制核心技术和实时工控软件平台技术的企业。

正运动技术背靠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与时俱进,富有创新,致力于智能制造设备商和终端用户不断提升技术应用和制造水平。经过众多合作伙伴多年的应用开发,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3C电子、半导体、印刷包装、纺织服装、激光加工、机械加工、机器人、新能源、医疗保健、舞台娱乐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