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二维码检测与定位

楼主(2024-01-26):
在如今流行扫描的年代,应用程序实现二维码扫描检测与识别已经是应用程序的标配、特别是在移动端、如果你的应用程序不能自动发现检测二维码,自动定位二维码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二维码识别与解析基于ZXing包即可。难点就在于如何从画面中快速而准确的找到二维码区域,寻找到二维码三个匹配模式点。

一:二维码的结构与基本原理

标准的二维码结构如下:

特别要关注的是图中三个黑色正方形区域,它们就是用来定位一个二维码的最重要的三个区域,我们二维码扫描与检测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发现这三个区域,如果找到这个三个区域,我们就成功的发现一个二维码了,就可以对它定位与识别了。二维码其它各个部分的说明如下:

三个角上的正方形区域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黑白比例为1:1:3:1:1。

不管角度如何变化,这个是最显著的特征,通过这个特征我们就可以实现二维码扫描检测与定位。

二:算法各部与输出

1. 首先把输入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cvtColor)

2. 通过OTSU转换为二值图像(threshold)

3. 对二值图像使用轮廓发现得到轮廓(findContours)

4. 根据二维码三个区域的特征,对轮廓进行面积与比例过滤得到最终结果显示如下:

三:程序运行结果演示

上述程序运行的最终结果,左侧为原图,右侧为检测结果

四:各个步骤代码实现

    #include<opencv2/opencv.hpp>

    #include<math.h>

    #include<iostream>

    usingnamespace cv;

    usingnamespace std;

    bool isCorner(Mat&image);

    Mat transformCorner(Mat&image,RotatedRect&rect);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Mat src = imread("D:/gloomyfish/qrcode_05.jpg");

        if(src.empty()){

            printf("could not load image...\n");

            return-1;

        }

        namedWindow("input image", CV_WINDOW_AUTOSIZE);

        imshow("input image", src);

        Mat gray, binary;

        cvtColor(src, gray, COLOR_BGR2GRAY);

        imwrite("D:/gloomyfish/outimage/qrcode_gray.jpg", gray);

        threshold(gray, binary,0,255, THRESH_BINARY | THRESH_OTSU);

        imwrite("D:/gloomyfish/outimage/qrcode_binary.jpg", binary);

        // detect rectangle now

        vector<vector<Point>> contours;

        vector<Vec4i> hireachy;

        Moments monents;

        findContours(binary.clone(), contours, hireachy, RETR_LIST, CHAIN_APPROX_SIMPLE,Point());

        Mat result =Mat::zeros(src.size(), CV_8UC3);

        for(size_t t =0; t < contours.size(); t++){

            double area = contourArea(contours[t]);

            if(area <100)continue;

            RotatedRect rect = minAreaRect(contours[t]);

            // 根据矩形特征进行几何分析

            float w = rect.size.width;

            float h = rect.size.height;

            float rate = min(w, h)/ max(w, h);

            if(rate >0.85&& w < src.cols/4&& h<src.rows/4){

                printf("angle : %.2f\n", rect.angle);

                Mat qr_roi = transformCorner(src, rect);

                if(isCorner(qr_roi)){

                    drawContours(src, contours,static_cast<int>(t),Scalar(255,0,0),2,8);

                    imwrite(format("D:/gloomyfish/outimage/contour_%d.jpg",static_cast<int>(t)), qr_roi);

                    drawContours(result, contours,static_cast<int>(t),Scalar(255,0,0),2,8);

                }

            }

        }

        imshow("result", src);

        imwrite("D:/gloomyfish/outimage/qrcode_patters.jpg", result);

        waitKey(0);

        return0;

    }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关注【OpenCV学堂】

长按或者扫码下面二维码即可关注

+OpenCV学习群 376281510

进群暗号:Open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