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CV中图像显示你不知道的编程技巧

楼主(2024-01-26):
点击上方↑↑↑“OpenCV学堂”关注我

写代码我们是认真的!

阅读本文大概需要 4min

OpenCV 中最常用的一个API函数 imshow 各种编程与应用技巧,是否有你以前一直想的,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的操作!

最简单的显示方式

很多人学习OpenCV,学会前面两个函数就是
Imread– 读图像Imshow– 显示图像
代码看起来是这样

Mat src = imread("D:/images/test.png");imshow("input", src);
觉得好简单,真的好简单,但是他们遇到大图的时候,就会发现OpenCV无法完整显示!想把多张图像,显示在一个窗口里面,无法做到!显示浮点数图像全白!这些问题其实是你不了解如何正确使用imshow导致,下面就分享一下本人的做法,也许你会有更好的,欢迎留言拍砖!

浮点数图像显示的正确姿势

上面的图像,左侧是输入图像,中间与右侧都是浮点数图像的显示结果。中间图像对应的代码如下:

Mat m1;src.convertTo(m1, CV_32F);imshow("m1", m1);
显示的结果是全白色,没有任何可见的信息,难道是程序错拉,程序没有错误,Mat类型转换从读入图像的CV_8UC3转为CV_32FC3也没有错误。修改一下代码
Matm2;src.convertTo(m2, CV_32F, 0.00392);imshow("m2", m2);
只是在类型转换的时候多加了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是什么 1/255 = 0.00392

意思是把像素值从0~255 转换为0~1之间的浮点数,然后再显示,显示结果对应上图最右侧。

解释:原来imshow显示浮点数的时候,只支持0~1之间的浮点数显示,超过1就认为是白色,所以在没有对值域做rescale的时候,中间的浮点数Mat显示只能是白色。

如何在一个Mat对象中显示多张图

这个是很多人问我过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创建一个空白的Mat,把两张图的内容放进去,然后显示新创建的Mat对象就可以把两张图显示在一个窗口里面。先看效果

代码实现如下:
Mat src1 = imread("D:/images/lena.png");Mat src2 = imread("D:/images/t3.jpg");imshow("src1", src1);imshow("src2", src2);
// 构建新图像的大小int width = src1.cols + src2.cols;int height = max(src1.rows, src2.rows);Mat two = Mat::zeros(Size(width, height), src1.type());// 构建ROIRect r1(0, 0, src1.cols, src1.rows);Rect r2(0, 0, src2.cols, src2.rows);r2.x = src1.cols;// 内容copysrc1.copyTo(two(r1));src2.copyTo(two(r2));
imshow("two images demo", two);waitKey(0);
上述代码,基本上已经很通用,直接读入任意两张图像都可以,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合并之后图像太大无法显示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这就来搞定这个问题。

图像太大,无法完整显示怎么办

这个问题,其实不能怪imshow,主要原因出在opencv的默认窗口创建上面,在OpenCV中你可以直接调用imshow函数去显示图像,默认会创建一个同名的窗口,这个窗口的默认打开模式是WINDOW_AUTOSIZE, 这种情况下你是无法调整窗口大小的,很多人其实是掉到这个坑里面去的,解决办法就是代码显式创建一个可以调整大小的窗口,一行代码搞定:
namedWindow("input", WINDOW_FREERATIO)
然后调用
imshow("input", yourMat)
显示时候,注意保持窗口名称一致即可,再大的图像显示都没有问题,前提是内存真的够大!

千万不要尝试的Mat类型图像显示

Imshow其实只支持 CV_8U与CV_32F 类型的数据显示,其它Mat类型数据最好先转换为这两种类型之一再显示,不然你可能会得到各种错误,各种掉坑。建议不要尝试跟API对着干,倒霉的只会是你自己。

收藏此帖,从此图像显示不会再有问题。

推荐阅读

请给我一个 在看

    OpenCV实战应用必备技能 | 模块裁剪

    在Keras上实现GAN:构建消除图片模糊的应用

    OpenCV二值图像案例分析精选 | 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