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con二维码识别简单案例

楼主(2024-01-26):
二维码种类

编辑 halcon 二维码识别调用算子步骤

     1.创建模型——create_data_code_2d_model( SymbolType, GenParamName, GenParamValue ,DataCodeHandle)

     2.设置参数 ——set_data_code_2d_param( DataCodeHandle, GenParamName, GenParamValue  )

     3.查找二维码——find_data_code_2d (Image, SymbolXLDs, DataCodeHandle,  'train', 'all', ResultHandles, DecodedDataStrings)

    4.清除模板——clear_data_code_2d_model (DataCodeHandle)

实例1:找一个二维码,测试其识别的结果是否正确。

效果图1

实例2

效果图

二维码种类

常见类型:QR Code二维码、 Data Matrix二维码。

其他:Aztec Code二维码、Maxi Code二维码、Vericode二维码、PDF417二维码、Ultracode二维码、Code 49二维码、Code 16K二维码。

二维码识别调用算子步骤

     1.创建模型——create_data_code_2d_model( SymbolType, GenParamName, GenParamValue ,DataCodeHandle)

      参数1

   SymbolType(输入控制)  字符串(字符串)→二维数据代码的类型。

默认值:“数据矩阵 ECC 200”

值列表:“Aztec Code”、“Data Matrix ECC 200”、“GS1 Aztec Code”、“GS1 DataMatrix”、“GS1 QR Code”、“Micro QR Code”、“PDF417”、“QR Code”

参数2

   GenParamName(输入控制)  属性名(-array)(字符串)→可以为 2D 数据代码模型调整的通用参数的名称。

默认值:[]

值列表:“additional_levels”、“candidate_selection”、“contrast_min”、“contrast_tolerance”、“default_parameters”、“finder_pattern_tolerance”、“mirrored”、“model_type”、“module_aspect”、“module_aspect_max”、“module_aspect_min”、“module_gap ” ' , 'module_gap_max' , 'module_gap_min' , 'module_grid' , 'module_size' , 'module_size_max', 'module_size_min' , 'module_width', 'module_width_max' , 'module_width_min' , 'persistence' , 'polarity' , 'position_pattern_min' , 'slant_max' , 'small_modules_robustness' , 'strict_model' , 'strict_quiet_zone' , 'symbol_cols' , 'symbol_cols_max' , ' symbol_cols_min' , symbol_rows','symbol_rows_max','symbol_rows_min','symbol_shape','symbol_size','symbol_size_max' , 'symbol_size_min' ,'超时','版本','version_max','version_min'

参数3

   GenParamValue(输入控制)  属性值(-array)(字符串/整数/实数)→可以为 2D 数据代码模型调整的通用参数的值。

默认值:[]

建议值:“standard_recognition”、“enhanced_recognition”、“maximum_recognition”、“yes”、“no”、“any”、“dark_on_light”、“light_on_dark”、“square”、“rectangle”、“small”、“big” , 'fixed' , 'variable' , 'low' , 'high' , 'default' , 'extensive', 0, 1, 2, 3, 4, 5, 6, 7, 8, 10, 30, 50, 70, 9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32, 36, 40, 44, 48, 52, 64, 72, 80, 88, 96, 104, 120, 132, 144

参数4

   DataCodeHandle(输出控制)  datacode_2d (句柄)→用于使用和访问二维数据代码模型的句柄。

     2.设置参数 ——set_data_code_2d_param( DataCodeHandle, GenParamName, GenParamValue  )

        参数1

   DataCodeHandle(input_control,状态被修改)  datacode_2d (句柄)→二维数据代码模型的句柄。

参数2

   GenParamName(输入控制)  属性名(-array)(字符串)→应为 2D 数据代码调整的通用参数的名称。

默认值:'极性'

值列表:'abort'、'additional_levels'、'candidate_selection'、'contrast_min'、'contrast_tolerance'、'decoding_scheme'、'default_parameters'、'discard_undecoded_candidates'、'finder_pattern_tolerance'、'format'、'mirrored'、'model_type ' , 'module_aspect' , 'module_aspect_max' , 'module_aspect_min' , 'module_gap' , 'module_gap_max' , 'module_gap_min' , 'module_grid', 'module_size' , 'module_size_max' , 'module_size_min' , 'module_width' , 'module_width_max' , 'module_width_min' , 'persistence' , 'polarity' , 'position_pattern_min' , 'quality_isoiec15415_aperture_size' , 'slant_max' , ' small_modules_robustness ' strict_model','strict_quiet_zone','string_encoding','symbol_cols','symbol_cols_max', 'symbol_cols_min' , 'symbol_rows', 'symbol_rows_max' , 'symbol_rows_min' , 'symbol_shape' , 'symbol_size' , 'symbol_size_max' , 'symbol_size_min' , 'timeout' , 'trained' , 'version' , 'version_max' , 'version_min'

参数3

   GenParamValue(输入控制)  属性值(-array)(字符串/整数/实数)→为 2D 数据代码调整的通用参数的值。

默认值:'light_on_dark'

建议值:“standard_recognition”、“enhanced_recognition”、“maximum_recognition”、“yes”、“no”、“any”、“dark_on_light”、“light_on_dark”、“square”、“rectangle”、“small”、“big” , 'fixed' , 'variable' , 'low' , 'high' , 'default' , 'extensive' , 'utf8' ,“语言环境”,“原始”, 0, 1, 2, 3, 4, 5, 6, 7, 8, 10, 30, 50, 70, 9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32, 36, 40, 44, 48, 52, 64, 72, 80, 88, 96, 104, 120, 132, 144

     3.查找二维码——find_data_code_2d (Image, SymbolXLDs, DataCodeHandle,  'train', 'all', ResultHandles, DecodedDataStrings)

       参数1

   Image(输入对象)  单通道图像→ 对象(字节)

输入图像。如果图像具有缩减域,则数据代码搜索将缩减到该域。这通常会减少操作员的运行时间。但是,如果数据代码未完全位于域内,则可能无法正确找到数据代码。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在域之外找到数据代码。如果这些结果是不希望的,则必须随后将其消除。

参数2

   SymbolXLDs(输出对象)  xld_cont(-array)→ 对象

围绕成功解码的数据代码符号的 XLD 轮廓。轮廓点的顺序反映了检测符号的方向。轮廓从左上角开始(参见 '方向' )并顺时针继续。get_data_code_2d_results

       点的顺序SymbolXLDs

     参数3

  DataCodeHandle(input_control,状态被修改)  datacode_2d (句柄)→二维数据代码模型的句柄。

    参数4

  GenParamName(输入控制)  属性名(-array)(字符串)→用于控制操作员行为的(可选)参数的名称。

默认值:[]

值列表:'specific_parallelization'、'stop_after_result_num'、'symbol_search'、'train'

    参数5

GenParamValue(输入控制)  属性值(-array)(整数/实数/字符串)→可选泛型参数的值。

默认值:[]

建议值:“all”、“model_type”、“symbol_size”、“version”、“module_size”、“small_modules_robustness”、“module_shape”、“polarity”、“mirrored”、“contrast”、“candidate_selection”、“module_grid” , 'finder_pattern_tolerance' , 'contrast_tolerance' , 'additional_levels' , 'image_proc ' , '基本的' , '默认' , 1, 2, 3, '启用' , '禁用'

    参数6

   ResultHandles(输出控制)  整数(-数组)(整数)→所有成功解码的二维数据代码符号的句柄。

    参数7

DecodedDataStrings(输出控制)  字符串(-数组)(字符串)→图像中所有检测到的二维数据码符号的解码数据串。

    4.清除模板——clear_data_code_2d_model (DataCodeHandle)

   参数

DataCodeHandle(input_control,状态被修改)  datacode_2d (句柄)→二维数据代码模型的句柄。

实例1:找一个二维码,测试其识别的结果是否正确。

实例代码如下:

dev_close_window ()

dev_open_window (0, 0, 300, 281, 'black', WindowHandle)

read_image (Image, 'E:/桌面/ccc/pingduoduo.jpg')

create_data_code_2d_model ('QR Code', [], [], DataCodeHandle)

*set_data_code_2d_param (DataCodeHandle, 'polarity', 'light_on_dark')

find_data_code_2d (Image, SymbolXLDs, DataCodeHandle,  'train', 'all', ResultHandles, DecodedDataStrings)

disp_message (WindowHandle, '识别结果:'+DecodedDataStrings, 'window', 12, 12, 'black', 'true')

clear_data_code_2d_model (DataCodeHandle)

实例2

read_image (Image, 'E:/桌面/ccc/hesuan.jpg')

lib_find_barcode (Image, Time, Code_Type, CodeResult)

**————————————lib_find_barcode(Image, Time, Code_Type, CodeResult)函数 ———————————————

*计数器

_index:=0

*读码超时时间

_timeOut:=1000

*读码类型

_codeType:=[]

*读码结果

_codeData:=[]

*已解码的区域

gen_empty_obj (_EmptyObject)

*二维码类型

_codeMode:=['Aztec Code', 'Data Matrix ECC 200', 'GS1 Aztec Code', 'GS1 DataMatrix', 'GS1 QR Code', 'Micro QR Code', 'PDF417', 'QR Code']

get_image_size (Image, Width, Height)

dev_open_window (0, 0,  Width, Height, 'black', WindowHandle)

dev_display (Image)

count_seconds (T1)

for i := 0 to |_codeMode|-1 by 1

    create_data_code_2d_model (_codeMode,[], [],DataCodeHandle)

    *设置超时时间

    set_data_code_2d_param (DataCodeHandle, 'timeout', _timeOut)

    *防止误识别设置,因为某些二维码模型没有这个属性,会报错所以try以下

    try

        set_data_code_2d_param (DataCodeHandle, 'strict_quiet_zone', 'yes')

    catch (Exception)

        continue

    endtry

     *开始识别

    find_data_code_2d (Image,SymbolXLDs,DataCodeHandle, 'stop_after_result_num',1000,ResultHandles, DecodedDataStrings)

    dev_display (SymbolXLDs)

    count_obj (SymbolXLDs, Number)

    if (Number)

        *存读码类型

        for j := 1 to Number by 1

            *存解码类型

            _codeType[_index]:=_codeMode

            *存解码数据

            _codeData[_index]:=DecodedDataStrings[j-1]

            _index:=_index+1

            select_obj (SymbolXLDs, ObjectSelected, j)

            *存二维码区域

            concat_obj (_EmptyObject, ObjectSelected, _EmptyObject)

        endfor

    endif

    *清除识别缓存

    clear_data_code_2d_model(DataCodeHandle)

endfor

count_seconds (T2)

Time:=T2-T1

set_display_font (WindowHandle, 16, 'mono', 'true', 'false')

* write_string (WindowHandle, '总耗时:'+Time)

disp_message (WindowHandle, ['总耗时:'+Time,'二维码类型:'+_codeType,'识别结果:'+DecodedDataStrings], 'window', 12, 12, 'black', 'false')

CodeResult:=DecodedDataStrings

Code_Type:=_codeType

return ()

原文链接:

https://blog.csdn.net/qq_42711010/article/details/12644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