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DCS系统点检概念及详细方案

楼主(2024-01-27):
应用在工业生产中的DCS系统,必然会因为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系统性能下降。比如环境温度不合适导致的温漂现象;比如因氧化现象导致接触电阻过大,进而导致接地系统性能下降;比如环境湿度过大、腐蚀性气体、灰尘等原因导致的硬件损坏;比如因为一些不正确操作导致的软件功能损坏。……

因此必须定期对DCS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修,尤其是可能引起系统故障的关键点进行检测和必要的部件更换,目的是将系统故障消除在萌芽状态,延长系统使用寿命,保证DCS系统长期、安全、稳定运行。

一、中控室环境检查

1.检查空调运转情况:温度要求16-25℃,湿度要求40%-90%。
2.检查清洁状况:门窗应关好,注意防尘。电缆的孔洞要求密封。3.检查操作台安装情况:应牢固没有振动。
4.检查操作台内电源插座情况:插座的连接应可靠,簧片没有失去弹性。
5.检查防静电地板情况:地板的支架应连接可靠稳固。

二、电子间环境检查

1.检查空调运转情况:温度要求16-25℃,湿度要求40%-90%。。
2.检查清洁状况:门窗应关好,注意防尘。电缆的孔洞要求密封。
3.检查防静电地板情况:地板的支架应连接可靠稳固。4.检查控制柜安装情况:应牢固没有振动。
5.检查服务器柜内电源插座情况:插座的连接应可靠,簧片没有失去弹性。
6.检查电磁干扰情况:电子间内不允许使用电焊机、冲击钻;机柜周围3米范围内不能使用无线通讯设备。

三、系统供电检查

检查DCS的厂用电电源:要求电压单相AC200V~AC250V,频率50HZ±1HZ。
检查系统的UPS供电,要求输出电压AC220V±1%,频率稳定度50HZ±1HZ。
检查电源切换装置:回路指示灯是否正常,输出线编号是否正确,标牌是否完整,接线端子是否发热。

四、系统接地检查

1.操作台:操作台要求接地,台内插座的地线要求接地,均为保护地。
2.IT设备:计算机主机的外壳、服务器的外壳和交换机的外壳必须接保护地。3.电源柜:柜体要求接地,为保护地。
4.服务器柜:柜体要求接地,柜内插座的地线要求接地,均为保护地。
5.控制柜:柜体要求接地,为保护地;柜内信号线的屏蔽层必须在柜内单端接地,为屏蔽地。屏蔽地严禁串联!
6.安全栅柜:柜体要求接地,为安全地;安全栅需要安全接地,接地必须单独设置,不允许和其他地合并,为安全栅地。
7.UPS电源的接地检查: 外壳接地,输出地线接地,均为保护地。8.以上设备接地电阻检查。

五、系统清灰

1.使用吹吸风机、抹布、毛刷等工具对操作台、显示器、计算机主机、键盘、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及同类设备、机柜、散热风扇、主控单元、电源、模块等设备进行清灰。
2.使用超声波清洗仪对模块板卡进行清灰。(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本项检查)3.更换损坏的机柜散热风扇和机柜滤网。

六、控制柜检查

1. I/O柜的检查

1)检查清洁:柜门的防尘滤网积灰是否严重,必要时更换。2)检查照明:必要时更换。
3)检查风扇运转情况:是否转动,有无异常声音,如果不转,检查是风扇还是线路原因,必要时处理或更换。
4)检查主控机笼背面的网线接口,看是否有接线松动,如有要进行紧固。
5)检查主控制器的前面板,各指示灯是否正常。
6)检查模块端子接线是否正确,不能有松动。7)检查系统柜内设备的腐蚀情况。8)检查柜子内部设备的发热情况。
9)检查和记录I/O柜内所有设备的硬件信息。10)检查柜内机笼的安装和接线是否合格。11)检查电源分配器状态是否正常。
12)电源检查:检查电源模块的安装、外观、性能、和冗余功能是否合格。
13)主控单元检测:检查主控单元模块的安装、外观、硬件质量、负荷、掉电保护功能和冗余功能是否合格。
14)模块检查:对模块精度进行检查和校验;AI(4~20mA)类模块精度要求在1‰以内,RTD、TC、AO类模块精度要求在2‰以内,DI、DO模块要求通道通断快速准确。对超出精度要求的模块进行校正。15)对系统保护功能进行检查;

2.安全栅柜的检查

1)检查清洁:柜门的防尘滤网积灰是否严重,必要时更换。2)检查照明:必要时更换。
3)检查风扇运转情况:是否转动,有无异常声音,如果不转,检查是风扇还是线路原因,必要时处理或更换。4)检查标识是否齐全、接线是否松动。5)检查系统柜内设备的腐蚀情况。6)检查柜子内部设备的发热情况。

3.端子柜的检查(同安全栅柜)

4.继电器柜的检查(同安全栅柜)

七、计算机检查

1.操作站检查

1)检查主机,看电源风扇是否运转,有无异常声音,机箱散热是否良好。2)检查主机的指示灯状态。3)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有积灰。4)检查鼠标和键盘状态,应能操作灵活。
5)检查网络端口,看是否松动,水晶头卡件是否完好,网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显示器数据和电源接口两头是否牢固,对螺丝进行紧固。
7)检查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是否正常,驱动是否完整,有没有报警信息。
8)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率。
9)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有没有可疑进程,检查是否有其他无用的程序在运行。
10)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内存 ,看是否有内存泄露情况。11)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系统错误情况。
12)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应用程序错误情况。
13)检查系统服务,查看服务的启动状态和启动方式。
14)检查磁盘管理,看历史数据盘的容量是否满足,以及系统盘的可用空间是否足够。15)检查操作系统软件并备份。16)备份本机驱动。

2.服务器检查

1)检查主机,看电源风扇是否运转,有无异常声音,机箱散热是否良好。2)检查主机的指示灯状态。3)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有积灰。4)检查鼠标和键盘状态,应能操作灵活。
5)检查网络端口,看是否松动,水晶头卡件是否完好,网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显示器数据和电源接口两头是否牢固,对螺丝进行紧固。
7)检查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是否正常,驱动是否完整,有没有报警信息。
8)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率。
9)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有没有可疑进程,检查是否有其他无用的程序在运行。
10)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内存 ,看是否有内存泄露情况。11)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系统错误情况。
12)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应用程序错误情况。
13)检查系统服务,查看服务的启动状态和启动方式。
14)检查磁盘管理,看历史数据盘的容量是否满足,以及系统盘的可用空间是否足够。
15)检查服务器及磁盘阵列的运行状态指示灯是否异常。16)检查操作系统软件并备份。17)备份历史趋势。18)备份本机驱动。

3.工程师站检查

1)检查主机,看电源风扇是否运转,有无异常声音,机箱散热是否良好。2)检查主机的指示灯状态。3)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有积灰。4)检查鼠标和键盘状态,应能操作灵活。
5)检查网络端口,看是否松动,水晶头卡件是否完好,网卡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
6)检查显示器数据和电源接口两头是否牢固,对螺丝进行紧固。
7)检查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是否正常,驱动是否完整,有没有报警信息。
8)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CPU使用率和内存占用率。
9)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系统资源占用情况,有没有可疑进程,检查是否有其他无用的程序在运行。
10)检查任务管理器,查看内存 ,看是否有内存泄露情况。11)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系统错误情况。
12)检查事件查看器,查看应用程序错误情况。
13)检查系统服务,查看服务的启动状态和启动方式。
14)检查磁盘管理,看历史数据盘的容量是否满足,以及系统盘的可用空间是否足够。15)检查操作系统软件并做备份。16)备份系统组态。17)备份通讯组态、程序、设置等。18)备份本机驱动。

4.网络设备检查

1)检查交换机:电源插头是否插紧,各种指示灯是否正常。
2)检查网线:接头是否松动,保护套管是否脱落,水晶头卡扣是否可用。3)检查光端机:光端机指示灯是否正常。4)检查光缆:光缆端口是否接好,卡扣是否卡好。5)检查其他附件:跳线、光纤盒、法兰等
6)检查系统状态图画面上网络的颜色是否正常,网络正常时的颜色应该为绿色。
7)检查设备日志中是否有网络故障的信息记录。8)检查网络标识是否正确和对应。

八、DCS系统软件检查

1)向运行人员了解控制系统的运行状况。2)检查系统状态图,看DCS系统各个部分运行是否正常。
3)检查工艺画面上数据刷新和操作是否正常。4)检查系统时钟和时钟同步设置。
5)检查主控单元、操作站和服务器的负荷,检查系统负荷是否合格。
6)检查工艺报警日志、设备报警日志、SOE报警日志看是否有系统报警信息。
7)检查操作日志和全日志,看是否有不良操作记录。
8)检查DCS系统在运行期间的组态修改记录。包括点名修改记录、信号强制记录、量程修改记录、报警上下限修改记录、PID参数或其他重要参数的修改记录。9)检查DCS系统日志信息。
10)对系统组态、控制参数、PID参数等进行备份和更新。
11)检查必须的支持软件是否安装,版本是否合适。12)检查双机监控设置是否正确。
13)启动操作站软件,启动过程中应无异常,无出错信息。
14)检查操作员站、服务器站、工程师站的软件版本是否正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