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相电压某相突然升高,LED灯直接炸了 维修人员头看的头...

楼主(2024-01-28):
设备如下

10几个变频器(075k~5KW,单相220~380V混着的),1个大变频器,目测45KW左右大小。

然后4个加热箱,一个箱子16根1KW加热管左右(220V,星接,某些不均衡,中点未接零),也是前几天一起改的。

前天叫我帮忙改控制部分程序,加了几个小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出问题了,找了2波人(比较水的那种)没搞定,找到我。

原话:师傅,帮我过来看看吧,我这里2个变频器炸了!

赶到现场,220V的变频器,好几个变频器,1个3P空开分下来的L线,N线是跳接的,我操。

通电,发现N线断了一根,恰好就是烧毁的2个变频器的N线!

美滋滋的想着,这么容易找到问题?接好N线,吃了饭等买的变频器送过来!

换上,调试好参数,电机转起来,OK。~

问题来了

让测试整条流水线开起来,

1,开启加热,OK
2,开启所有变频器控制,OK
3,他们工人开启45KW那个大变频器,对面的防爆灯直接炸了,一排4个,就剩一个能亮!
4,立马拉了总闸,几个人懵逼了。。。

老板懵逼了,我也懵逼了!

拆下一个防爆灯的LED灯,标称450V耐压的滤波电容直接炸了!

算下来,AC220V估计变成了AC320V以上!

1,单独开启加热,L1 L2 L3对N线电压都正常AC220~230之间,相差3V不到。(虽然加热管星接中性的未接N,但是电压偏差不大,电流未看)

2,开启那个大变频器,也是AC380V用电,不存在单相用电啊。

3,防爆灯炸的时候,设备每个空开都没见跳闸,也就是说设备的变频器,加热组未短路!

4,后来检查了设备上级的空开,到配电房的空开,未见N线异常,以及其它明显异常!

如图分析,正常N-L1之间是220V,如果整个供电负载,L2或者L3对地(PE,N)短路或者接近短路(线路损耗之类的),是否会造成N-L1之间电压变成AC380?

感觉没有维修方向了,哎 都是难啃的骨头!

网友回复

A:  如果N线没接地或接地不好,有可能因为单相接地造成类似问题,如果是这样,要查变频器那一段,找出接地故障点。

B:  你加热部分加个漏保看看跳不跳?怀疑加热部分有问题。

C:如果只是三相不均衡,不会让450V的耐压电容炸了(整流滤波)

网友讨论部分截图

最终原因:

变频器电机线对地磨破皮了,相当于N线不是0点了。

总结一下:

1,肯定不是PE N线混用的情况,至少我看到没有;

2,根本问题还是供电系统N点电位不是0了,(偏相不会导致电压升高到450V电容炸飞),只有N-L之间电压AC330+(整流滤波反推要超过电容耐压DC450V),考虑是一瞬间就炸了,我感觉380V都不一定有这个威力!

3,小厂供电配置也非常的乱,比如,400A的空开进设备,设备电流我看了,运行起来50A左右(加热+电机),大风机变频器是单独的,不是设备一体的。

变频器柜子空开配置的200A/3P;接地也是不合理的虚接(37KW变频器,2.5mm的接地线从隔壁电柜拉过来,压在电柜安装地脚膨胀螺栓上面)

反正就是很多不合理

4,客户描述是这样的:早晨用了半天,中午吃了饭一会就坏了,变频器炸了(听到响了,电容我看也炸了,并且公用零线也炸断了),反过来想,也就是电机线经过半天摩擦破皮和机械转轴链接了。

450V的LED滤波电容,直接炸了

罪魁祸首:电机线和轴摩擦

电位示意图

经验总结

N线虚接,不会造成电压升高到直接炸机的情况,

只有N点不会0电位才会造成 N-L之间瞬时高压,

比较顺利的原因是:变频器报接地故障了,不然还要一顿好找,也算是运气较好!

现场是喷漆车间,老板吓死了,如果燃起来,他这么多年的身家我估计都没了~

故障背锅侠:

另一波改加热管的队伍!

为啥?

因为他们给加热箱拉过线,可能是把电机线给蹦出来了,哈哈哈哈~

~~~~~~~~

细节决定成败,如果电机线穿管进电缆槽盖起来就没这回事了,如果空开配置合理也没这回事了,如果变频器柜子接地合理也没回事了。

补充说明:

1,因为不知道原因导致N-L电压忽然升高,怕烧东西,我让找了3个白炽灯接ABC三相,发生异常高亮肯定电压高了,及时断电!

ps:内部线灰常乱~哈哈

2,变频器报警代码,右下角是接地线,很细很细。不知道是谁装的。

3,变频器接地也未接,(好多人感觉接地线不过电流,随便接上就OK了,殊不知,如果设备发生短路电流,你那根细线直接崩飞。)

当然,很多时候成本决定很多东西,最近给基站安装机柜,因为成本问题,机柜接地线从25mm的铜线搞成16mm的,到现在用非国标16mm的,为啥?
成本!成本!

再补充一下

老板不懂,找的电工也是水货.

Y形连接加热管,安装位置的原因,3相加热管安装有多有少,我多嘴了一句,师傅,要不中点拉一根线接到设备N线排上去?没人理我。

加热管是220V 1KW的,你搞成3相不平均,电阻大的(加热管少)一相岂不是电压会超过220V?

它吃的功率会增加不少呢。

反正是,小地方,电工也水,老板也随意。

各位大佬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大家补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