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以接接触器?

楼主(2024-01-28):
今天我们来讲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以接接触器?这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在没有吸合的情况下,变频器启动时并达到一定的频率后,接触器才吸合,就会出现很大的启动电流,使变频器跳闸或者损坏变频器。

如果一定要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接触器,就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先启动交流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因为变频器是从零开始加速启动,启动的时候频率很小,电动机的电流也会很小,这样就不会对变频器产生冲击。

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加装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该注意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变频器被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工业自动化控制上最为普遍!那么我们如何来用好变频器,也是很重要的,一台变频器价格不低,没合理使用,导致变频器的损坏,就得不偿失了!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端加装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该注意的问题!否则会损坏我们的变频器!
1、变频器不允许频繁断电,但是并不是不能在输入端加装接触器。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装接触器必须用变频器故障输出自锁或者上位机故障自锁,目的是当变频器或者上位机工作正常时变频器允许输出不能每次运行完毕直接断电,如果变频器或者上位机有故障影响到运行安全,自锁回路断开变频器断电禁止运行输出,从而提高安全性!
2、变频器输出都有一定的时序性,为了防止电机失速往往会配合延时封星电路、电机抱闸抱闸电路运行,如果没有输出接触器反而增加输出黏连的危险,电机失速时断不开驱动回路是致命的!先给大家上图!图一中的控制方法是不被允许的,是错误的!大家注意!

图一

看似一个很正常的电路图,按下启动给变频器上电,按下停止给变频器断电,并且电机停止,实则不被允许!

解释一下原因“若在电源和变频器输入端之间,加装接触器,则不允许用此接触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一定需要用该接触器控制变频器起停时,间隔不要小于一个小时。因为频繁的充放电易降低变频器内电容寿命”。

下图二的控制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图二

上图用起保停电路,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当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和变频器接通,电机启动。当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与变频器断开!看似没什么问题,实则不可取!一不注意就会损坏变频器,如果你非要用这种控制方式,那么请你注意下面的解释原因。解释一下原因“若输出端和电机之间装有接触器等开关器件,应确保变频器在无输出时进行通断操作,否则容易造成变频器内模块损坏”。我们就用变频器本身的多功能端子,或者面板来实现电机的起停好了!上面的控制方式能不用,就别用!要用的话要注意上面的一些问题,要处理好!文章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