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将S7-1200PLC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4-01-28):
导读:

当我们在使用1200PLC在某些情况下,项目已编译通过,但在CPU下载时报错导致无法下载,需要把CPU重置为出厂设置,步骤如下:

创建新项目

打开TIA Portal软件,如下图所示,填写项目名称、路径等信息,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后,点击"打开项目视图",如下图所示:

点开"在线访问",找到连接PLC使用的网卡,点击---更新可访问的设置。

找到需要复位的PLC点击---在线和诊断,如下图:

在功能菜单下选择---复位为出厂设置。

点击“复位PLC”按钮。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是”即可。

输出栏与状态栏均会提示“模块已复位”,至此PLC恢复为出厂设置。

总结

以上就是1200PLC恢复为出厂设置的方法,若是在复位过程中提示输入密码,则该PLC存在密码,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不能这样复位,但可以使用存储卡的方式来复位,这边做赘述。若内容如有错误请联系我们。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罗浩;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西门子案例程序】

免费下载:十大热门电工仿真软件

2023-10-09

老电工都在用 | 铜排、导线面积、线损自动计算软件!

2023-10-10

西门子、三菱指令大全,学PLC编程先记住它们!

2023-10-08

【免费领】36本CAD电气电子书,助你小白变大神!

2023-10-05

还在到处找变频器说明书?1120本变频器说明书,一次打包带走!

2023-10-04

西门子S7-200SMART/1200/1500PLC程序案例,欢迎下载学习!

2023-10-02

变频器故障!你还在查手册?早Out啦!

2023-10-01

万用表经典口诀,这33点都看懂了,万用表也就精通了

2023-09-23

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西门子全套资料》